请教一下,频率补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04):
示波仪前端有一个衰减电路,有频率补偿部分。
请教一下,频率补偿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阻分压由于后级有输入电容及布线上的分布电容,不能产生准确的分压比(理论值),所以在两电阻都并一个电容,假设电阻比是9:1,则电容比是1:9,通常1的电容是可调的

楼主:
【1楼】 new007
明白了一点点,谢谢!

网友:
如原理图,
   VC1*R3 = R4 *C3 时,衰减电路的衰减倍数与频率无关。(R3=R3_1+R3_2).

网友:
高频时,寄生电容会造成实际阻抗分压比与低频时不同,所以加电容补偿,即补偿使高低频的分压阻抗比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