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驻极体MIC输出信号用LM386进行电压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麦克风:驻极体麦克风(电子市场中比较便宜的那种,我记得好像是6角钱)
选用运放:LM386(选用原因:简单,用+5v单电源供电。而且电路中不想引入12V的电源,只用5V和3.3V)

目标:将输出音频电压信号放大到0到3.3V之间,适合于LPC2138进行采样(参考电压为3.3V和0v)。

这是我参看别人的电路(他用51采样,参考电压为+5V和0V),我用Pspice仿真了一下,驻极体麦克风等效为一正弦电压源(不知道是否正确?频率暂设为2500Hz,偏置为0v,幅值30mv)。如下图所示:

实际仿真效果图:
输入30mv正弦电压信号:

输出信号: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输出信号有点畸变。

他的电路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望大虾能解答一下。因为,我用的3.3v的参考电压,不知道需不需要分压?

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R13(100ohm)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电容式麦克风和驻极体麦克风有区别吗?
3、准备用电阻在输出端分压,然后在输入端加入可变电阻,调整输入端,直到适合LPC2138采样(参考电压3.3v,0v)。可行否?
4、我将驻极体麦克风等效为一正弦电压源还是正弦电流源?
5、输出信号有点失真,该如何解决?

网友:
LM386一般用来做功放输出级的,不适合做音频前置放大.

楼主:
这个我考虑过,但是一般音频前置放大都用NE5532,供电电压一般为12v

楼主:
主要是我参考的电路,自己看的不是很明白。而且,我只需把电压放大即可。

网友:
电容C7最好不要,C7存在时增益为200(46dB),30mv*200>5V了,肯定会产生失真了.
或者输入端加个可调电阻.

楼主:
难道说LM386的增益是受1、8脚之间的电容控制的?也就是说,只能根据手册上的说明搭电路喽?

网友:
重复发贴啊.增大R14到10K,C8到0.1~1u再试试.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主要是这个问题比较棘手!

楼主:
首先我想确定一下,驻极体麦克风输出的声音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电容式麦克风和驻极体麦克风有区别吗?

楼主:
在线等哦

楼主:
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R13(100ohm)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电容式麦克风和驻极体麦克风有区别吗?
3、准备用电阻在输出端分压,然后在输入端加入可变电阻,调整输入端,直到适合LPC2138采样(参考电压3.3v,0v)。可行否?
4、我将驻极体麦克风等效为一正弦电压源还是正弦电流源?

网友:
1.R13的作用是减少数字部分对386的影响.
2.无区别的.
3.直接调增益即可,C7再串个可变电阻就可以调增益的.
4.驻极体话筒等效于两个电阻串联,中点再串入正弦电压源.

楼主:
To kitdog:
非常感谢!

关于第一个问题:能否详述一下原理?如果去掉R13会有什么问题呢?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看别人的设计都是在MIC输入端串可变电阻,在C7串可变电阻也可以吗?是否有实例?我非常想采用你的方案!
如果在C7处串可变电阻,可变电阻选多大阻值比较合适?

关于第四个问题:那么驻极体MIC就要有一个偏置点喽?驻极体MIC的阻值都是确定的吗?是否需要在输出端接入可变电阻调整偏置点?

关于第五个问题(见一楼最后一段):我在后面设计了一个带通滤波器,将lm386输出的信号通过带通滤波器后,失真就减小了很多。难道是滤除了高频分量的原因?
能否在前置放大的时候就解决lm386输出信号失真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待大侠的再次光临

网友:
呵呵,波形很明显是一个正弦波混入了一个直流充放电曲线(锯齿波)

网友:
坐等强人来解答

楼主:
以下是我设计的电路,先是MIC前置放大部分:

然后是低通滤波器部分:

最后是高通滤波器部分:

问题:
1、为了对输入端MIC声音信号的幅值进行控制,在输入端加入可变电阻,不知道这个可变电阻的加法是否正确?

2、有人说在LM386的1脚和8脚之间再加入可变电阻,对增益进行控制。但是,我的方法是在输入端加入可变电阻,对输入的MIC声音信号的幅值进行控制。不知道哪个方法更好些?

网友:
做得太复杂了,
麦克风那里接法不对,请参考MIC的DATASHEET,要考虑输入阻抗匹配问题.
要麦克风距离远近时声音信号幅值相差很远,要考虑自动增益控制问题.
maxi有专用的的麦克风放大器,建议选用.

楼主:
to wyfeng:

能否提供MIC的datasheet,我没有啊。能否将输入阻抗匹配问题说详细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顶得好累人啊,望大侠再度光临

楼主:
终于找到用LM386进行前置放大的电路了,如下所示,马上进行仿真!

网友:
楼上的图,彻底无语了..............

楼主:
to kitdog:

自己也感觉有点啰嗦,感觉根本不用设计带通滤波器。

楼主:
现在自己也很矛盾,因为这是用在电话机上的话筒电路,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加那个带通滤波器?如果加上的话,确实很复杂!

网友:
既然是用在电话机上的,就应该参考电话机上比较成熟的电路来做,
电话机中对电声指标有要求的,需要200-3.5KHz的带通的.

网友:
仅仅是放大信号,用臭肉——————LM358足够了,不过这类音频放大要加自动增益控制才行,否则大动态不失真才怪。

楼主:
to wyfeng:
你好像说的不对哦,以下是根据国标GB/T 15279-2002给出的指标:

上图中已经说明,虚线为典型情况,并且标识出了允许的上限和下限。
而我的带通滤波器中,低通-3dB点在3400Hz,高通-3dB点在300Hz,所以是符合要求的!

还有一点,你说用成熟的电路做,因为我用的是DAA电路做为电话线接口,和一般电话都不一样,所以可能不能用那些成熟的东西了。

网友:
做的是VOIP电话吗?

楼主:
不是,最一般的电话。

楼主:
我只是想用单芯片实现所有电话功能,包括自动答录机的功能和以太网功能。这东西估计没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只是自己做着玩而已!

网友:
建议用美信的max4468,2.4V-5.5V 供电,专用于麦克风放大的,带关断控制功能。

楼主:
to wyfeng:

非常感谢!

楼主:
对于驻极体麦克风,如果用max4468进行放大,应该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是否需要加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to wyfeng:

对于驻极体麦克风,如果用max4468进行放大,应该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是否需要加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顶一下,等待wyfeng的解答?

楼主:
顶一下,等待wyfeng的解答

网友:
如果是用免提功能的话,最好加上自动增益控制。 可以选用MAX9814,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器(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放大倍数要根据你的麦克风灵敏度来定,

网友(2010-08-29):
话筒放大器

网友(2011-12-16):
用三极管就是了,用不着芯片的,一个单管加一点偏置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