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STM8手持示波仪 PCB布板有什么好的建议,进来说一下!

楼主(2009-04-04):
原理图基本上完成了,该进入布板阶段了,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进来说一下。
我们会综合考虑的!

网友:
东西按功能部分分块布局。这样方便以后调试。
液晶屏 按键都放在底(这个应该说是示波器的正面),方便安装在外壳上。
其它所以器件都放在面。

楼主:
键盘要单独一块板。

网友:
信号调理部分紧靠着BNC输入口,必要时要考虑金属壳罩。

网友:
方向键建议使用多维按键,可以使得结构简单点。

楼主:
【4楼】 hl1200aa
方向键建议使用多维按键,可以使得结构简单点
-------------------------------------------
什么是多维按键啊?

网友:
将输入信号,振荡电路,晶振电路处理好了,就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多维按键?
五向按钮是吗,是不是魅族 老mp3上的那种。

网友:
你们的开发板如果是这种,最左边上面那个蓝色的按钮就是啊

网友:
最好能将PCB的外框确定下来

网友:
按键搞简单些,就用一般的按键就可以了,没必要很精致花稍的那类.

网友:
【11楼】 ywl0409 老黄牛
按键搞简单些,就用一般的按键就可以了,没必要很精致花稍的那类.

用多维按键的话外壳钻个孔,然后车个摆杆就ok,如果要用4-5个按键,开孔的工作量比较大。
以前在阿莫这里买过这种按键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4798 12*12五方向操纵杆(进口) 0.60 个 6.50 2 13.00

楼主:
本版仅使用普通按键!

网友:
用6x6x9的普通按键就够了。

楼主:
【15楼】 ZealotNH 发仔
用6x6x9的普通按键就够了。
--------------------------
或是6X6X5的轻触按键!

网友:
我的柄长点……

网友:
信号处理及AD部分多花时功夫在布局与布线上.调试就省些折腾.

网友:
小信号,几十K的频率,难度==0.

楼主:
布板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我的建议是MCU主板的大小宽度不超过10CM,长度不超过12CM
键盘板是单面板,宽不超过9,长(竖向)不超过9.
按键使用6*6*9的轻触按键,12个按键要均匀分布,键位布局按SMHO提供的草图分布!

网友:
提个建议,单面放件。双面放件焊接和调试都很烦。
输入高压部分要注意、还有就是MCU供电(VDD,GND)要直接从电容拉线。

楼主:
【22楼】 ZealotNH 发仔
仅键盘是单面板!
主板是双面的!

楼主:
主板与液晶、主板与键盘之间都采用排线连接。
键盘与液晶固定在前面板上!

网友:
我是说单面放件,不是说单面板。
如果不是大批量生产根本就不要考虑用单面板。
打样单面板与双面板区别不大,按键板也应该做成双面的与MCU板并板就是了。

楼主:
哦,看错了。
我们的元器件很少,肯定不会双面放元器件的。
键盘双面板也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吧!

网友:
并板可以省一笔打样费。
被现在的公司培养贯了,整天想着如果省钱……

网友:
按键如果单独一块板的话,很容易接触不好的。。安装的时候。。

网友:
今天开始布板,元件将尽量采用armok邮购部的,封装同样也采用邮购部提供的封装。

楼主:
【29楼】 my_avr
键盘的尺寸间距参考!下图.
另外键盘、液晶与主板的连接使用排线连接,这样方便调试。
如遇到什么问题,请发帖!

网友:
用摇杆把,199板子上的那种,应该不贵的,我觉得按键是否可以画在主板上,用比较高的那种,液晶用铜拄升上来,直接用长的排针连在主板上,这样会更可靠。

网友:
一手拿表即可,按键,不容易误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