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已经基本完成,参与硬件设计的几位网友可下载相关文件进行PCB封装的制作、PCB板

楼主(2009-04-04):
后面再有什么改动估计也是参数上的变化了,基本结构应该不会再动了。

-----------
如有问题请在这里留言,明天我写出PCB板的相关要求!

网友:
很重要的一点,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用磁珠隔离

不同种类的电源也要分开,用CLC网络隔离

原理图上,运放的电源滤波电容太小、太单一了,建议各放多一个,容量在10uF左右

另外,对于继电器的使用。燕青的意思是为了AUTO功能

但我印象中,AUTO功能是不改变耦合方式的。这一点请手头上有示波器的网友确认一下。如果确认是这样,那这里使用波动开关会更合适吧??

如果没有必要使用继电器,对于便携式产品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耦合方式用个继电器,且由MCU来键控,这样的按键比拨动开关柄在结构上更容易处理。

楼主:
【1楼】 dvhome
AUTO是改变耦合方式的!
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个人对模拟数字信号分开处理的理解是:如果对模拟数字信号电路很熟,对原理图也很熟,在画板时对回流的处理也要很好才能发挥好的作用,否则效果不明显,有时还会事得其反。

网友:
现在外边,PCB等到4月7日才能进行。

建议smallsnail 燕 青先把PCB的尺寸定义一下。

楼主:
【5楼】 my_avr
现在外边,PCB等到4月7日才能进行。

建议smallsnail 燕 青先把PCB的尺寸定义一下
-------------------------------------
我正在与我一个做结构设计的朋友,根据液晶的尺寸把外壳的大概尺寸定下来,我来定义PCB的大小及按键排布~

网友:
GND用磁珠分地,弄得不好反而成了干扰源.我反而有些担心了,国产的磁珠我吃了不少亏,现在我做的所有项目(公司产品全是自动化测量,带数模电路混合),都是电源处理一下,GND就一片铜,然后PCB LAYOUT用切割铜皮地法,效果很好!

网友:
数模地分离是必须的,要不要用磁珠呢?反正现在公司是用磁珠的,而且不布铜,说防止干扰
以前公司是布铜的,的确会出些莫名的干扰。我觉得用切割铜皮的方法还是最好些

楼主:
我的建议是MCU主板的大小宽度不超过10CM,长度不超过12CM
键盘板是单面板,宽不超过9,长(竖向)不超过9.
按键使用6*6*9的轻触按键,12个按键要均匀分布,键位布局按SMHO提供的草图分布!

网友:
磁珠的选择也是有特定参数要求的,建议看村田的网页,下载一个磁珠的参数模拟软件,可以了解清楚。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design_support/mefss/exe/mefss-setup.exe

楼主:
前面板的参数请参考下图!

网友:
请问:为什么留IIC接口?接存储器吗?如果是接存储器的话,可用SPI口的存储器,SPI还可以用于芯片间的通信(以后的事了),IIC的速度太慢了,这两个口是否可以省了
PA6(UART1_CK)   这个口留出做什么功能?这是个串口同步通信的时钟?STM32上也有,我用过,可以作为一个类似SPI口的通信方式去通信,这里已经有了SPI口了,貌似可以省了。

多按键的是否可以用摇杆,199板子上的那种,应该不贵的,我觉得按键是否可以画在主板上,用比较高的那种,液晶用铜拄升上来,直接用长的排针连在主板上,这样会更可靠。所有的器件都在一块班子上会更可靠。就是说只有一块板子

网友:
myworkmail
积分:486
派别:
来自:
请问:为什么留IIC接口?接存储器吗?如果是接存储器的话,可用SPI口的存储器,SPI还可以用于芯片间的通信(以后的事了),IIC的速度太慢了,这两个口是否可以省了
PA6(UART1_CK)   这个口留出做什么功能?这是个串口同步通信的时钟?STM32上也有,我用过,可以作为一个类似SPI口的通信方式去通信,这里已经有了SPI口了,貌似可以省了。

多按键的是否可以用摇杆,199板子上的那种,应该不贵的,我觉得按键是否可以画在主板上,用比较高的那种,液晶用铜拄升上来,直接用长的排针连在主板上,这样会更可靠。所有的器件都在一块班子上会更可靠。就是说只有一块板子

--------------------------------------
??

网友(2012-02-18):
PCB 要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