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TFT显示模块的价格?

楼主(2009-04-04):
我用的单色显示模块240*128(4.5吋)要190元,但我发现市面上的6吋彩色TFT电子相框才卖180元,不知哪位对TFT行情有了解,TFT显示模块好像不好买。

网友:
上次淘宝上买了一个7寸宽屏TFT,加邮费200,

网友:
用4.3的PSP屏吧,100多.
或者3.2的手机屏,80多

网友:
做TFT驱动模块市场怎么样?用现在的带LCD驱动的ARM芯片都能完成,

楼主:
(回三楼)应该可以,现在的TFT模块价格远远超过液晶显示器的价格

楼主:
深圳12吋显示器大约300多元,15吋400多元,不知哪位有办法改为模块?

网友:
大屏幕的驱动不便宜啊,ARM的话800*600的勉强能搞,再以上,现在市场上常见的ARM芯片已经无法胜任,有款MIPS芯片 叫AU1250可以做到1280*1024,基本可以胜任大屏幕.小屏幕的话,我自己搞了一个模块,用单片机控制,能绘图显示文字显示JPG和BMP

楼主:
一般仪表使用6吋到10吋就可以了吧,640*480差不多了

楼主:
这我才明白为什么珠海矩力为何选择与MIPS合作,而不是ARM,矩力的MP4芯片应该能驱动TFT,价格应该不高

网友:
前几天问了一下手机配件。

3.2寸山寨机的屏40~60元!

网友:
【9楼】 fsclub:还没听说3.2的这么便宜,二手的吧.淘宝上最便宜的90

网友(2011-04-08):
9楼的同志,山寨屏有资料吗

网友:
那个不是高清的,是可以做到这么便宜的,现在3.5的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