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抓狂了的库调用问题

楼主(2009-04-04):
弄了一下午,弄不清出一个问题

用iar和liminary的开发板,都是用一个库文件,居然在一个工程文件里面能编译连接通过的函数,在另一个工程文件里面连接报错。

错误信息如下:
Error[Lp002]: relocation failed: Unknown relocation [54] encountered
     Kind    : R_ARM_THM_PC12[0x36]
     Location: mem:0x23c
               "SysCtlClockGet" + 0x17
               Module:  sysctl.o(driverlib.a)
               Section: 14 (.text)
               Offset:  0x14c
     Target  : mem:0x35c
               "??DataTable26"
               Module:  sysctl.o(driverlib.a)
               Section: 14 (.text)
               Offset:  0x26c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郁闷一下午了。呵呵

aaa1982

楼主:
而且经常无缘无故的就进入Fault_Isr()了

调用了一个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GPIOPinWrite:
  000005FC  F8402021  STR          R2,[R0, R1,LSL #2]
  00000600  4770      BX           LR

R2是 ucVal, R0是ulPort, R1是ucPins

通过单步执行看R2,R0,R1的值,什么问题都没有,LR也指向了该返回的下一条地址。但是每次一执行到Bx LR,下一步就进入Fault_Isr()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调用很多库函数都是这个问题,最后Bx LR直接进入Fault_Isr()了。

关键是在另外一个工程文件里面,什么问题都没有,都是一个库函数,着实让我很郁闷

aaa1982

网友:
那是经常的事

楼主:
Alexkey:

能说得稍微清楚一点么,主要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一下。如果就是上面那种无关痛痒的话,就别回了,省得我白激动一下。

aaa1982

楼主:
请问IAR没有官方论坛么,上它的首页找了半天没找到,不知道是没有还是我没找到

感觉keil的官方论坛就很好,这样的话,快没有信心用IAR了

网友:
工程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后来搞清楚了,还是库文件的问题

从luminary下载的库文件(8962-4053),使用安装以后出来的iar库文件(C:\StellarisWare\driverlib\ewarm\Exe\driverlib.a)报上面提到的错误,

我可能把这个文件拷到了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0 Evaluation\ARM\lib\luminary(这个目录也使自己定义的)
所以使用这个也报上面提到的错误

能用的库文件是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0 Evaluation\ARM\inc\Luminary\driverlib.a(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方向是zlg开发板提供的一个老版本的)

当时以为用的是一个库文件,由于第二个地址和第三个地址有点像,没看清楚,所以搞错了,其实不是一个库文件。

上面的错误好像就是SysCtlClockGet()无法定位,把SysCtlClockGet()屏蔽掉就可以用,但是经常无缘无故进入Fault_Isr(),

不知道为什么用luminay提供的8962-4053会出上面的问题,我看了一下SysCtlClockGet()在相关的.h文件中有定义,而且在luminary 给的

PDF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不知道怎么搞的。

如果重现错误,只要下一个8962-4053的驱动安装包,用它的库函数,调用一下SysCtlClockGet()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楼主:
还是传上来一个看一下吧。

库文件是我从lumianry官网上面下的,感觉怎么这么不靠普啊。

网友(2014-09-29):
我刚才遇到这个问题 我把工程选项里面的Target ->code和Data都设置为large就编译通过了 估计代码空间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