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在线等! SD卡显示“磁盘未被格式化,现在就格式化么”如何处理!

楼主(2009-04-05):
大家好:
同学一相机SD卡,插在我电脑(台式)上拷取照片(使用读卡器)时速度极慢。
关闭后重插sd卡,及显示“磁盘未被格式化,现在就格式化么”
不知这是操作问题,还是病毒所导致的
但其他同学的U盘移动硬盘等插在我电脑上从来没出过问题
而这同学之前有一次移动硬盘插在我电脑上也出现了同样问题
那次是格式化了之后就好使了。
在网上Google查到许多相关问题,很多推荐使用easyrecovery软件,但并不见效啊!
但这次sd卡中有很多重要照片啊!!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把那一个同学的移动存储设备弄坏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么??请介绍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
也许你的USB口不好.如供电不足什么的...或者读卡器太差...
再个也许有病毒什么的正在修改你的卡而你这时候直接拔了...

楼主:
应该不是读卡器的问题
我将sd卡插在另一同学的笔记本上,仍然出现同样的问题
另外卷标也丢失了原来是显示SD卡,现在只显示可移动磁盘
点击属性,显示已用空间为0
我要疯了,恳求各位XDJM帮忙。

网友:
直接格式化,找个专门恢复图片的工具,恢复一下,很好用的.

网友:
你的SD卡坏了,可能要低级格式化

楼主:
额,上次同学的移动硬盘出问题,也是格掉了然后用easy recovery格式化恢复将文件找回来的
不过这次,貌似格完之后,不再提示“磁盘未被格式化,现在就格式化吗”
但用easy recovery识别不到啦!晕了

网友:
【楼主位】 TornadoYu
.................
但这次sd卡中有很多重要照片啊!!
................
----------------------------------------

建议:
1.因为有很多重要照片,所以,第1件事就是采取"硬技术手段"备份这个SD卡的内容;
2.再动手恢复这个SD卡的内容.

如果信的着我的话,我可以无偿帮助恢复照片.

楼主:
在网上查到了AntlerTek Photo Recovery
这个确实能用,而且只有几张照片恢复不完全
但只是演示版的,没有激活码啊,只能看到图片。却无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