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铀矿探测器(1956年)

楼主(2009-04-05):
(无正文)

网友:
里面说比盖格计还牛~文件有点大,我来贴个图

网友:
许前辈是做什么的啊?
看了你挺多啊帖子,感慨颇深啊。

网友:
那时候还有甲电源,乙电源!!!
1U2应该是灯丝电压1V的管子

网友:
用过电子管的我感觉都不简单。

网友:
不知啥原理?搞清了原理晶体管应该也能做吧。

网友:
看左下角那个3Pin的插座应该是传感器,还需要+-1000V的供电哦,呵呵。

网友(2009-05-06):
探铀?不会吧?有铀的地方,人还没到就被辐射成白血病了。。。呵呵。我这里有个矿山MS就是有这样的辐射矿源的吧,解放前当地老百姓迷信那有神灵魔怪,不敢靠近。解放后听说那个地点周围时时被解放军守护着。。。。。。。。。。不让人近。

网友(2010-01-12):
电子管啊 其实电子管很多人现在都有  家家都有  电视显象管  电脑显示器就是一个大电子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啥原理?搞清了原理晶体管应该也能做吧。

哈哈,这个的原理很简单的!

我给你一个关键字:“盖革计数器”,剩下的你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就OK了……

网友:
探测铀矿大多数还是基于探测铀矿中放射性元素释放的伽马射线,因为伽马射线的穿透能力比较强,所以可以探测较深地面下的铀矿。探测伽马射线的方法有很多,归根到底还是采用的传感器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希望能够精确探测含量及所含的元素,一般都要要NaI晶体,如果只是探测总量用盖革管就可以了。探测总量的话就简单的多了,实际上直接用一个PN结也是可以的,只是探测效率比较低,因为PN结很薄,伽马射线的能量不容易沉积下来,都直接穿透出去了,所以一般半导体射线探测器一般都用来检测低能的伽马射线。

网友:
另外绝大多数的核辐射探测器都需要正高压或者负高压供电,而且要求高压电源的纹波尽量小,这样才可以提供信噪比。

目前我做过正比计数管,NaI晶体,Si-Pin半导体,金硅面垒半导体,盖革管等不同类型的核分析仪器。

网友:
还有闪烁探测器的……

网友:
回14楼,NaI晶体就是属于闪烁探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专家来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想DIY一个,有什么好的建议?好像这类的传感器都不好找,可参考的电路也不多。

网友:
对于个人DIY比较现实的还是采用盖革计数管作为探测器,但是盖革计数管没有能量分辨的功能,只能测定gamma射线的总量,不能分辨gamma射线具体由哪种放射性元素释放出来的,因此有一定的概率不是铀矿而是其他的放射性矿石。盖革计数管我手头上还有几十只,北京和南京都有买的,南京气体放电研究所卖的便宜很多,50-70之间就可以买到。设计时只要产生一个较为稳定的380v-400v左右的高压就可以了,之后将盖革管输出的脉冲信号经过限幅,限流后就可以直接输入到MCU的端口,为了保险可靠,最后加一级三极管缓冲一下,MCU只要对单位时间内的脉冲进行计数,根据公式Y=AX+B,X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书目,A,B为校正系数。实际应用时,得有一个标准计量计,将标准计量计与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放置在相同位置,根据标准剂量计的测量结果(以放射性计量单位戈瑞为标准),计算得到A,B的校准系数,并将该系数存入内部EEPROM,之后就可以将单位时间内测量得到的脉冲计数换算为放射性单位。一般如果是铀矿的话,其放射性都非常强,在盖革计数器中设置合适的放射性测量阈值,当超过阈值则报警,表示找到了可能的铀矿。

目前国家已经将铀矿列为战略物资进行储备和勘探,鼓励个人及私企进行勘探,如果找到的话,个人不能开采,只能国家统一开采,但是国家将会给予一定的股份作为奖励。铀矿在今后的100年时间内,将极大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在近十年内会大量增加核电站的数量,以应对地球气候的变化带来的影响,我国目前主要还是水力发电为主,比较受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大幅提高核电站的数目,因此对铀矿的需求会很大。

我国目前基本上不使用国内的铀矿所产的铀作为生产,只是探明和开采,但很少使用,绝大多数还是进口,作为储备和生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个人DIY比较现实的还是采用盖革计数管作为探测器,但是盖革计数管没有能量分辨的功能,只能测定gamma射线的总量,不能分辨gamma射线具体由哪种放射性元素释放出来的,因此有一定的概率不是铀矿而是其他的放射性矿石。盖革计数管我手头上还有几十只,北京和南京都有买的,南京气体放电研究所卖的便宜很多,50-70之间就可以买到。设计时只要产生一个较为稳定的380v-400v左右的高压就可以了,之后将盖革管输出的脉冲信号经过限幅,限流后就可以直接输入到MCU的端口,为了保险可靠,最后加一级三极管缓冲一下,MCU只要对单位时间内的脉冲进行计数,根据公式Y=AX+B,X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书目,A,B为校正系数。实际应用时,得有一个标准计量计,将标准计量计与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放置在相同位置,根据标准剂量计的测量结果(以放射性计量单位戈瑞为标准),计算得到A,B的校准系数,并将该系数存入内部EEPROM,......

哈……你知道的太多了……啪!

闪烁体探测器还是比较好找的,比如北京核仪器厂就可以买到2英寸的NaI(Tl)闪烁体和光电倍增管PMT。当然最麻烦的是前级电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帮着老师们组装调试过,相当费劲!不过现在好,Ortec和Canberra公司有现成的闪烁体探测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所以需要做的是需要PC104接收和处理能谱数据就行了。

网友:
其实盖革管的计数器还是很适合个人DIY的,电路简单,管子也不贵。印象中去年矿石收音机坛曾经掀起过一阵风,很多人都去DIY盖革管计数器了。
另外,大家可以搜下J2554盖革计数器,这个是标准的中学物理教学试验仪器,很多中学实验室里都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XA144F  呼号?
至少我可以肯定这个不会是当今中国的业余无线电呼号,呵呵,不附合当朝的业余无线电呼号命名规则的……

网友:
使用GM管设计的产品多了,小到个人的剂量率仪或者表面沾染测量仪,达到双GM管辐射监测网络都在使用,其结构简单,稳定可靠,市场很大!

当然自己DIY也有用,比如出现Nuclear War的时候可以防身……哈哈……

网友:
有金矿探测器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金矿探测器就好了

金矿的话使用X荧光分析,荧光分析仪有便携式的,便宜,最多5万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又了解了不少,其实我也不是想找什么铀矿,只是想看看周围环境的辐射背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元件和资料,看来只要搞到盖革管就好办了,继续研究吧。

网友:
周围环境的辐射背景,无法用盖革管来实现。可以用NaI(Tl)。

网友:
探测背景使用GM是差了点,但是探测宇宙射线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我是进来看高人的

电子管,玩过,只限于6P14,整流的说

哄弄外行当胆机用~~~~,其实里面就一个2822,还是国产的

哈哈哈

网友(2010-02-16):
http://vk2zay.net/article/220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
还真是高科技啊,
假如去也外玩,带着,顺便要是发现什么矿就好了

网友(2010-03-31):
原理估计是把电子管改装成盖革记数管来用。

有在淘宝上买过一个“FY-II 个人辐射音响仪”用来测环境本底辐射或装修材料辐射的。一个叫“金光标数码”的卖家卖的。308块

网友(2010-11-26):
1956年,中国已经启动了核武器预研工程,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培养人才,探矿,楼主介绍的这个东西是探矿的。现在的装修中遇到了放射性物质含量超标的问题,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检测放射性物质的辐射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1956年,中国已经启动了核武器预研工程,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培养人才,探矿,楼主介绍的这个东西是探矿的。现在的装修中遇到了放射性物质含量超标的问题,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检测放射性物质的辐射量?

测量项目很多,简单的说吧:

1.测量空气:除了检查甲醛之类的有机溶剂外,就是氡气,氡是放射性气体,是造成肺癌的第二个因素。但是检测氡气的设备就没那么简单了,虽然能DIY,但是难度不小呢。

2.固体建材中的放射性,主要是石材中的钾40造成的放射性,这种用G-M管的计数器能测量,但是结果比较粗糙,好的就用能谱仪,一般便些的就是NaI闪烁体谱仪,不过价格都上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