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Touch Library软件修改建议。

楼主(2009-04-05):
用atmel的软件库在M88上有几天了,目前发现调用库里的qt_init_sensing(),会根据使用者设置的相应channel来初始化PB和PD口的输入输出状态。但当调用qt_measure_sensors(time)时,会关闭全局中断,在函数退出时会开全局中断,但在进入函数 时把PB和PD所有IO都设置为了输入状态(即使用户没有配置的channel),在退出函数时也没有把IO状态还原。
中断关闭影响还不是太大,但没有配置为touch pad的IO是否能不设置为输入状态(即根据用户配置为touch pad的IO进行设置),调用qt_measure_sensors(time)用时最少2ms,即使用户在调用完qt_measure_sensors(time)退出时再配置一次IO,那这2ms的时间内还是输入状态。这样对于其它没有配置为touch pad 的IO如果要做GPIO用,且作为输出时会有影响。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不知道其它人在使用时有没发现这个问题.呵呵,希望共同探讨。。。

网友:
可能是为了减少关键代码的时间,就采取了端口全部操作……
属于一个良性bug,或者说不合适……
回头写个邮件去问下咯

楼主:
楼上说的是,可能是为了减少关键代码的时间;
如果关总中断在所难免,IO的输入/出方向最好最好是改一下,这样也不至于占用16个IO了。如果不关总中断那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2楼】 KerwinZ
ATMEL Touch LIB基于原昆腾多年的技术,积累,应该考虑了很多的方面,不过现在的IO配置的确是很死板
新的ATMEL Touch LIB会有改进咯~

网友(2009-05-26):
你意思是:如果其他不做touch channel 还是不能做GPIO吗?

网友:
如果不做Touch Channal可以当作普通GPIO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