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飞线,过孔太小!

楼主(2009-04-05):
我bga内有4个线连错了要飞线,但是反面的过孔太小了,测导通都没反应,请问有啥办法飞线哩
谢谢哦

楼主:
是pcb做好后的飞线,就是用导线连

网友:
没别的办法,就是飞呗。。。

可以从多股铜丝中抽一根出来飞,烙铁用尖头的,飞呗。。。

楼主:
我把板子上的线的铜去掉了往那上面焊

网友:
买一卷细一点的免刮漆的漆包线,干这种事情是最好的。

楼主:
漆包线阿我有但是很粗 我就用排线那种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