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刻好的PCB撕皮的好办法?

楼主(2009-04-05):
刻好的PCB,不要的覆铜处理起来很麻烦,论坛以前就有人说过,用热风枪加热再撕掉,但是要是没热风枪,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哈哈!谢谢莫哥,看来我得买热风枪了!那完了!!去买个喷气的那种打火机凑合一下试试。今天恰好买了几块貌似很好的板子,玻璃纤维板基很厚,半透明,不过倒是感觉铜箔不厚。

网友:
板子厚度是可以选的,不是固定的,薄的不见的是不好的

网友:
LZ买得起雕刻机买不起热风枪?

楼主:
呵呵,楼上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全是,有时候预算经费是有限的,买了雕刻机就没钱买热风枪了,好歹最便宜的得100多啊!只是我在小城市,还得去邮购,麻烦,今天直接撕一下,效果还是很好,就是累手啊!!!太难搞了,还是用腐蚀的好,然后用JJ打孔就是了!

网友:
腐蚀好了再定位麻烦,容易打偏

楼主:
我做的板子要转换一次TIF,我还用PS修改了下,实际上两次也定不了位,我只有在打第一孔的时候,赶紧软件暂停,然后手动将钻头移动到第一孔的位置,就对准了。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办法!!

  另外,大家用什么擦洗电路板呢?昨天在医院买了75%的酒精(只卖给我这个),擦洗松香都很难————

网友:
使用油性笔,用雕刻机画好后,直接腐蚀就可以了!然后定位打孔!效果很板正!还有就是在铜板上贴一层不干胶!然后直接雕刻加工,可以很好的解决表面不平产生的误差,效果也是很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