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验收用验电器剖析

楼主(2009-04-05):
工程验收用验电器剖析

验电器剖析

    月前,出于好奇,曾经在几个论坛提问过,图中这种验电器的内部结构。可能大家很少接触这种工程验收用的验电器,近期,搞到一只16A型的大插头式验电器,利用放假回家的时间,将其剖析一番,以飨广大读者。

    里边的电路也非常简单,三只红色LED,三只1N4007二极管,三只51K的高精度1/8W电阻,互相之间串联组合,图中LED1-LED3,采用的Φ3MM的红色发光管,分别代表实物的左、中、右三个指示灯,每组都包括一个LED,一个51K电阻和一个IN4007二极管,任意两组的连接处,便是一个接点,三组串联成一个环型网络,便有三个接点,分别接火L、零N和保护地PE,如果火、零或保护地接错了,便会有不同的指示灯亮的组合,根据其附的说明便可以区分是什么故障。东西虽小,但是设计原理还是比较科学的,另外,为了试验漏电开关的性能,还在电路中增加了一个模拟漏电试验开关,这是一个由四个大功率电阻和一个按钮组合的试验电路,4个电阻估计有1W-2W,阻值分别为1.8K 两只,1K两只,串联后阻值大概是5.6K,通过串联的按钮接到L和PE之间,如果电路正常,相序(指单相的所谓左零右火)也对,那么可以按下,实验按钮,模拟一次漏电,通过电阻的电流为220V/5600Ω=0.039A既约40MA,大于漏电开关设计的漏电电流30MA,完全可以试跳。

    该验电器设计就是这些东西,初步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当相序(指单相的所谓左零右火)正常时,相线L对N和PE各自接一个指示灯既LED2和LED3(包括所串联的保护二极管和51K限流电阻,二者均有电压差,所以有电流通过,LED点亮,而LED因为接在了N和PE之间,它们没有电压差,故而不能点亮,所以如说明上介绍的最后一个状态--正常所描述的,正是LED2-3点亮的状态。至于其他错误的相序,大家可以根据笔者的思路去判断,是否跟说明上的一样。现将说明书

转载如下:○表示灯亮,●表示灯不亮。

相零错○○●
相地错○●○
缺零线●●○
缺地线●○●
缺相线●●●
正  常●○○

检测漏电保护开关,只能在接线正确状态下进行,否则会烧毁检测器。

    笔者剖析该电路,绝非为方便他人仿造牟利,希望大家,尊重厂家的劳动成果,只作为理论研究和维修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原文出处: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43981-1-1.html

网友:
构思巧妙,很实用的一个小玩意!

网友:
现在我手上还有两个验电器。。电路确实设计很巧妙。作为一个产品,做功太差了。要是开个专用模具就好了。

网友:
以我的理解,这个就是就是个试电笔,对不对啊?

网友:
零、地线错误不能检测

网友:
那如何用简单的电路判断地零接反?

网友:
好玩  MARK一下

网友:
挺不错的!非常适用

网友:
好像以前的电子报上登过原理

网友(2009-05-11):
kk kk k kk

网友(2009-06-27):
是个实用的东西,标一下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某品牌热水器安装工人就是用这样的验电器

网友(2009-09-15):
这个原理图我分析认为有问题。别的不说光“正常”状态就不对

网友:
欢迎楼上进行剖析

网友(2009-12-10):
我家装修完后,我也做了一个差不多的,用来测我家的插座对不对.后来漏电流算得太小了,只有25mA,它不跳啊.

网友:
RS上也有卖的,好像要1K多的

网友:
楼上的,如果是看RS的目录或网站的话,那些价格是假的。你得咨询过他们才能搞到真正的价格。

网友:
好像没有人重视N线地线接反的情况

网友:
LZ的第一组LED是不是画反了啊,感觉有点不对劲哦!大家仔细看看。

网友(2010-05-19):
积分:89
派别:
来自:西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人重视N线地线接反的情况
正常情况N线和地线接将跳闸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零地线接错,按试验按钮不跳闸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

网友:
现在胜利等厂家已经出这种成品化的验电器了,零售70多,暴力啊

网友:
简化方便记忆:
L/N/PE 三个连接点之间连了3组发光二极管,三角形连接。不论led的阴阳极方向怎样,由于是交流电所以总会亮。

然后在L/PE之间连接短路电阻。

网友:
很好的创意,符合节约型社会

网友(2010-08-04):
留个记号,回家翻版!

网友(2010-11-16):
好像分析有点问题。图中led1和led3反了??

网友:
不错的东东,档主是有心人啦! 如果没有地线,功能的判定就不正常了。

网友(2011-05-27):
这个感觉非常山寨

网友(2011-08-24):
不错,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有用,哪里能买到?

网友(2011-11-08):
是有点山寨,不过很实用。

网友(2012-04-06):
呵呵,这个做一个蛮好的!

网友:
呵呵  电笔的嘛

网友:
上次安捷伦公司带着他们的示波器来给我们演示,也带了个类似的验电器,但是比这要更高级吧,能显示电压之类的。

网友(2013-09-26):
终于找到了
要装修了,DIY一个

网友:
坟贴经典多,谢谢楼上挖出来了,学习学习

网友:
好东西,解释很清楚,易懂

网友:
非常用心!!!

网友(2014-05-02):
不错,支持
我09年收房的时候做了个,对家里的插座都查了一遍,稍后传个照片,做的一般

网友:
上传我做的(包括洗板,拆220插座;板子喷了三防漆),各位见笑了欢迎拍砖

网友:
简单实用的就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