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程序中调用自己的库文件啊?

楼主(2009-04-06):
各位前辈:

  我做了几个自己的函数库,现在我想调用我自己的库,可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compile中出现的错误:usemyselflib.c(9) : CC78K0 warning W0745: Expected function prototype

build中出现的错误为:RA78K0 error E3405: Undefined symbol '__add' in file 'usemyselflib.rel'

其中add.lib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加法库!!

麻烦做过的前辈指点一二啊!!谢谢了!!

再问一下就是如何调用编译软件自带的库啊?

如何在程序中调用自己的库文件啊?

楼主:
原程序如下:
#include "pragma.c"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sum;

void main()
{
sum=_add(a,b);
}

自做库文件程序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dd(uint i,uint j)
{
uint add=0;
add=i+j;
return (add);
}

网友:
如何在程序中调用自己的库文件

最简单的方法:工程下Project Related Files中添加你的库文件

楼主:
谢谢前辈  我先看看

网友(2009-09-01):
RA78K0 error E3405: Undefined symbol '__disp_bit_loc' in file 'display.rel'

还有就是 //注释 编译时也报错。。-_-!

同上问

程序在别人那里能编译,拿来我这里就编译不了。程序我没看过,我只是学习使用编译器。。。。

网友:
你库的位置是不是没指定?

//引起的错误在Compiler option-->extend-->enable C++ comment

网友:
关于//注释报错,是由于没有开启PM+中C语言功能。
进入TOOL,点击compiler Options,找到extend,将里面Enable C++ Comment打钩,确定即可

原因是没有将C++使能打开,因为//是C++定义的符号

网友(2010-08-20):
我也是,调用自己的库文件,编辑不能通过,别人的程序,在我这里就能通过。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1-09-15):
我也遇到这个错误RA78K0 error E3405: Undefined symbol '__add' in file 'usemyselflib.rel'

网友A(2016-06-14):
我在别人的工程上添加了个函数,也遇到这个错误: Undefined symbol '_keyboard_meter_addr' in file 'temp\sys_event.rel  不知道各位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别人的工程上添加了个函数,也遇到这个错误: Undefined symbol '_keyboard_meter_addr' in file 'temp\ ...

函数没定义吧,CS+环境下是自己写的,还是code genera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没定义吧,CS+环境下是自己写的,还是code generate?

后面我batch rebulid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