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使用TFT显示器

楼主(2009-04-06):
我刚完成一个类似的项目 波形显示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用的tft lcd320*240 只用了个c8051f就可以把效果做得很炫 如果用arm 将有更多的内存来支持全彩显示 320*240让波形显示同时还可显示大量参数
不知这个项目有讨论群没 我迫切想加入
qq 535250205

网友:
【楼主位】 juggler
我刚完成一个类似的项目 波形显示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用的tft lcd320*240 只用了个c8051f就可以把效果做得很炫 如果用arm 将有更多的内存来支持全彩显示 320*240让波形显示同时还可显示大量参数
不知这个项目有讨论群没 我迫切想加入
qq 535250205

--------------------------
目前这个项目是第一阶段,现在只是一个热身,是熟悉原理的过程。
所以显示器的选择最简单的。
第二阶段所有的硬件结构将会上升一个台阶。
另外我们所有的技术讨论都是在这个分论坛进行的,没有QQ群,交流之类的DD。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方案,可以发帖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你的TFT屏吗?

楼主:
ili9320 16位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