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异或运算

楼主(2009-04-06):
异或”运算符(^)

      异或运算符^又被称为XOR运算符。当参与运算的两个位相同(‘1’与‘1’或‘0’与‘0’)时结果为‘0’。不同时为‘1’。即相同为0,不同为1。

      0^0=0; 0^1=1; 1^0=1;1^1=0;

例如:

        a=0x55^0x3f; //a=(0b01010101)^(0b00111111)=(0b01101010)=0x6a

异或运算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

      1.翻转某一位

         当一个位与‘1’作异或运算时结果就为此位翻转后的值。如下例:

a=0x35; //a=0b00110101

a=a^0x0f; //a=0b00111010 a的低四位翻转

         关于异或的这一作用,有一个典型的应用,即取浮点的相反数,具体的实现如下:

f=1.23; //f为浮点型变量 值为1.23

f=f*-1; //f乘以-1,实现取其相反数,要进行一次乘运算

f=1.23;

((unsigned char *)&f)[0]^=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

上面是一遍介绍异或运算的说明,其中的最后一行“((unsigned char *)&f)[0]^=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我不能理解,有高手能帮帮忙吗????

网友:
去看浮点数的存储格式。

网友:
不仅如是,如果浮点数 乘以或者 除以 2的整数幂,也可以通过 加减法 来完成(不必调用浮点库)

不过要注意,这种写法 没有可移植性。
在某个编译器上能用,在另外的编译器未必能用。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问取反的问题,把带符号的2进制数弄明白就好了……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unsigned char *)&f)[0] 这个表达式 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像个数组

楼主:
或者说(unsigned char *)&f 是什么意思
unsigned char *   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强制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
((unsigned char *)&f)[0] 可以换成另一种等效的写法: *((unsigned char *)&f)
其含义是:先取浮点数f的地址(也就是:&f),然后强迫编译器认为这个地址是一个char型变量的地址(也就是:unsigned char*,更专业的说法就是“强制类型转换”),最后对这个char变量(实际上就是f的第一个字节)进行操作。
需要注意:
“&f”相当于一个指针(地址),指向浮点数f;
“(unsigned char*)&f”仍然相当于一个指针(地址),指向f的第一字节;
“[0]”或者“*”的作用是把指针(地址)变成它所指向的变量(位于该地址的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f)[0] 看起来像个数组元素,事实上C语言对数组的操作就是利用指针实现的,数组名就相当于一个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下标就相当于地址偏移量,下标加上外面的方括号[]就相当于“*”(根据地址取内容)操作。

网友:
13楼?现在有13楼吗?

网友(2010-08-25):
值得看下

网友:
8楼不用谢我,太不好意思了。

网友(2011-05-20):
发现一个错误:

((unsigned char *)&f)[0]^=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

不应该是[0],而应该是[3]应该是:

((unsigned char *)&f)[3]^=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一个错误:
((unsigned char *)&f)[0]^=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
不应该是[0],而应该是[3]应该是:
((unsigned char *)&f)[3]^=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
这个与endian相关。
Keil C51是采用big endian存放的,IAR 8051又是使用little endian存放...

网友:
【20楼】 theophilus

这个与endian相关。
Keil C51是采用big endian存放的,IAR 8051又是使用little endian存放...

谢谢theophilus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