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块子又没有假货?16F676死活不工作,大家看看!

楼主(2009-04-06):
用自制的JDM编程器读写正常。

做的程序是使用内部4M的OSC

MCLR设置是内部连接到VDD

CONFIG     0x184

按理说只要接VDD和VSS就能工作,我只接VDD  VSS,芯片不工作。

我是不是买上假货了?

大侠看看我的配置位对吗?

我看的是中文DATASHEET,是不是datasheet有问题?

网友:
PIC有不少仿制的,目前海尔也仿了16F876,用于其洗衣机控制中。

MCLR 我一般都外部接好,内部连接没试过。

楼主:
MCLR外接4.7K电阻到VDD,熔丝位设置启用外部MCLR,还是不行。
昨天试了一天了。

网友:
JDM编程器这家伙好吾稳定的,说不定问题出在它身上

楼主:
OSC校准值是干什么的?
熔丝位中的带隙校准位是做什么的?

网友:
肯定是你的CONFIGURATION没有设置好!!!!所以能烧程序但是不运行!我当时搞这个花了一周才搞定!

楼主:
就这么几位,能错吗?不会有错吧!

网友:
说明一下,程序中是否有以下行(即调用校准字节):
                CALL        3FFH
                MOVWF        OSCCAL
若有,则删除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这是因为,在非Micorchip官方支持的编程器中,使用内部OSC及内部复位时,易发生编程器将芯片内的校准字擦除问题,
原校准字的代码格式为
                  RETLW     **h
擦除后,变成了     NOP或其它格式
造成程序混乱.

网友:
看门狗关了没?

网友:
假货不少的,还有高仿的呢

楼主:
七楼的朋友能不能说的在清楚一点。因为第一次搞PIC,我用JDM编程器将校准位给擦了,16F676刚读的时候,FLASH最后一个字节好像有值,后面下载程序,软件老提示未发现OSC校准值,是否用0x3fff代替,我都选是。

楼主:
自制的JDM编程器:

网友:
你最好再把HEX文件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配置没问题 (原文件名:配置.jpg)

我用我的编程器读出的你的HEX与你的不一样 (原文件名:编程器读出的hex 比较.jpg)

你查查你那编程器上位机是不是有bug,我的这个烧了数千个676啦

网友:
我怀疑11楼的图不是TAX_PRESS.hex。

楼主:
楼上的朋友给我发个测试固件我看看。做个PORTA  POTRC所有的端口LED闪烁的程序,你测试好我下载一下看看。

楼主:
#include <pic.h>
#include "EXT_FUC.h"
__CONFIG(0x0184);//配置位的最后3位是晶振输入方式,本例RA4 RA5作为普通引脚,最后3位为100

void initadc()
{
//禁用AD转换
ADON=0;
//选择RA0为ad输入端
ANSEL=0x00;
ANS0=0;
CHS2=0;
CHS1=0;
CHS0=0;

//选择采样频率
ADCS2=1;
ADCS1=1;
ADCS0=0;
//参考电压选择
VCFG=0;
//采样结果右对齐
ADFM=1;
//使能ADC中断
ADIE=0;
//开启ADC
ADON=0;
}

void initport()
{
//不启用timer1
TMR1ON=0;
T0CS=0;

//比较器关断,这3位影响RA1  RA2  RA3是否可作为数字IO引脚
CM2=1;
CM1=1;
CM0=1;

//RA1   RA4  RA5  数字输出引脚
TRISA=0x00;
PORTA=0x00;;

//PORTC 数字输出引脚
TRISC=0x00;
PORTC=0xff;

}

init_device()
{
        initadc();
        initport();
}

void main()
{

         initadc();
         initport();
        while (1)
{
PORTA=~PORTA;
PORTC=~PORTC;
Delayms(80);
}
return;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s(uint US)
{
    uint i;
    US=US*5/4;                           //5/4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for ( i=0;i<US;i++);
}

//精确定义毫秒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 ( i=0;i<MS;i++)
        for (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网友:
这个我测试过了,大概一秒闪一下。

网友: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676是4M吧

网友:
24楼的固件能运行,25秒左右闪一次

网友:
你的因为TRISC=0b111111; PORTC没有闪

楼主:
我改程序了,你再看看

楼主:
8M的那个是从AVR移植过来的。

新固件

除了MCLR脚不闪,其他都闪。是不是这样?

楼主:
你是用JDM烧写的吗?

楼主:
昨天晚上测试了时钟端口,时钟部分好像是好的。

测试用的熔丝位:
intOSC  CLKOUT 模式    接一支led串5K电阻,接到RA4(676的3脚) ,另一头分别接在VDD   VSS上,都亮。
RC       CLKOUT 模式  R=62K  C=2200NF   接一支led串5K电阻,接到RA4(676的3脚) ,另一头分别接在VDD   VSS上,都亮。
RC       CLKOUT 模式  R=62K  C=3.3UF   接一支led串5K电阻,接到RA4(676的3脚) ,另一头分别接在VDD   VSS上,大概1秒闪一次。

因为没有示波器,只有这样测试了。

我试了你给的固件,还是不行!

网友:
30楼的固件测试通过。
除了MCLR脚不闪,其他都闪。

楼主:
我看我的这个676可能是仿冒货了

楼主:
caochunhua 你的676是哪买的呀?

网友:
我觉得是编程器的原因。它把HEX解释错了。我的固件肯定没问题。JDM太简陋了吧,我的是RF-2148,用了3年,还行。你的JDM可以输入.bin文件的话试试这个 是30楼的固件转过来,要手工设置配置的 我测试通过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4681.rar(文件大小:374字节) (原文件名:test.rar)

网友:
我在我们这的电子市场买的,我没买到过假的,但MicroChip好象只承诺可能有千分之三的坏品。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款烧写器就把HEX文件解释错了。好不容易我才找到原因的。

网友:
如果11楼加载的是19楼的hex的话,就是楼主的IC-PROG1.06B有问题。我的IC-PROG1.06B打开的不一样。
0000: 281D 3FFF 3FFF 3FFF 00A0 0803 0183 00D6  .??冎
0008: 1283 130C 1683 081E 1283 00A2 01A3 081E  ??儮?
0010: 00C3 1283 00C5 01C4 0844 04A2 0845 04A3  脙拍D?
0018: 0856 0083 0EA0 0E20 0009 3021 0084 3046  V儬..!凢
0020: 2031 3000 00D5 3052 00D4 3046 0084 3054  1.誖訤凾

楼主:
我看看与你的一不一样!

网友:
看我20楼的图,和39楼一致的。

楼主:
今天晚上再看看!

楼主:
bin固件也不行,ICPROG提示是否交换字节,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
我发现IC-PROG1.06B有这个bug,不知烧入芯片的配置到底是什么?

网友:
ICPROG提示是否交换字节,是什么意思嘛? 选NO

楼主:
打开36楼TEST.bin如下:
熔丝位没能自动配置,要手工配置。

网友:
你没有36楼注意“你的JDM可以输入.bin文件的话试试这个 是30楼的固件转过来,要手工设置配置的”bin里没有配置信息呀。

网友:
你烧写完了,再读出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要不换个芯片,或换编程器试试,建议你自制个ICD2。

网友:
按7楼的办法。或者自己在最后随便输入一个值。例如3438。

楼主:
我买了两个芯片,都这样!

楼主:
七楼的朋友怎么不来呀?指点一下

楼主:
caochunhua 你给个刚买来的芯片的HEX,我刷一下看看。看看是不是最后两位的值的问题。

网友:
caochunhua 你给个刚买来的芯片的HEX,我刷一下看看。看看是不是最后两位的值的问题。
-----------------
不好意思,要到星期一。

网友:
你的hex里没有call 0x3ff

楼主:
a_zhi 你给的HEX可以工作呀,谢谢大家了,果然是最后一位的问题。

楼主:
最后一位我记得我试过一次,因为前面刷的时候没保存他,后面查了一下,自己随便填了个值,还没能启动。
34 38  变成汇编是什么语句。

网友:
我出差刚回来.呵呵!

网友:
几天了,贴子很长了.
关于楼主所说的问题,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次;
查找到此原因是:利用仿真头进行一步一步执行,最终到CALL 3FFH时出现了问题.
读出芯片时,其数据格式变成其它样子了,而不是RETLW 0xxH格式,造成PC指针顺序执行到00位,一直不停在这段循环,当然不能执行其它程序了.看门狗打开与关闭都一样.

网友:
若在MPLAB IDE环境里使用PIC的编程或仿真器,都有校验字修正功能.

网友:
默认的设置 (原文件名:默认的设置.JPG)

更改设置后 (原文件名:更改设置后.JPG)

楼主:
34 xx
34就是retlw指令吗?

楼主:
发个jDM制作图

R3原版是10K,经试验,我取3.2K,才能正常编程。

网友:
还不如申请一个PIC16F876A或PIC16F877A制作串口的ICD2会更好一些,至少MPLAB IDE能支持.

楼主:
由此得出结论:
用JDM烧写芯片时,应该先读被烧写芯片的最后两个字节,记录下来。
然后烧写芯片,若烧写器提示没发现OSC校准值,应手动将载入的HEX的最后两个字节修改成34 xx的值,这样烧写的程序才能正常执行。

多花了我6块钱,把一个好的片子整坏了。冲动是魔鬼呀!!!

楼主:
上面的图看不清,再发一个:

网友:
多花了我6块钱,把一个好的片子整坏了。冲动是魔鬼呀!!!
----------------------------
芯片没有坏呀,如果要求内部时钟精确,自己写个程序校对一下。,

楼主:
我买了两块,我自己弄坏了一块。

网友:
有时候就是怪问题不断,我在用16F630时,不用外部晶振时就是不正常工作,有时拔下芯片带电安上能工作,外接晶振后就能正常工作了.呵呵.当然也有可能是使用万能板的缘故

网友:
用 JMD 建议用winpic800 在 XP下比 IC-PROG 快
用IC-PROG 和 WinPic800 写片子不用先擦除,可以直接编程,这样如果片子不是空的,程序会自动清除并自动保存OSC修正值.

楼主:
winpic800用了,不会设置呀,可以读出来,写的时候有问题!有没有他的串口编程器的电路呀,我对比一下和我的JDM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