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1200aa 麻烦你根据液晶的尺寸估算一下前面板的大小!

楼主(2009-04-06):
麻烦你根据液晶的尺寸估算一下前面板的尺寸。
键盘板是独立的单面板,一部分按键是露在外壳外面,按键需要一个很好的布局。
这个布局包括按键的间距等。

楼主:
我的建议是MCU主板的大小宽度不超过10CM,长度不超过12CM
键盘板是单面板,宽不超过9,长(竖向)不超过9.
按键使用6*6*9的轻触按键,12个按键要均匀分布,键位布局按SMHO提供的草图分布!

楼主:
【2楼】 hl1200aa

-----------------
把键与键之间的间距标注出来,为PCB布线作参考!

网友:
【3楼】 smallsnail 燕 青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etail.jsp?kind=normal&id=1949&class_id=1396&super_id=1381
是否是用这个按键?

楼主:
【4楼】 hl1200aa
-------------
恩,用这个做一个效果图出来。看一下,谢谢!

楼主:
其实我还想用那个6*6*9的小按键,刚才一想哪个按键可能小了一点,O(∩_∩)O~
如果用了那个按键的话,外面还需要一层来覆盖在整个外壳上面,相对于这个12*12*7的来说,麻烦了许多。

网友:
这个的确是问题,6*6*9没有专门的按键帽卖。
哪个大的就有。

网友:
第一版.
有没有帽子的小问题,就别考虑了.最多就难看些吧.

网友:
不好意思,工作平台刚刚迁移到台式机上,很多东西丢了,只能重新做。
整体布局基本上按照SMHO草图上的做,按键用6*6*9的,只是电池的放置有点不同。
如果这个布局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马上出电路板的2D。

网友:
如果主板可以做小点的话,两个电池盒都摆下面,可以做薄一点。

网友:
按键板2D

楼主:
键盘板的横向距离可以再大一点,上面的四个功能键位置最好把液晶按四等分平分。

楼主:
【13楼】 hl1200aa
这个不错!
按键间距的尺寸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