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发送unicode短信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4-06):
最近我在弄TC35I的板子,在发送UNICODE短信的时候出现在问题,就是结束的好个CTRL+Z不知道怎么用。我试了以下情况(没用16进制)
1)在出现>后我输入了自己要发的信息后又加上了CTRL+Z后回车发送,结果ERROR了!(在串口高度软件或超级终端上都是ERROR)
2)在出现>后我输入了自己要发的信息后又加上了CTRL^Z后回车发送,结果ERROR了!(在串口高度软件或超级终端上都是ERROR)
3)在出现>后我输入了自己要发的信息后又加上了CTRL^Z后发送,结果ERROR了!(在串口高度软件或超级终端上都是ERROR)
我在其它资料上看到别人要发的信息后都没有CTRL^Z或CTRL+Z出现,而我的全部都是有CTRL^Z或CTRL+Z,
我想问一下,这个CTRL^Z到底怎么用,(是CTRL^Z还是CTRL+Z我现在也没弄清)查看过别个的贴子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的始终没有解决!弄了好几天了但是还是不有结果,很郁闷,当时还以为是电源的问题,但是用别的软件(不靠AT指令)却可以发出短信。资料说一定要以CTRL^Z结束,我在信息后也以CTRL^Z结束了但就是老是ERROR,还有为什么别人调试AT指令时信息后却没有CTRL+Z呢?
还请各位帮下忙!谢谢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UNICODE短信编码时我看到一个贴子上写是photo+0008A7+msg而我查到的资料上写的是photo+000800+msg请问哪个是正确的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能看到ERROR说明CTRL+Z已经起作用了。ERROR提示你的是PDU编码里边有错误,而不是CTRL+Z的问题。

楼主:
谢谢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我回寝室再试试,不过编码我试过两个不同的内容发送,还是不行,而且我也试过好多次了,为什么别人发送成功时只出现>PDU内容而没有CTRL+Z呢?还有到底是ctrl^z还是ctrl+Z呢,敬请指教

网友:
呵呵,我只在超级终端里发送成功了。明天和单片机连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行!

楼主:
honami520你发送成功了都不给我说一下怎么回事呢,好晕哦,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我试了好几天了都快没信心了~~~~唉!

网友:
CTRL+Z发送后回显是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制到unicode后一起发送.

网友:
再传个生成unicode码是小软件给你吧.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3486.rar(文件大小:201K) (原文件名:自动生成PDU编码.rar)

网友(2009-07-1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资料上说要也ctrl+z结束,但是按下ctrl+z不就是“取消”上一次操作吗?资料上还说,可以用<ESC>结束,但是我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按下ESC就是退出了!点击发送以后,还会有">"提示符,再发还是有这个提示符,我感觉就是没收到结束符,不知道咋整的?明天试试你们的方法

网友:
正是我遇到的问题,一个关于“000800还是0008A7”,一个关于ctrl+z的问题,和楼上的遇到问题是一样一样滴啊,高手快帮帮忙吧~~

网友:
注意啦注意啦!!!!!
刚才看到达人博客上有一篇关于发送PDU短信的例子,直接转载了,每一位的代码都有解释,大家来一起学习吧,我试过了,没问题,不知是否适应其他模块
转:
PDU模式下发送中英文短消息

首先将短信息格式设为PDU 模式:AT+CMGF=0

设置短消息服务中心地址:AT+CSCA=”+86138XXXXXXXX”,145

发送:AT+CMGS= YYY [CR] ;其中YYY 为PDU 的十进制长度

收到[>]响应后再发送

[PDU][ctrl-Z]

[PDU]数据单元格式定义为:

以下例子发送“你好”到13912345678

发送数据是:你好

Unicode译码为:4F60597D

AT+CMGS=019 //15(PDU 规约头固定长度15 字节)+4(报文长度4 个字节)

> 0011000D91683119325476F8000801044F60597D [ctrl-Z]

00 //为SCA预留

11 // FO 设置PDU 类型

00 // MR 发送参考号

0D //DA 目的号码长度

91 //DA 目的号码类型

68 //DA 中国的区号

3119325476F8 //DA 目的号码编码

00 // PID 发送方式

08 //DCS 编码模式

01 //VP 有效期

PDU 中用户数据前的PDU 头的长度是15 字节

04 //UDL 数据长度

4F60597D //UD 数据内容Unicode 译码

例子中目的号码是一种内存编码方式,将每两位数据位置互换,余下最后单位的补F

如13912345678 编码为3119325476F8

用户使用PDU 模式发送中文短消息时只需按照上述例子,改变TPDU 的十进制长度、手机

号码编码、报文长度和报文内容Unicode 译码即可。

网友:
再顺便解释一下,可能有些新手像我一样对于“ctrl+z”这个结束符有些疑惑,我原来用串口调试助手,这样按键会是一个“撤销删除”的快捷操作,ESC会直接退出助手,但是用超级终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至于如何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应用“ctrl+z”,还请高人指教,目前来看,后缀“1A”(ctrl+z的十六进制代码)好像不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