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M23的GPRS模块的初始化指令这样够了么?

楼主(2009-04-06):
第一次用明基M23模块,不知这两条初始化指令够了没?

-Start all of AT Commands with “AT+CFUN=1”
-Camp on the cell with “AT+COPS=0”
试过一次发了这两条指令后模块的绿灯一闪一闪的了。但是打电话过去是说“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再后来发这两条指令就一直红灯而已。不知道是不是天线问题。老师忘记给天线我了。我自己拆了一台旧手机的天线用透明胶带摇摇晃晃地粘上去的。
是不是他检测不了SIM卡呢?用串口从电脑发指令过去都得不到答复的。
大伙可以跟我说下要发什么指令初始化这东东么?
短信中心的号码是不是如果不是新卡就不用设了吖?阿拉用阿拉的电话SIM卡插进去的说。
模块的样子是这样的。应该比较普遍的模块

网友:
阿拉帮你顶一下!阿拉关注图片中的美女,

网友:
天线一定要接好,否则问题多多,另外开机要控制模块的开机信号
建议仔细阅读硬件手册开机部分

网友:
这东西只要开机,不要什么初始化就可以被叫“振铃”。
你可以按下面的步骤检查:
1、电源供电,很多人刚开始做时容易犯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可以用示波器先看看电源电压波形,要持续看,注册网络时才会有大电流耗电,看那时电压有没有掉下去;
2、开机,M23只有一个PWRON引脚,只能控制开机,我们都是直接把它接地了;
3、串口按9600 8 n 1发送“AT\r”,如果你没有设置过,M23是自适应波特率的,它应该回AT OK,第一个命令可能由于自适应波特率太慢而出错,但一般第二个就好,后面就按9600通信;
4、插入SIM卡,接好天线,天线不能用胶带什么的粘上,你焊一小段5cm左右的焊锡在上面都可以正常通话;
5、检查SIM卡的VCC有没有供电出来;
6、用AT+CREG?命令检查有没有注册成功GSM网络;
7、如果没有注册成功,用AT+CIMI命令检查SIM卡,如果有一串数字出来,说明SIM卡部分是好的;
8、用AT+CSQ命令检查GSM信号强度,如果太差则检查天线;

上述都没有问题的话业务开通情况下应该就可以发短信、打电话、上GPRS了

楼主:
嗯,偶再去检查下。
BY THE WAY,我进去ZC3909那看了下图像远程传输的开发板。好贵吖。哈哈。有无有就只是图像传输的模块吖,控制模块阿拉可以接自己的周立功开发板那样。哈哈。
俺是穷学生一个。嘿嘿。
不过有人建议说买开发板不如买台cheap些的手提电脑玩。哈哈。
都是NO MONEY NO TALK.勤奋~等偶工作拿工资了就有的玩了.

楼主:
打电话进去会振铃。绿灯一闪一闪的,大概SIM卡检测到了。也有信号了。
但是我发现无论我发什么指令,她都没有回复。
我发“ATA”接电话,也没接上。

你们给他发命令的时候要用特定的调试软件么。我就用周立功的串口调试软件而已,SSCOM3.2也试过。
再者是我发的格式问题?
我就用9600波特率,8 NONE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每条指令后面都 要加回车么?
还有laosuntou 说的“AT\r”这条指令,后面的"\r"是直接打上去还是按回车呀?

谢谢谢谢~

网友:
基本的通信都没有先不用试AT指令了,先确保你的电源容量和开机过程正确再说吧
To:【4楼】
我的开发板不适合学生用,这些开发板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很多项目中,拿过来只要稍作移植就可以实际应用了

楼主:
晕,弄好了。原来每次上电要按一次复位键,听到滴一声响呆会就绿灯闪可以用了。
还有,换了一个专门调试M22 M23的串口发送软件发送AT指令,能收短信打电话了。发短信还有点问题。
呼~

网友:
随便用串口调试助手、SSCOM等,AT命令后面加上回车换行就可以了,自动加0x0d、0x0a上去

网友:
图片中的美女,我有m23g的模块你要不,看你这么能吸引我,给你大优惠!!

楼主:
TO Mr 郑建宁,有需要会找你要滴了~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短信的时候,要怎么确认短信结束呢?看datasheeT 说用ctrl-z.但我还是不太明确要怎用。我直接用键盘ctrl+z,也发ctrl+z到m23都试过,仿佛短信还是没有发出去,还是返回">",应该是还处于短信编辑状态是吧?

网友:
查一下ASCII码,CRTL+Z对应的数据是多少,直接发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串口助手里直接用16进制发 1A 结束输入短信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ARM在串口发送 0x1a过去发觉他还是没反应。我再捣鼓捣鼓。

楼主:
C程序忘了加"\"表示转义字符了~stupid mistake~

网友(2009-08-23):
最近要做这个东西,留意一下,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2010-04-19):
回复 楼主:
晕,弄好了。原来每次上电要按一次复位键,听到滴一声响呆会就绿灯闪可以用了。
还有,换了一个专门调试M22 M23的串口发送软件发送AT指令,能收短信打电话了。发短信还有点问题。
呼~

专门调试M22 M23的串口发送软件   这东西哪有下?能否共享一下?youki1234@163.com

网友(2010-08-01):
回复 楼主:
近日,在做一个开发GPRS的东东,用的是CTM-900C,用AT命令测试时,其它的都很正常,但是一涉及到SIM卡的就返回ERROR.例如
///////////////////////////////////////////////////////////////////////////////////////////////////////////////////
SIM 卡工作状态测试:
发送命令: AT+CPIN?↙
返回: +CPIN: READY
+CPIN: READY:表示SIM 卡状态良好,可以进行网络连接;
+CME ERROR: "SIM failure":表示SIM 卡未工作,在数据
MODEM 断电后,弹出SIM 卡抽屉,检查SIM 卡是否已放
入,检查卡与数据MODEM 是否有良好的接触;
+CPIN: PIN:表示SIM 卡已锁PIN 码;
+CPIN: PUK:表示SIM 卡已锁PUK 码。
///////////////////////////////////////////////////////////////////
但是我发送AT+CPIN?↙却返回ERROR,如果是检测不到SIM卡也不该是ERROR,希望解释下.谢谢.

网友:
楼主好,我也在调试和你一模一样的GPRS模块,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是BENQ M23的,不知道怎么接的,怎么调的,希望给予帮助,给些资料,邮箱是mike0816@126.com, 谢谢

网友(2010-09-02):
求助!! 我用的单片机板子是DP-51H的,GPRS模块是BENQ M23的,与楼主的一样,想要实现通过单片机板子和GPRS模块连接来发送短信,用单片机板子和电脑连接可以看到发出的数据,用GPRS模块和电脑连接,用AT指令操作也正常,能发出短信,就是用单片机板子和GPRS模块连接时候,一连接,GPRS模块就掉线(LED)灯不亮了,用的是串口RS32,直连的和交叉的RS232都试过了,不知道问什么他们怎么连不通呀?求楼主和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2-06-02):
你好,我想问下,你那还有BENQ M23 的资料么?老师给了我一个和你这个图片中一样的GSM模块,可是就是米有资料。万分感谢你啊

网友:
你好,请问你现在有M23那个资料么?可以发给我么?zhangxinruixr@yahoo.com.cn谢谢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