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编译好的可执行程序复制到优盘,怎么知道要把优盘挂载到那个设备呢?

楼主(2009-04-06):
把编译好的可执行程序复制到优盘,怎么知道要把优盘挂载到那个设备呢?我用 的是mount /dev/sda1 /mnt,这个命令不对呢

网友:
/dev/sda1肯定不是U盘啦..而且不要直接把设置挂到/mnt下面..最好新建个目录 如:udisk

插上U盘..然后:
$ fdisk -l                  #列出U盘在哪个位置
$ mount /dev/** /mnt/***    #挂载 mnt/***必须存在!!!

楼主:
哦,我试试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