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一定数量脉冲后实现中断?控制步进电机有用。

楼主(2009-04-06):
我PWM口怎么才能发送一定数量的脉冲,比如PD4发送7000个,到此为止,又如何应用中断呢?请各路高手帮我用程序指点下?

网友:
可以用 上升或者 下降沿 中断,进中断后 计数 达到一定数据的时候。。。 嘿嘿

网友:
用定时器1的比较匹配输出,列波输出模式……

网友:
如果输出频率不高的话单片机模拟PWM。这样要多少个都很方便。一般来说10K以下的PWM模拟都很容易

楼主:
可是我的是70KHz啊 选用8M都不够,只能31.25KHz将就着用

网友(2009-12-19):
用现成的控制芯片来实现吧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