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选用

楼主(2009-04-06):
请问飞控用MMA7455L数字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好,还是MMA7260,或LIS3LV02DQ三轴数字加速度  ADXL330kcpz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好。谢谢

网友:
MMA7455L数字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和MMA7260相比:MMA7260精度会高一些,MMA7455L数字只有64 LSB/g @ 2g。

网友:
ADXL330kcpz好一些

网友(2009-06-16):
同志们,请用MMA7361,这个性价比应该更不错啊

网友:
推荐楼主使用ADXL335吧,是ADXL330的第二代产品,而且ADXL330在09年度ADI原厂将可能停产,它推荐的替代品就是ADXL335BCPZ,是pin to pin兼容的,性价比更高,性能更佳,价格反倒是更便宜。可以在官网上下到datasheet的。随着它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目前零售价格折合RMB估计也就在25元左右了。另外,它的姊妹产品,数字输出的(它不要再加模数转换,335是模拟输出)ADXL345也已经正式推出,零售价格折合RMB也就40多元吧,相信随着它的大量普及应用,未来也会大幅降价的。

网友:
ADXL345也已经正式推出,零售价格折合RMB也就40多元吧...............这个是ADI公司的加速度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