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器电压的3个问题

楼主(2009-04-06):
完全没有搞过充电器!
先要给两个串联的6V蓄电池充电(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问题1  充电电压是12V 还是12V高一点 或者低一点?(比如说变压器是12V整流滤波后13V给电)

问题2  充电电压是约平稳越好还是略有波动好?  (整流滤波 +  7812稳压  + 大电容稳定波形)?

问题3  单片机如何检测蓄电池已经充满?

-------------------------
还望赐教  (简单回答一下就行!!   ^_^ 知道大家都很忙 )

网友:
外行随便回答一句啊,仅供参考

对于12V单体的充电,我买的专用充电器是14.5V的,在充满电提示后,电压是14.2V

据说,给蓄电池充电用脉动直流电更高,有利于活化电极,提高容量和寿命。

单片机监测,我想无非是监测电压吧。

网友:
简单,非专业方法。
例如12V 铅酸蓄电池
如果出现过放电,大电流至10V,小电流至11V。
先恒流(电流在 电池AH的20~30%)充至14.5V,如果没有过放电直接浮充。
然后转入恒压恒流浮充13.5V,充电电流减少到4%时基本上算充满。

楼主:
啊,这么复杂,我刚才拆开原来玩具车的12V充电器 :

(变压器 +  整流 + LED指示灯 )  就好了,滤波都没有!

(130元的玩具车)

汗...!

网友:
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直让电池浮充,变压器是有功率限制,功率大时电压就降下去了。计算好就OK。

网友:
1)充电电压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定,如果是后备电源,建议用浮充就可以了,要求低一点;如果是循环使用,推荐用3阶段方式充电,先恒流充电到14.4V,然后固定这个电压,用恒压充电,等电流下降到1/50C时,改成13.8V浮充电。

2)电流无所谓,脉冲对硫化有好处,但是电流不能太大。

3)单片机用AD啊,呵呵。

楼主:
哎,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研究充电器了,(蓄电池和其充电技术又是一门学科)

还是先搞好我的智能小车吧!

昨天 花30元买了个  智能充电器

特点:此充电器的设计符合铅酸电池的三段式充电、衡压限流的充电方式,使电池充分达到饱和状态,充满后即转为涓流充电,使电池处于饱和状态,并且再长时间不切断电源都不会损伤电池)
------------------------------------------------------------

就是 单片机 如何识别电池为饱和状态 还有再研究一下。(2个6V4AH 的电池串联 ,冲完电电压12.8V)

网友(2010-05-17):
楼主买的充电器上个图看看?估计里面没有单片机吧?

网友(2010-10-22):
检测电压方面是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