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驱动电路图求助

楼主(2009-04-06):
我是照着图中的电路连接的,但是上电之后发现2101很热,刚开始的时候Vs还有3.2V的电压输出,后来就显示为0,再以后就没有出过数,请问我的2101是不是烧了??

还有我的电路连接正确吗??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请帮我指出来,我会非常感谢的!

我的这个是想驱动一个100W,0.6A,300V,有霍尔的直流无刷电机,那位高手也可以指教一下我这个新手。

网友:
C2用电解电容 其他的电源上的也要加电解电容的

网友:
无刷电机貌似不是这么驱动的吧.

网友:
D1用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7 1N5819等等;C2用224的CBB或独石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会再试一试的!!

楼主:
2楼   这是驱动桥中三路中的一路    我怕大的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A:
上传个驱动电路图片给你参考下 这个是48V电机上的 限流15A

楼主:
谢谢你  lanshuitianxia 黑蚂蚁

楼主:
我想知道R18,c17,R12,C14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接这些东西呢??

还有R59???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电路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这个论坛里的人真的很热心啊!!!

网友:
按IR2101S的手册,楼主的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是不是器件的选择或电路焊接的问题呀!
楼主到也说说,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自举电容太小了吧!

网友:
To LZ:
IR2101是电容自举,写程序的时候必须严格注意顶/底管的占空比。

如果底管不导通或顶管长时间开通,都导致自举电容不能充电/不能充足够的电,进而会导致顶管开通缓慢或因为电容电压低顶管直接被芯片保护不开通。
自举的二极管最好用肖特基+快恢复的,尽量保证能提升电容充电电压,关断过程少消耗能量。
自举电容容量不要怕大,有地方,不怕花钱几百uF放上去才好。自举电容太大导致上电的冲击电流大。
MOSTFET/IGBT一个开通就是要消耗一个Cg的电量,还要有足够的开通电压,想想看。

后边那个图,GS之间的电阻和电容,看起来都是影响工作的东西:
电阻,IR的驱动器印象中是强输出保持,除非G串联电阻挂了,否则不需要R去保持GS=0,确认关断。如果用,为了串联电阻的失效保护,也要100k量级的大电阻。尤其对顶管,那东西持续消耗自举电容的能量。
GS并电容,在IR驱动强度一定的条件下,减缓开通/关断速度,导致开通/关断损耗加大。好处是防止误触发脉冲。用还是不用,根据应用考虑。

楼主:
我的电路图是有一点问题的,首先把接在VB上的二极管换成了快速恢复的FR307,然后在电源上接了电解电容,在VB与Vs之间我也接了电解电容,输入是0到5V的方波脉冲,尝试了很多遍,最后把我要试验驱动的4个840给驱动起来了,但是我得到的波形不是很满意,负载上的电压波形不是很好的方波形状,而且是正负幅值加到一起才是25V,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

我把我改后的图传上来!希望那位高手有时间再帮我看看下。

新手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LS的把两个4148的方向反过来试试。

楼主:
【16楼】 zy_sh_npk
  对不起  我刚才的图画错了,IN4148是反过来的,现在已将15楼的图改过来了。

  不知道怎么能把输出的波形弄的好一点呢??

网友(2009-07-28):
IR2101是否需要给他提供一个单独的稳定电源,比如上图的 +12V/+10V?

IR2101 DATASHEET 数据
Symbol Definition                                  Min.         Max.         Units
VB     High Side Floating Supply Voltage           -0.3         625
VS     High Side Floating Supply Offset Voltage    VB - 25      VB + 0.3
VHO    High Side Floating Output Voltage           VS - 0.3     VB + 0.3     V
VCC    Low Side and Logic Fixed Supply Voltage     -0.3         25
VLO    Low Side Output Voltage                     -0.3         VCC + 0.3
VIN    Logic Input Voltage (HIN & LIN)             -0.3         VCC + 0.3

此电源电压VCC由什么因数决定?
因VIN是用MCU输出,一般为+5V,那么按照DATASHEET,VCC也应该是+5V的呀!
但经过测试,VCC少于10V,电机就很难启动.

请大大门指点!!!!

网友:
考,15楼的IN4148接法是对的,这个管子是信号来的时候用电阻延时,信号去掉的时候让这里的GS电容电荷快速泄放掉的左右,还可以拉开上下管的死区

网友(2013-06-14):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图是有一点问题的,首先把接在VB上的二极管换成了快速恢复的FR307,然后在电源上接了电解电容,在V ...

对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图是有一点问题的,首先把接在VB上的二极管换成了快速恢复的FR307,然后在电源上接了电解电容,在V ...

我的高端无输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马克~~ IR2110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克~~ IR2110驱动。

我的电路同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克~~ IR2110驱动。

我之前IR2101接法也同这个,
但现在再用时HO没输出了是什么原因呢

实在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马克~~ IR2110驱动。

如果C2用100P时HO有点乱波形(是不对的)
如果用有1UF时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尝试把com端接到负电压?貌似在一个高端的电调看到这种接法,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C2用100P时HO有点乱波形(是不对的)
如果用有1UF时就什么都没有了。

暂时用商品电调,以后明白了再交流交流。谢谢啦。

网友:
正在做电机驱动,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尝试把com端接到负电压?貌似在一个高端的电调看到这种接法,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IR2101驱动H桥,长时导通就是不对了怎么解决

网友(2013-09-27):
全桥驱动电机有声音,是怎么回事呀,这是什么原恩引起的呢。怎么个解决办法呢。

网友:
刚好我也在用
一直疑惑,用IR2104和IR2101来驱动哪个更好?
IR2101是不是无法输出HO=1,LO=1??这样就不会有同时打开上下mosfet的逻辑出现了?

网友(2014-05-29):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驱动电路图片给你参考下 这个是48V电机上的 限流15A

(原文件名:IMG_2401.JPG) ...

你好,我现在做的是48V500W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的,我根据你在这帖子给的图做了个板子,电机能顺利启动,但关电后再开就烧管子,换了管子后就好了,但一关电再开就又烧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你的图能给个完整的我吗,谢谢!

网友(2014-11-04):
我现在和楼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三个IR2101驱动BLDC,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一个IR2101非常烫,另外两个没有问题,并且是PWM的占空比越大,芯片越烫,最后直接冒烟(自举电容用的是4.7uf 钽电容,IR2101供电电压是10.4V);
第二个问题是,三个芯片的低端是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这和datasheet上说的不一样啊),请问各位有木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5-01-02):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图是有一点问题的,首先把接在VB上的二极管换成了快速恢复的FR307,然后在电源上接了电解电容,在V ...

大神,你这个电路驱动有没有成功啊,怎么我和你的电路一样,没有成功啊

网友(2021-03-09):
最近在学习这个驱动方式,以前用的是分立件,最近也在用IR2102S来驱动无刷,首先程序驱动逻辑没办法改,只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