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傻孩子自制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傻孩子,那个书中自制的串口接线怎么用?DB头接PC机还是接单片机?另一端呢?电路板上的XS10上的PCTX,PCRX怎么接?用那个自制的线接PC机?XS4是直接焊接到电路板单片机上的吧?请傻孩子回答的详细点,我刚学AVR,一时还不能理解。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虾来回答一下?困惑中。。。

网友:
串口接线用于连接开发板和计算机,DB头接PC,另一端接开发板XS10,其中PCTX连DB9第2脚,PCRX连DB9第3脚,XS4直接焊在PCB上。

网友(2009-11-09):
请问reset和PC6的跳线座如何焊接的?

网友:
简单处理的话,复位端可以直接接到RC复位电路上,无需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