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有周立功的LA1016的USB驱动帮忙传一下

楼主(2009-04-06):
RT

周立功的驱动安装软件真SB,说是自动弹出驱动安装程序,结果同时弹出好几个确认窗口来。如果点错了,驱动就别想装上了。
除非从做系统。SB周立功赶紧倒闭。气死我了。

哪位兄弟用着LA1016麻烦传一份驱动,(我不想从装系统了)谢谢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
1.插上设备,在设备管理器中,把“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的几个设备和“其他设备”下面的USB Device全部删除;
2.拔出设备,重新重启计算机,让计算机自动安装刚才删掉的主控器和Hub等驱动;
3.卸载zlgLogic软件;
4.重新安装zlgLogic软件;
5.插上设备,当出现“发现新硬件”对话框时,除了第一步选“暂时不。。”之外,其他都选下一步(让计算机自动安装驱动,而不是指定路径)。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LA1000驱动下载:

楼主:
谢谢【1楼】 tjzhky 李军。
zlg的售后也是跟我这样说的,试过了没用。

已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