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M++中添加中文注解

楼主(2009-04-06):
如何在PM++中添加中文注解,我添加了中文注解后,编译能够通过,但存盘在打开后注解中的中文部分出现乱码,请教

网友:
不用也可的,输入的时候要选用半角。

网友(2011-04-25):
什么外挂啊?

网友(2011-10-28):
ue 和 PM+ 相互配合,出问题啊
如果在PM+中修改了代码,结果UE中就只能看,不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