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2做的 LED显示屏控制卡带2048*512点,大家研究一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4-06):
在另一个贴看到的。但在那边讨论太慢,所以另开了这一贴。

技术指标:
    1、控制面积:

    1/16扫描  64*32单元板 控制面积1024列*128行 (普通室内单元板)

     1/4扫描 32*16单元板 控制面积1024列*64行   (普通半户外单元板)

     P10单元板拼接可做屏幕大约0.7米高  10米长!

     P16单元板拼接可做屏幕大约1米高  16米长

     自主设计单元板最大可控制2048列*512行

     支持16扫、1/8扫、1/4扫、1/2扫和静态驱动模式。

    2、控制接口:

     与单元板连接08接口、12接口;与电脑连接232接口。

     支持所有(室内、室外)单元板,支持各种595走线方式。

    3、控制系统:

     内存容量大,可贮存5000个汉字和数幅图片。

     具备各种动画显示驱动,四十种显示方式用户可以随意选择。

     亮度可调,OE极性可调、系统时间,定时开关机!

网友:
顶一下,呵呵.研究很久了!

楼主:
我就是在那里面看到你发的..上面那个U2是什么

网友:
存储芯片,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主要在这个------具备各种动画显示驱动,四十种显示方式

如果是存储芯片,那就162那点SRAM不好实现吧..

网友:
发送程序肯定只有用总线发送才会这么快,所以这个程序里数据肯定是竖着排列的,而不是常规的一字节一字节横着排列的,至于存储问题怎么解决的..一头雾水.
U2应该是存信息的,不是RAM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8个口.一个口带16点是吧..

网友:
来个特写

网友:
595应该输出ABCD及时钟,锁存,后面两个245可能是信号线,128点高双色最少要16根信号线. 不知道M162有线么多脚不.没用过AVR,寒

楼主:
162 是 35个IO口吧..
还有那上面应该没用595.是不是74HC08

还有我刚刚仔细看了下接口..应该是08 接口4个.12接口4个.另外他也没说是单色还是双色..

网友:
确实,只有14个脚,595有16个.查到U2是什么了
HM628512,是一个sram芯片 4M SRAM (512 KWORD X 8 BIT).
现在就差个速度的问题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88e65da479af6ede8c0aab632ebbd6d.jhtml?pm1=2
软件下载地址【www.521LED.com】请复制打开!

本卡支持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扫!

本卡最多带64*1024个汉字

本卡支持单色,双色,

可设定屏号、屏宽、屏高、串口、红绿交换、数据反向等参数。

网友:
胡扯一下
如果是我做的话
数据直接从储存器输出
平时数据流不经过处理器
处理器提供数据地址和流控制,以及对储存器写入新数据

网友:
这个控制卡有40种显示效果,如果不经过MCU,怎么处理左移上移之类的效果?

楼主:
另一个板子我看显示方式太简单(前面那个40种没具体说明)..不用MCU处理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显示方式┄指每一幕信息在显示屏上的出现方式,

如下:

立即显示:信息整体立即出现于显示屏。

从右向左移入←:信息整体从右向左逐列移动进入显示屏。

从左向右移入→:信息整体从左向右逐列移动进入显示屏。

从下向上卷入↑:信息从下向上逐行进入显示屏。

从上向下卷入↓:信息从上向下逐行进入显示屏。

从左向右展开→:信息从左向右逐列显示于显示屏。

从右向左展开←:信息从右向左逐列显示于显示屏。

从下向上展开↑:信息从下向上逐行显示于显示屏。

从上向下展开↓:信息从上向下逐行显示于显示屏。

网友:
还有不知道他把汉字存在什么地方了,ATMEGA162只有16K FLASH,存程序都不太够.更何况放那么多汉字进去,难道直接存在SRAM里让它不断电?

网友:
我有这个卡的上位机软件,确实有40种显示方式

这些显示方式没那么好处理

楼主:
"从中心向四周扇形展开"这些..应该是要用些"专业"方法才行啊...我搞个8字双色都....唉..看来方法不对啊

网友:
这卡确实要打击很多人.绝对是高手做的,16K代码内编出个这么强的程序,无敌牛

网友:
确实比较强。

网友:
大家没有注意到12楼说的方法可以节约至少一倍的时间,就是不停的读数据,读所存信号直接锁定数据进行输出,而CPU没有其它动作了。唯一要提供的就是地址和锁存信号。
大学老师教的,当时8051处理,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输出速度。各位自己琢磨吧。

网友:
12楼的貌似是校友,不知道是哪个院的

网友:
其它到好说,但一块卡扫那么多点不太好做。

网友:
用硬件SPI送数据应该可行。

楼主:
硬件SPI不行吧...双色..而且不止一个口

网友:
顶上来,期待高手现身,感觉写这卡的人有点像玩魔术的.

楼主:
我也顶上去看看..

网友:
我买了 个,好多功能难以实现。现在还扔在抽屉里

楼主:
什么意思.他说的那些效果有些没有吗? 还是你要的是其实功能,他上面没有的..

网友:
12楼说的对。
只能数据从外部存储器直接到显示才可以达到这么楼主的指标(并行总线,D0-D7数据直接到单元板,这里就需要组织数据的放置了)。用m162的硬件spi都不一定达到指标(16mhz时钟)。

北航最近出本书,讲的51->led显示屏,关于大屏幕的驱动讲解很到位。。楼主不妨参考下。

网友:
你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数据在上位机处理好,一帧一帧的存储,AVR就是不断的送数据!!

网友:
把主要的芯片,基本原理画出来,这样才可以研究哦

网友:
你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数据在上位机处理好,一帧一帧的存储,AVR就是不断的送数据!!

应该不是这样,如果这样托机就用不了,再说了那样的速度也不够快。

网友:
你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数据在上位机处理好,一帧一帧的存储,AVR就是不断的送数据!!

对于各种排列,难道每一种扫描方式都会写一个程序?这样的话16K估计也装不下吧?
扫描方式不同,数据排列差很远的.

27楼的.有哪些功能没有实现呢,说说感受啊

网友:
【33楼】 数据不在单片机里处理,是在上位机处理的,处理时已经根据扫描方式已经处理好了数据的排列方式,
这个程序不会很大的,16K可以装下,

网友:
【33楼】你有这个软件,你看看高级设定,不同的现实方式,确实要下载不同的部分软件

网友:
确实哦,看到了....这个魔术解了一大半了,不过顺便讲一句,软件做得很烂

网友:
上海灵信的卡好像就是这么做的,不过他们的是AT91F4008+CPLD+SRAM+ROM 贵得厉害

楼主:
能把软件传上来看看吗?

我还是觉得不是这样,一帧一帧的存储,那一帧要多少空间?

网友:
存储肯定是放在SRAM里的.而且这卡能存的东西不多.那个充电电池估计给那个RAM和RTC供电

软件他们网站里有下载的.我这网速传得太痛苦.最高5K上传

网友:
关于北航那本51led, 感想就是,他把前面一半给砍掉就好了。。。。

静不下心来看,扫了几眼扔在一旁。

网友:
40楼的我刚看了一下,跟你一样的感觉,呵呵.前面估计好几百页了

网友:
40楼的书哪里能看到?

楼主:
基于51系列单片机的LED显示屏开发技术   这个吗?

网友:
to 【43楼】 hyz_avr
貌似是的

楼主:
下载了软件..操作了一下..看来真是直接用上位机生成一帧帧的画面...

网友:
东西真的便宜啊

网友:
哈哈
我也正研究这卡呢
画了下部份原理图
硬件做得不错的
可惜上位机不怎么样。

网友:
总结一下楼上信息:
1:电池供时钟与SRAM,
2: 上位机将文字转为图片后下载至SRAM中保存(好象应该也保存出场方式)
3:高级中的下载,是指不同的LED扫描方式,并不是指显示效果。不同的硬件驱动方式用相应的驱动子程序。
   这个功能有点牛,他软件中带有每个扫描方式的文件,可以反汇编试下
4:他的08与12接口处理,有点技术,还没时间看透。

网友:
另:
我已经用了他们10块卡
有3个版本
第一种是黄的
再是红的
现在是蓝的

老是在232上变来变去,搞不清他啥意思
黄的是三极管做的232转TTL
红的加了485芯片,好象还是用的三极管转232-TTL
蓝的又老老实实变为MAX232了

呵。
要清晰图的话,我明天拍了传上来。

网友:
1. 这个控制卡其实主要应该用于小屏幕的,带2048*512点的时候的显示速度会很慢,或者扫描速度不够,就是屏会闪,带大的要考虑用ARM+CPLD的方式
2. 628128用电池的方法保存数据不是很可靠的,用多了会知道后果,用于工程还是建议用基于FALSH的。

网友:
48楼的图,只有四根数据信号线,最多也就能控制64点高,他的128点高是怎么来的

网友:
我想要考虑一点:LED点阵本身肯定是锁存的,你只要把数据输入到LED点阵上就不需要单片机再刷新控制了——就像静态显示一样,所以单片机在1S的时间内足够计算出多种效果的实施方案,只要你给出命令,单片机就立即改变显示的效果,就像控制LCD12864一样。

网友:
52楼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LED是要一直扫描的,一旦停住了就开始烧芯片了.这点跟LCD完全不同

网友:
52楼用得好像是静态LED屏,如果面积大一点的话,就不是我等穷人能玩得起的了

网友:
顶起来,大家继续研究,我菜鸟一个,只能顶顶了

楼主:
静态也得控制一下OE吧..不然IC也会很烫的吧. ..

网友:
看用了那么大一块后备电池,就知道应该是用RAM做数据存储器了
我这有块老早的停车场控制卡,就是这么做的,电池没电了整个系统也就洗白了...

网友:
下载软件,单向传输,一幅480*128=61440位(用9600的波特率下传大约是6秒左右),软件上不任选那种花样通过软件下传看都是在6秒这样子.
这样看上位机不是一帧帧转好后下传到SRAM中,而是在AVR程序中处理花样变化的.

网友:
哇真牛,网站是多少啊

网友:
【58楼】的,你选多一点的文字,然后选一种花样,转换,你能在目录下看到一堆装换后的单帧的图片!!!

网友:
应该是上位机处理后发给AVR的~

网友:
【60楼】我试过,多选一些文字,通过转换只是把它分成多页(因显示内容大于屏幕).但每页都可以设定不同的显示花样.
关键是显示花样通过下传数据速度时间来看没有转换成一帧一帧,也就是所有的花样处理应是在单片机中处理.

网友(2009-05-25):
做个记号,这个牛

网友:
记号看一看

楼主:
用软件转换时候生成的那些图片是每一幕显示的内容.并不是效果渐变的帧...也就是说效果不是在上位机处理的.

网友:
我想说说,其实我觉得LED用线与处理“与”操做,可以节省大量CPU时间~

网友:
如果要一行一行的控制就线与好了,要是多的比如8列都不亮,就在MCU中少扫描就行了~~~~不知道想法行不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的"线与"方式..容易实现这些效果吗.比如"从中心向四周扇形展开"

网友:
我测了一下,RAM那个芯片的电源没和主电源相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上电后是5V,它怎么处理的

楼主:
楼上....不是有个电池嘛...

网友:
有动画显示么?那个展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展开的?字动么?

楼主:
字可能不动..但整个画面像扇子那样慢慢展开显示出来..

网友:
上位机按照显示方式生成画面帧,iap,cpu送显示

楼主:
楼上..上位机生成的是每一帧显示的文字内容.并不是生成过渡的效果...

网友:
每一帧都做好,刷新显示不就是动画吗?

楼主:
软件生成帧..指的是内容的帧..并不是动画的帧...如果只是刷新帧的话.那每一帧的内容就都是立即显示了..

比如第一帧的内容是 "123" 第二帧内容是 "456"

软件只生成2帧("123","456").但要显示的是第一帧到第二帧的过渡效果.软件是没有生成的..

楼主:
无图无真相啊....发图..

输入两帧(幕)内容..

第一幕内容和方式

第二幕内容和方式

生成的图片

网友:
显示效果找本数字图形处理的书看看就有了

网友:
上位机为什么不能把2帧之间变化的过渡桢也做出来呢?上位机做很容易的。

楼主:
楼上没明白这帖论坛的主题..关键不是效果能不能做出来..而是用ATMEGA162做出来还要带这么大的面积..

网友:
曾经有一个做屏,人称华夏第一屏。就在天津东站对面。后来自燃算是一个了结。我也和他谈过。他密而不喧。但他说了一事。有一大批带驱动串并转换芯片要低价转让。其实有这个信息已经说清一个事实,就是串并转换。我是这样告诉他的。他又抛出一问题。是这样的,但速度问题如何解决。又称当时也来过几国人谈此种技术。有R国有M国等当然还别国的。能显示速度是问题。其实稍微想一下并不难。但他有一不解的事情。显示好办,特效如何实现,我给他一答案。就是浮点用整数算就可实现。单片机(51或8031)就能算。说了这么多。其实巨多技术,并不是有多难,只知道不知道的事。当然上面有好多高手提出更高解法。从RAM直接输出。细心组合一下这些问题还是问题吗?

网友A:
还以为是LCD屏,吓我一跳

网友:
245是总线驱动芯片,在这里是信号波形整形、中继。
P10,P16指的是像素间距.
俺做过个全彩色户外屏。面积100平米,不过像素间距大一点,呵呵。

网友:
不知道楼上把思路说说!

网友:
我也准备给我们学校做一个点阵屏,参考大家的意见

网友:
90楼,能不能把245的作用再细说说,一直不懂他的作用,或者举个反例说说。
我也有一个楼主的控制卡,控制卡上有很多接口,我测了一下,都不是一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怎么使用

网友:
74HC245带缓冲的总线驱动双向三态门。仔细看一下他的资料就明白了!至于接口,我个人理解是是控制的区域,比如楼主图上512*2048这样大的区域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屏用的都是级联方式。就是一个单元板的信号级联到下一个单元板,级联的所有的时钟线和锁存线逻辑上都是并联的,那么这么长的距离、这么多的门电路你指望控制器去驱动所有的单元板的时钟线,锁存线,是不太现实的,另外还存在着长线信号发射问题。74hc245就是把输入的信号缓冲一下,再驱动下一级门电路,因为它是施密特输入型的,也有一定的信号整形作用,可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失真。

楼主:
传点书上的资料上来..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0999.jpg(文件大小:42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led_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1000.jpg(文件大小:451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led_2.jpg)

网友:
这个只是存在着扫描速度的问题。查一下08口的CK R G从哪里接过来的就基本能知道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控制卡的原理图

网友(2009-07-19):
这话题没人感兴趣了没?
我现在在弄这个...

网友:
顶起来!这个板卡是很值得学习的!我也在研究···
个人观点:
1.从硬件结构上看,LED单元板的串行数据是从数据总线上获得的,ALE是时钟源,读数据的时候就会产生时钟,既你把显示缓冲区读一遍,其实就已经显示完毕了。为什么单色能支持256点的高,是因为时钟用74HC08D选择分时输出的。大致是这样,细节之处有待踹磨~~~!
2.之所以要用512KB的RAM,是因为上位机数据是保存在RAM里面的,掉电用电池保护数据。通过我对串口数据的分析,我确定,发送只是一副图片的点阵数据和设置信息,这么多种动态显示效果是单片机自己算出来的,并不是上位机按动画帧发送的..

网友(2009-10-11):
楼上分析得很有道理.

这卡功能确实很强,很值得学习!

网友(2009-11-20):
正在解剖这个卡,V4.8的版本,拿到bin文件,直接复制,功能受限制,正在研究其加密的方法

网友:
搂主QQ多少?只想请教搂主sram怎么用

网友:
512/16=32行汉字,也就是要用162模拟成32个SPI,用32个并入串出的IC(好象是74HC165吧)模拟,
2048/8 * 512= 128K,也就是一屏的数据要用128K的缓存,将128K分成4页,每页32K,
用162的外部总线的0x8000-0xFFFF作为缓存的总线,下半部分取出32个地址连接HC165,
一个地址作为128K的分页地址,再分出几个地址作为控制端口,搞一个硬件输出8个脉冲就中断一次
162的东东,这样的话,162就可以将大部分的计算用于输出方式的计算了.
这是我上一年想搞的东西(不过我没有搞那么大,我要的只是16行中文,每行8个汉字就可以了),
现在就等阿莫的雕刻机了.

网友:
标记一下,太长了,有时间再看

网友:
2048*512个点
按单色计算,数据量为:
   2048/8 × 512 = 128K 字节

按扫描频率50HZ计算
    128K *50 hZ = 6 兆字节

假设使用硬件 SPI  5兆的时钟 (不要跟我说wei为什么不上10兆)

5Mbps  /8 = 640k (1秒钟才能送 640k的数据)

2048*512 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楼主:
好像用的不是SPI吧..

网友:
用这块板子加上我自己写的程序 已经能点亮了,做了几个最简单的特效。但是对SRAM的操作有疑问,板子上的sram是512K的,162最大带64K,显然还有3线IO控制,但想不出比较好的函数来控制512K的SRAM。高手谁指教一下

网友:
512K的控制已经搞定,之前一直顾虑超出屏长的走字的问题,现在搞定了,牺牲了超出屏长走字的效果。主要是硬件速度制约。这个控制卡做的很简洁明了,很佩服作者。

网友:
以后再看

网友:
2048*512点? 有点神,不可能

网友:
这个版本的不可能有2048*512,经试验640还可以,

网友:
这个卡上面有个fpga的吧,一般的都是fpga控制刷新

网友:
看了讨论,估计参与讨论的人 大部分没做过LED屏驱动,甚至没使用过。。。

网友:
【11楼】 hiux 下山小和尚
    链接指向何方?

网友: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果led屏是1/8的那么是不是瞬间通过每个led的电流要是静态的8倍呢?如静态的电流时20MA那么1/8扫的话就必须是20*8=160MA否则会亮度不够,这样不会影响led寿命吗?谢了先

网友(2010-01-08):
扯吧,估计每块外接屏上也有控制芯片,162通过软件寻址,162只是把图像分配给每个单元。扫描就靠每个单元上的独立控制芯片

网友(2010-03-31):
这板子我买过一次,80元买到的,还附送一个计算机的软件光盘。

RAM是628512,512K的RA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卡我用过近十块  5.1的版本我带过 1056X48 很稳定,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08-18):
额滴神啊,第一个想出这样做的是牛逼
有几个问题:
1.现在的客人一般都要求二次开发,GPRS之类的,不用字库用图片格式很费事
2.很显然上端软件对于图片的排列有比较另类的做法,客人如果要自己写上端估计要和你住一起了
3.用电池保存内容实在很担心,而且现在市面上的SRAM质量参差不齐,生产起来直通率受影响

再次非常佩服这位大神级人物,真TMD的是想尽办法啊,连读数据都能用来输出,不过做卡还是MCU+CPLD好点

网友B(2010-12-21):
目前正在做GPRS+LED控制卡的飘过

网友:
LZ的 控制卡那里买的,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功能蛮强的
淘宝上有

网友(2011-01-27):
路过,标记一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板淘宝有卖不

网友(2011-07-29):
我对这个卡很了解,有需要找我。QQ:1521386220

网友(2011-11-24):
我有类型的LED卡程序出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481312903这是淘宝链接,有兴趣联系1521386220

网友(2012-10-25):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LCD屏,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正在做GPRS+LED控制卡的飘过

我在做短信+led,交流交流。QQ:83936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