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这个可以做示波器不(笔记本电脑显示器)

楼主(2009-04-06):
小弟搞不定这东西
是好的!很想用这做点什么 (原文件名:液晶显示器.jpg)

楼主:
是旧的电脑上拆的!谁能驱动起来做示波器就拿去!

高手自己做的示波器套件便宜点卖给我吧!小弟穷啊!

网友(2009-05-24):
可以用来当显示器嘛,高压板,驱动板加起来就六十块左右。

网友(2009-11-11):
装个四合一驱动板可以当电视。

网友(2010-07-06):
哈哈,哪里掰下来的

网友(2010-11-29):
当然可以,不过驱动起来比较麻烦,个人感觉最少要使用CPLD+大容量SDRAM.没做过

网友:
还有个问题,如果没有面板的数据手册,怎么驱动这块板子?

网友(2011-02-08):
找一下LCD型号吧,一般都是20PIN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