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程序是怎么弄出来的啊

楼主(2009-04-06):
单片机的音乐程序是怎么弄出来得,要经过什么的计算啊

网友:
用这个工具《单片机制作音乐编辑器》

/*说明**************************************************************************
曲谱存贮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Name{音高,音长,音高,音长...., 0,0}; 末尾:0,0 表示结束(Important)

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
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音符=2^n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调用演奏子程序的格式
Play(乐曲名,调号,升降八度,演奏速度);
|乐曲名 : 要播放的乐曲指针,结尾以(0,0)结束;
|调号(0-11) : 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升降八度(1-3) :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演奏速度(1-12000): 值越大速度越快;

***************************************************************************/
#ifndef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

#define SYSTEM_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sbit BeepIO = P3^7; //定义输出管脚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

网友:
再给你一个单片机唱歌的电路、仿真(Proteus)文件 + 单片机C语言源文件 打包:里面有很详尽的源代码+注释。

网友:
歌曲收下了 呵呵

网友:
一个音符就是一个频率,节拍另外给,做一个表格,然后查表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 星罗棋布

网友:
是单音的吧,,

网友(2009-05-18):
mark 我想问一下
星罗棋布
蜂鸣器是有源跟无源的是一样吗?

网友:
感谢星罗棋布提供了这个工具

网友:
好玩呵呵,收藏了先...

网友:
xie xie
shou xia

网友(2009-07-09):
http://shop57165217.taobao.com/

网友(2009-08-27):
不错!
只是有些音不太准。

网友:
好玩,拿去了!楼主辛苦!

网友:
单片机弄音乐就像是让一个1米5个人打NBA一样,再说这个不能叫音乐,还是用专门的音频解码芯片吧!

网友:
咋不行啊,程序下进去后,就一种音乐,听起来也不像音乐。。。

网友:
感谢星罗棋布提供了这个工具
就是玩具上常用的,呵呵

网友(2009-11-07):
zcllom 星罗棋布
我们老大教我们时就用的你给的范例 在此表示强烈感谢

网友(2010-05-12):
学习,有时间玩下

网友:
原理没说详细

简单的说就是音乐由,频率 跟 拍数(频率的持续时间)组成, 一拍的时间没有规定多长,可长可短,  通常用1秒吧

do re mi fa so la si(多 来 米 发 梭 拉 西) 代表1-7种频率  每种频率持续播放多长时间就是拍数。。拍数要从简谱中来看

12M晶振各种音频率初值:

拍数以一拍时间为1秒为例:

上面的中音6,高音1 ,中音5,中音6 演奏持续时间都为1/4拍,也就是每个音的频率 演奏时间都为250ms
最后一个高音1 是演奏一拍的时间,为1秒

看拍数:

网友:
记号,不错的 有点意思

网友:
请问上面的半圆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这个软件是怎么用的,

网友(2010-07-18):
大赞 星罗棋布

网友(2010-08-19):
谢谢~~~
不过 好像被 360 查成木马了

网友(2010-09-26):
非常不错,收下,谢谢

网友:
能不能插入音乐?

网友(2010-11-30):
360认为其是木马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下载后360提示是木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的啊??网上见用gold wave什么的。怎么弄???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标记单片机音乐

网友(2011-02-20):
不懂乐谱怎办

网友:
有这样的小软件方便多了

网友(2011-08-24):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  LZ传的程序里没有怎么明确说明原理。   我想知道就是音符间的间隔时间一般是多少?  可否解答一二

网友:
留着玩玩

网友:
用什么播放的啊?

网友:
果断拿下

网友(2012-07-22):
值得拥有!

网友(2014-04-24):
非常感谢分享,刚要用,幸好有此贴!

网友:
给你一个用蜂鸣器唱歌的程序

网友:
这个频率不同,音调不同!

网友:
感谢楼主发问,感谢2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