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242,变量默认类型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9-04-07):
请问在C语言中变量的默认类型是什么呢?
比如:Rec_arr[10]; (P242)
像这种没有定义的变量或数组的默认类型是什么呢?
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发了两次!

网友:
默认是int型……
但是汗颜啊……这里应该是漏写了unsigned char...虽然歪打正着也许代码能够编译通过……
谢谢提交BUG

网友:
我也买了本《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看了真是深受启发,特别是最后一章嵌入式系统,可惜的是写的内容太少,不是太明白,所以建议傻大哥再出本“嵌入式系统体系架构”方面的书啊!

网友:
我以前写的程序就是一个.c文件写到底,多的几千行代码,想做大的改动程序几乎就得全部重写。看了《深入浅出AVR单片机》,虽然明白了写硬件驱动程序的好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下手写。结构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

网友:
没关系,强求是不行的,按照第十四章介绍的方法一步一步学习。性急是没有用多,多写代码,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