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文件:以太网开发板 ATmega128+RTL8019开发板 配套光盘 源程序 图纸等(AVRWEB S

楼主(2009-04-07):
双龙电子的AVR WEB试验板配套光盘资料信息,献给需要的大虾

上附件了:

楼主:
1、首先把这个压缩包解压缩到C:\SL目录下,您也可以使用
其他目录,但是你需要改动一些配置文件,我们建议您使用
缺省目录。

2、打开C:\SL\说明书\index.html文件,这是一个系统的
详细说明,建议您仔细阅读,这将会帮助您理解系统的运行
流程和开发您自己的应用程序。

3、在INTERNET上下载AVRGCC或ICC开发系统,具体的下载
地址为:
AVRGCC:http://www.avrfreaks.net/filednload.php?url=/AVRGCC/Download/2002-06-25_FREAKS.exe
ICC:http://www.imagecraft.com/(30天无功能限制版)
购买完正版请与广州双龙公司联系http://www.sl.com.cn/

4、将上面两个开发系统都安装在C:\avrgcc或C:\icc下面。

5、打开一个DOS窗口,进入C:\SL,运行icc.bat.

6、进入C:\sl目录下有2个命令很重要:
   MAKE INSTALL       这会调用编译器自动对函数库更新。
   函数库将会被放入:C:\sl\lib\enhanced目录下。
   MAKE CLEAN         这会删除编译器生成的中间文件,记得
   每次调用完MAKE INSTALL后都应该运行此命令。

7、好了,现在系统就可以使用了,进入c:\sl\app子目录
这里有很多例子,您只须运行ICC后,打开相应子目录下
的工程文件,然后修改好相应参数(主要是INCLUDE和LIB路径)。

8、把C:\SL\LIB\ICC\ENHANCED下的所有函数库文件拷贝到您的ICC
安装目录下的LIB子目录下面(缺省为C:\ICC\LIB),只需拷贝一次
然后编译工程、烧入程序就可以测试了。DEMO板上烧入的是TEST子
目录下的程序!!!
        OK,祝您成功!

WEB 源代码ourdev_433594.rar(文件大小:2.31M) (原文件名:web源代码.rar)

  AVRWEB SERVER 开发板使用

1:程序的烧录和AT128熔丝的设置:
   打开avr STUDIO,点击TOOL,打开后,再点击STK500/AVRISP/JTAG ICE,打开stk500 Program把要下载的程序test.hex找到后打开。
   在同界面,点击Fuse进入熔丝设置界面。在以下修选项中打勾:
      取消第一项的103模式
      JTAG INTERFACE ENABLE
      Serial Program downloading
      CKOPT fuse
      晶振设成外部crystal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加密)
   点击FLASH 上的 Progrom把程序写下。

2:WebServer
  把网线、串口连接到计算机。打开AVRWEB电源。打开“超级终端”(在WIN95、WIN98、WIN2000的附件\通讯里,如没有请自行安装后再运行)设置好端口和波特率(115200),具体如下:
  建立一个名称后,选“设置”项然后修改以下项目:
     1、连接时使用(N):COM1或COM2
     2、速率:115200     数据位:8位     奇偶校验:无
        停止位:1位      数据流控制:Xon / Xoff
       请正确设置以上项目,否则可能无法测试。

  然后按板上复位键RST_KEY。出现如下提示:

  Plaese input the below Commands:
  Press any of the following keys:
  Now You can only USE R  or X command:

    R - RS232<-->TCP/IP DATA Transform TEST
    X - Exit TEST, configure network and start WebServer
按x启动WebServer网页浏览。
    按用户需要,设置:
    MAC address  (            ):
    IP address   (            ):
    Net mask     (            ):
    Default route(            ):
   不修改,按回车键。最后出现:HTTP server running. URL http://192.168.1.24/index.html
   这时可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输入其IP地址,打开它的网页。名字是sl,密码是sl。

3:TCP/IP 数据到串口的数据传送
   按上面要求把线接好。再按RST_KEY键,也出现如下提示:
   Plaese input the below Commands:
   Press any of the following keys:
   Now You can only USE R  or X command:

    R - RS232<-->TCP/IP DATA Transform TEST
    X - Exit TEST, configure network and start WebServer
   按r键,进入RS232<-->TCP/IP 数据传输实验.
   如果不修改参数按回车键。
   在另一台计算机中的按运行,进入运行(RUN)打上telnet,后面是其设置的IP地址,例:
   TELNET XXX.XXX.XXX.XXX 23
   其中XXX代表您使用的IP地址,23为我们使用的端口号。
   您就可以测试串口协议和TCP/IP协议相互转换的功能。

   此时在这台机器上输入数据,在那台联AVRWEB串口的计算机上的超级终端中显示出来,或在超级终端上输入数据,在另一台输入telnet的计算机上显示出来。

网友:
板子画的真丑

网友:
谢谢共享:COOL!

【4楼】 wswh2o 水之影
板子画的真丑
-----------------------
也有可能是拍摄的问题。

建议双龙以后将产品照拿给我们网站拍摄。收费便宜 :)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收藏了,有空再看看资料!

网友:
这种电路板应该不想双龙做的一样,很低当。 可能是早期的产品

楼主:
【10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这个就是双龙的产品啊,我也是无意间在公司的垃圾堆里面发现的,哈哈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
当然有原理图,没原理图老大不给裤子的

网友:
记下,以后学习

网友:
楼上说风凉话的,怎么这样啊?好东东应该多多鼓励

网友(2009-05-12):
有没有原理图和PCB图啊

网友(2009-09-23):
扳子做得实在不怎么样,布局不匀称,有大片空白区,扩展接口做的也不好用。不过还是值得参考的。建议看ethernut 1.3的板子,这貌似是防的ethernut。

网友(2010-01-25):
不错,我把这方案用在产品中了,还有部分8019芯片,10元一片,需要找我。QQ:86815201

网友:
这个板子丑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0-06-10):
回复 网友A:
板子画的真丑

同感。。。。是够丑的了。。

还有个问题,ATMEL标志的使用经过授权了么?

玩这个还不如玩ethernut呢。。

网友: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SAMPLES\VSM for AVR\Ethernut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有,就是资料找不到了

网友(2010-08-22):
楼主,你的单片机内部程序,嵌入的是什么操作系统?uc/os?NUT/OS?

网友:
不知资料怎么样,以前捡了块这个板子,看来有希望用上了。好呀。多谢楼主。
至于板子布的好不好,我认为就别把开发板算里边了。开发板做成这样是对的。我更希望看着板子就知道连线关系。而不是顶层漂亮的走线,底层的大面积铺地。我单位的那些搞调试特恨我画的板子。因为底层的大面积铺地,让他们调试很费劲。不过,做产品,我的做法没错。

网友:
标记下 以后看

网友(2011-05-01):
文件有问题 以太网 mark

网友:
这个代码的写法 我不知道说好  还是该说不好

不过确实有点难理解

网友:
8019是不是停产了,有那位能提供个新点的片子啊

网友(2011-08-04):
哦,想起来了,这个板子是兼容ethernut的。有这个板子的可以玩ethernut!

RTL8019 不知是否停产,但市场上还有很多芯片,新旧都有。

网友(2011-12-02):
留着以后学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