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485通信编程问题!~

楼主(2009-04-07):
PLC485通信编程问题!~
通过485接口控制变频器(品牌不限)
是通过梯形图编程吗?
请高手给我思想!

网友(2009-05-20):
出手烽炜PLC输入模块16入的!!!!两个才600。全新,本人做工程剩余产品保证能用!!淘宝交易!!联系方式QQ:285639672!!

网友(2009-09-19):
是通过梯形图编程的.一般是通过MODBUS协议的

网友(2010-04-26):
三菱FX不支持modbus

网友(2011-06-23):
3G才支持MODBUS,楼上的讲用MODBUS也可以不过要自己写,很麻烦,不如无协议算了

网友:
一楼的头像换换吧,可不是瞎闹的。

网友(2011-07-26):
ls 台达的都直带MODBUS通讯协议,变频器好象很少有用自定协议的,FX在通讯方面确实不好用,硬件应该差不多,只是固件程序被屏蔽了,属被裁减的低端品,

网友:
台达的plc和台达的变频器485通讯,我刚做的一个项目,发杭州了是关于双螺杆挤压机的,能给出频率,读出电流等等,另有AD模块还可以读出挤压机机筒内的压力,温度模块加热电偶还可以读出温度来!自己看看手册设置就行,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