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VB中怎样显示网格和修该每一个的颜色?

楼主(2009-04-07):
请问高VB中怎样显示网格和修该每一个的颜色?就象字模软件一样?

网友:
用VB的Shape控件(图形控件),只画一个Shape(方形),然后动态生成若干个Shape,这样就有了Shape数组Shape1(0)、Shape1(1)……。
利用Shape1.FillColor方法填充颜色就可以了。

比如控制点阵区域的某行某列的某一个点亮起来:
Shape1(i * (col_1 + 1) + j).FillColor = color(……)

楼主:
zcllom 星罗棋布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