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受限制的条件下如何设置路由器,或攻击路由器。

楼主(2009-04-07):
宿舍楼的路由器(国产牌子,但型号忘记了),之前还可以进去的。最近不能通过IE进入设置界面(连密码输入框都没有),但能PING通,之前也记录过路由的MAC,且试过3张网卡都不能登陆。在碰不到路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设置,或者攻击路由器。因为没办法,一直被人限速,连上56.COM看动画片都很卡。请各位给个办法。谢谢!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吧,等高手解答,偶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试试其它端口,例如8000,8080?
或者尝试telnet?
仅供参考

网友:
那么点带宽摆在那里..而每个人都想得到200%的带宽...

楼主:
据房东说是4M ADSL。
是否路由器可以隐藏设置界面的。
如果我将自己的IP跟MAC设成跟路由器的一样,路由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有路由器的IP可以设的。
可能设置了其它IP。你从1~255都试试。

楼主:
我用软件搜索局域网内的电脑IP,很奇怪,能搜到电脑名字,但无法显示IP和MAC。路由器的应该是不会变的,因为我们的默认网关都填了路由器 的IP,除非有人改了路由和自己的IP,自己充当路由,这样就不能保证24小时供人家上网了(他不可能24小时不关机),我试过早上7点左右还是登不进去。

网友:
LZ,一般是登陆路由的认端口改了,所以登陆页面也显示不了,就算猜对了端口,口令密码能知道么?

    如果实在受不了网速,先把水搅混了,再浑水摸鱼试试,哈哈,可能不太好搞。

楼主:
谢谢 【7楼】 windy__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