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电源板 (热转印最终版) 带原理图

楼主(2009-04-07):
先列一下我们的雕刻机的电源版本:

1. 第一版本:开关电源。由于市场上没有我们需要的参数销售,需要到厂家订做。不利于成本、质量控制。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试订过一只,厂家提供的部件不错,但真正交货时就使用了劣质部件。所以,对国内的开关电源暂时我没有信心。

2. 第二版本:市场上的变压器。5V的输出是1A的。

3. 第三版本:在广州老牌变压器生产厂:白云订做的端子干式变压器(见下面的图片)。5V的输出根据网友的建议,改成3A。

从理论上来说,开关电源是以后的方向。但由于电机供电上的特殊性,与国内的开关电源厂的偷工减料问题,导致我们目前最终的选型是传统变压器。 有兴趣的网友以后可以自行升级成开关电源。

以下是我们经过数月严格测试通过的雕刻电源:

升级过程列表如下:

1. 7805 升级成 LM2575(1A).
2. LM2575 升级成级成 LM2576(3A)。
3. 测试时发现,步进电机供电的整流全桥会有一定的热量发出。
   如果不加散热片全桥会过热。但市场上采购到的散热片质量不好。如果我们自行生产散热片成本又会过高并且占用时间。
   所以最终改成10A的分立二极管,散热情况大为改善。
4. 电源板没有放置LED发光指示灯,因为其它的板上已经有。
5. 迟些我们将公布批量生产的正规PCB产品。 正规产品中,LM2575的空间会增加,方便用户以后加装散热片扩展。
6. 早期的设计是使用方便插拨的插头的。但实际测试时发现容易松脱。国内很难采购到价格合理并且质量过关的插头。
   所以,换成下图的拧螺线的端子接线方式。

重要声明:我们的雕刻机全100%使用优质电子零件。本电源板的LM2576,我们会使用价值13元一片的原装进口件,假一罚十。

附: 广州白云厂的端子干式变压器外形参考下图。

(注:此图只有一组输出电压。我们的雕刻机使用的是三组输出的变压器.jpg)

变压器输入220V交流,输出三以下三组交流(总功率145W):

1. 7.2V 交流,功率15W。供应给接口板、限位开关输入处理电路、手控线路及以后开源活动将加入扩展板等。它也会提供给激光对刀器,LED照明设备。
2. 18V  交流,功率60W。供应给主轴电机
3. 22.7V交流,功率70W,供应给三只步进驱动器与三只步进电机。

引言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通过了:开源雕刻机的供电方案与光电隔离方案.

我们的雕刻机需要三种独立的电源(独立指地线各不相同,并且使用光电隔离达到地线分开的目的)

上图中主板供电电压是5V,主轴电机目前已经定下是使用24V直流电机, 步进驱动芯片定为A3977将使用最高35V供电。

电源功率的选择

电源功率不用盲目加大,电压也要计算准确以适应160V-230V的电网波动。本帖子我试图从数学计算中,找出合理的电源方案。

先提一个计算的数据参考: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当负载为空时,出来的直流是1.414倍。当负载正常工作经验值是1.33倍。

先讨论5V(后记:我们的早期版本是使用7805,现在改成LM2575):

5V最简单,5V是供应给接口板、限位开关输入处理电路、手控线路及以后开源活动将加入的MCU扩展板等。它也会提供给激光对刀器,LED照明设备。

上面列出的功率都不大。电流在300mA 就没有问题。 即1.5W。  将这个数值提高3倍,即5V的功率5W已经够用。但考虑到以后开源活动的需要,故将这个功率提高至15W,以满足扩展的需要。

目前的控制板使用7805芯片。优点是:噪音低、成熟、外围零件简单。(它的最大输出电流也才1A,所以,以后超过5W的部分,需要另外的电源芯片扩展。以后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可以直接从滤波后获得)。

从7805的数据手册上(ourdev_556903.pdf(文件大小:121K) 点击查看 )查得,它的Dropout Voltage(Io=1.0A,Tj=+25°C),即我们要保证输入7805的直流电压不能低于7V。

我们就将电网电压低至160V时,让输入到7805的电压定为7V。(由于是最低电压计算,保险起见,取1.33计算交直流换算)

电网电压(交流)   设计最低输入直流7V时的电压(直流)   设计最低输入直流7V时的电压(交流)
    240                         10.5                             7.894736842
    220                         9.625                            7.236842105
    200                         8.75                             6.578947368
    180                         7.875                            5.921052632
    160                         7                                5.263157895

结论:5V供电,变压器设计功率是15W,220V交流输出交流是7.2V。 它在160-240V交流时能产生 7.25-10.88V的直流,满足7805的使用条件。

主轴电机供电使用24V,11000转直流电机。在我们的测试中,得出的数据是:

空载工作电流是0.4A,即10W。

正常负载是1A,即24W。

电机严重堵转时,不会超过2.5A,即60W。

当电机被堵停时,电流会很大(直流电机的特点)。这时越大的电源功率,会导致电机越容易损坏,应使用保险丝切断电力。

所以,主轴电机正常功率是24W,预算多50%余量,是36W。就算是发生较严重的堵死,也不会超过60W。(发生堵死的时候,刀具肯定已经折断,又立即回到空载状态)。所以,60W的功率已经足够。

主轴电机,就按厂家推荐的24V(24V时是11000转)计算。24 / 1.33 = 18V. 当电网波动时,计算出以下的数值:

电网电压(交流)   设计220V交流输入时,得到24V直流的对应电压(直流)
     240                             26.18181818
     220                             24
     200                             21.81818182
     180                             19.63636364
     160                             17.45454545

在17.45V到26.18V的直流输入下,主轴电机均能正常工作(只是速度有些降低,但不会影响使用)。使用变压器时,可以有效的缓冲启动时的过流问题(变压器相对于开关电源的优势)。

结论:主轴供电,变压器设计功率是60W,220V交流输出交流是18。 它在160-240V交流时能产生 17.455-26.18V的直流,满足直流主轴电机的使用条件。

三只步进电机,目前确定是使用1.2A的步进电机(原2.5A步进电机测试不能通过,并且性能没有我们目前选用的1.2A强悍)。在我们的测试中,每只电机的高速电流是0.33A,每只电机的最大电流是0.63A(重要说明:这个电流不是指步进电机的内部电流,是我们从24V电源量得的电流,这样方便功率计算)。

步进电机与主轴直流电机不同,步进电机启动时,电流不会突然增大。 步进电机堵转时,电流也不会变大。

所以,我们很容易计算出三只步进电机的最大功率是:0.63*3*24 = 45W。 注意,这是三只电机同时达到最大电流时的功率,正常使用这种情况基本很少发生。再增加50%的功率余量,变压器功率定在45*1.5=67.5,取整70W。

我们就将电网电压高至240V时,让输入到A3977的电压定为极限的35V。(由于是最高电压计算,保险起见,取1.414计算交直流换算)

电网电压(交流)   设计240V交流输入时,得到35V直流的对应电压(直流)       对应的交流输出电压(用1.414计算)
    240               35                                                    24.75247525
    220               32.08333333                                           22.68976898
    200               29.16666667                                           20.62706271
    180               26.25                                                 18.56435644
    160               23.33333333                                           16.50165017
结论:三只步进电机及驱动器供电,变压器设计功率是70W,220V交流输出交流是22.7V。 它在160-240V交流时能产生 23.33-35V的直流,满足A3977的使用条件。

网友:
从照片上看,armok用的焊锡质量真不错

网友:
楼主,你这图要是HIFIDIY的人看到了,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去做集成功放电源的。(5V,前级后级的电压都正好!!!)

网友:
不错,又多了一份急切的感觉,呵呵

楼主:
【2楼】 h2feo4 无机酸
从照片上看,armok用的焊锡质量真不错
---------------------------------------
使用的是邮购部有供应的进口锡丝。我们网站的所有样品,均是使用这种锡丝的 :)

【3楼】 fsclub
楼主,你这图要是HIFIDIY的人看到了,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去做集成功放电源的。(5V,前级后级的电压都正好!!!)
---------------------------------------
HIFIDIY的人,是看不上我们的电解电容的。功放的电解比较讲究。 我们限于成本,是使用普通的电解。

【4楼】 bluemidi
不错,又多了一份急切的感觉,呵呵
--------------------------------------
谢谢支持。我一直说:我们会用心工作,会让大家等待得有价值。

网友:
看样子是有铅的... ^-^

楼主:
【6楼】 gzhunter
看样子是有铅的... ^-^
-----------------------
是的。我们这台雕刻机,并不是ROHS无铅产品。对是否含铅没有要求。

网友:
【3楼】 fsclub
楼主,你这图要是HIFIDIY的人看到了,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去做集成功放电源的。(5V,前级后级的电压都正好!!!)
---------------------------------------
HIFIDIY的人,是看不上我们的电解电容的。功放的电解比较讲究。 我们限于成本,是使用普通的电解。
---------------------------------------
我说的是牛啊。
其它电解的要求他们也有一会儿东一会儿西,80年代的老电解,照理说里面电解液估计都干了,他们还当极品呢~

楼主:
【8楼】 fsclub
电解的要求他们也有一会儿东一会儿西,80年代的老电解,照理说里面电解液估计都干了,他们还当极品呢~
-------------------------------
开个玩笑先:按北大孙东东老师的说法,玩HIFI的人,99%是有精神病的。哈哈。。。。

说回正经:玩HIFI的人的确是比较可爱的。到处寻找灵丹妙药。比如有人说用网线做音箱线不错,害得我也做了几条 :)

网友:
网线做音箱线还是有些道理的,绕法比较科学,高频损耗应该小些的吧

网友:
看到的东西越多越迫切啊,呵呵

网友:
【10楼】 bluemidi

网线做音箱线还是有些道理的,绕法比较科学,高频损耗应该小些的吧
-----------------------------
网线做音箱线应该是误区吧,网线是用于百兆以上脉冲信号的和几十KHz音频信号差的太远,双绞线分布电感也较大,做音频线也不好,因为音箱线要流过比较大的电流,线材的电阻大小更重要一些,所以就有了什么含银线、镀金插头的所谓“HIFI极品”。

网友:
z这个变压器做功放的DIY,也很牛

网友:
没想到ARMOK用线性电源!!

网友:
我们这电压常年250v...有啥问题不....自己单位里面自带一个变电站....从来没低过230v的....

楼主:
【14楼】 h572
没想到ARMOK用线性电源!!
---------------------------------------
哈,你以为我会用什么?

【15楼】 ilovezeno 鸣
我们这电压常年250v
---------------------------------------
我们的设计是160-240V 。  250V只是超一点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

网友:
变压器的纹波小,虽然效率低了一些,如果对空间没有很大限制的话还是不换的好。

楼主:
【17楼】 sctwp
-----------------------
这个变压器的性能很好,尤其是电机发生堵死时,大电流也不会出问题。我们暂时没有考虑过要更换啊 :)

网友:
貌似电机用工频变压确实要好些,开关电源的瞬态响应受反馈延迟影响

我也认为这么合适的变压器会被烧友打劫,阿莫干脆把这个提供单卖吧

LM2576靠电解太近了,会爆吧,我曾经过热点燃过一个钽电容

楼主:
【19楼】 1123345
也认为这么合适的变压器会被烧友打劫,阿莫干脆把这个提供单卖吧
LM2576靠电解太近了,会爆吧,我曾经过热点燃过一个钽电容
----------------------------------------------
1.我们的雕刻机每一个配件,甚至一个螺丝也可单独购买。

2.楼主位的已经说明:正式版的PCB,LM2576会有较多的空间,方便客户增加散热片。与电解的距离自然会加宽了。另:LM2576的热量不大。 虽然这样,我们也会尽量让它远离电解。 正式版的PCCB我刚才计算了一下,是有1.5cm的距离的。

网友:
LM2576不加散热器没问题吗?

网友:
我觉的开关电源厂商脑袋被门夹过,东西好点在这里还可以免费打广告,而且这里大多都是潜在用户

楼主:
【21楼】 lhyj7080 天之黑
LM2576不加散热器没问题吗?
--------------------
我的使用经验是1A以内不用加。 如果是较大电流比如3A 就要加。

我们的雕刻机正常使用5v时,不会超过1A。所以没有加。

具体的电池与温升,迟些正式版时我们会作一个测试。

网友:
13元一片的2567?
3A的降压型DC-DC芯片太多了...

网友:
建议:端子的焊盘小了些,不牢固。

全桥的质量是不好,但10A的二极管有点过了

楼主:
【24楼】 szxw2
13元一片的2567?
3A的降压型DC-DC芯片太多了...
------------------------------
正品货就是这么贵的。 如果是国产的仿冒品,便宜的只需要2元。 不过我们绝不会使用仿冒的在我们的产品上。

【25楼】 gongnn 魔法师
建议:端子的焊盘小了些,不牢固。
全桥的质量是不好,但10A的二极管有点过了
-------------------------------
焊盘的建议正确。事实上,正式的PCB已经不会搪锡,因为这样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不稳定。 所以,正式的PCB无论在焊盘上,或是布线上,均大为加粗了。

“全桥的质量是不好,但10A的二极管有点过了” 。 10A的二极管是没有过份的。原因:

1. 我们测试过,主轴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突然会升到8A。(用指针表测试会突然冲到10A的量程)。然后就会降到1A左右。
   如果用外力测试将主轴电机堵转,电流也会增加。。
   所以,主轴电机上的二极管,应该是需要10A。

2. 步进电机的电流,我们的测试是有3A就够了,给点余量,6A比较标准。

3. 同样的2576的输出电流3A,给点余量,也要4A左右。

所以,需要使用10A,6A,4A的二极管。 由于二极管的价格不贵,所以,索性统一使用10A 。又美观,又方便生产与采购。

网友:
好的,严重支持

楼主:
【30楼】 wonderboy
阿莫用的热转印铜板邮购部有卖的吗?
--------------------------------
有的。我们制作的样品,全部是使用邮购部的零件的。

网友(2009-07-16):
阿莫用的板子可以覆这么锡也没有翘边,看来板子质量真好

网友(2009-10-24):
>> 变压器输入220V交流,输出三以下三组交流(总功率145W):

变压器可以输入110V 吗? 台湾也可以用

楼主:
【34楼】 2iso
变压器可以输入110V 吗? 台湾也可以用
--------------------------------------
目前的版本160V-240V 范围,不支持110V。

网友(2009-12-16):
阿莫这个变压器好像很高档啊。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还是简单实用的好

网友(2010-02-23):
标记下,以后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楼】 fsclub
电解的要求他们也有一会儿东一会儿西,80年代的老电解,照理说里面电解液估计都干了,他们还当极品呢~
-------------------------------
开个玩笑先:按北大孙东东老师的说法,玩HIFI的人,99%是有精神病的。哈哈。。。。
说回正经:玩HIFI的人的确是比较可爱的。到处寻找灵丹妙药。比如有人说用网线做音箱线不错,害得我也做了几条 :)

这个应该是屏蔽网线吧?
但是怎么也比不上无氧单晶铜的专业线吧

网友:
看上去就是艺术品啊

想到我也会有这样一台JJ,心里那个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有线电视线 或者有线电视线吧   网线现在也是掺铁掺铝了 有线电视线中间也是铁蕊了 当然也有铜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散件自已组装不知道行不行 便宜些  主要是不会用 等以后有教程了再买

网友:
阿莫请注意,这个变压器可能是次品

请看标注出来的部分,明显是人为插错片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莫请注意,这个变压器可能是次品
请看标注出来的部分,明显是人为插错片子了...
1. 这不是次品。
2. 这些片是人工插入的,另一边是正常的。表明是开料时有些地方尺寸小了。估计是碰到材料的边缘部分,而工作人员舍不得扔掉。
3. 这个是不影响性能的。
4. 国产品大都是这个德性。如果你要100%完美,只有购买几倍价格的进口品,或是自行生产了。
5. 我敢说,广州白云厂变压器的质量,在国内,已经是属于最高水平之一。欢迎寄样品给我们评比。
6. 广州白云厂的做工是比较严谨的,每一片硅钢片均浸漆,而不是像一些小厂拼起来在外面再涂。 小厂的产品看起来会整齐些也好看些,但性能不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买散件自已组装不知道行不行 便宜些  主要是不会用 等以后有教程了再买
自己买散件,如果在我们这里买,价格会是成品的3倍左右。
如果在外面买,能买到我们的十分一质量已经不错了 :)

网友:
这样应该是个别次品,不会出现大量这样的产品。
我自己买的EI变压器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但是这种问题增大了硅钢片间的间隙,从而增大噪音。这一点比较明显,注意一下就会发现
对性能有点点小影响,主要是会使发热增大,不过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比较难观察到。

话说阿莫为什么不选环形变压器?

网友(2010-05-14):
回复 网友A:
【34楼】 2iso
变压器可以输入110v 吗? 台湾也可以用
--------------------------------------
目前的版本160v-240v 范围,不支持110v。

中间抽头即可支持110,
R变、C变做电源更好

网友(2011-05-24):
我也留个脚印 :)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阿莫:
电源输入输出线白色的标识叫什么呢?
看起来十分舒服。

网友(2011-08-18):
做的真漂亮啊

网友(2012-07-18):
这些东西都很牛,我们这些手上没有多少人民币的工程师,只能望而观叹!!!

网友(2015-11-18):
cool   学习一下莫大的开发思维

网友:
漂亮,焊的太好了

网友:
学习了,用心做的艺术!哈哈。。。

网友:
这个帖子翻得有点深哦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
问个小白问题,PCB背面加粗导线用的焊锡是怎么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