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可控硅调压,准备采用过零触发,用万用表可以测量输出电压吗?准确吗?还需要哪些工

楼主(2009-04-07):
第一次搞可控硅调压,准备采用过零触发,用万用表可以测量输出电压吗?准确吗?还需要哪些工具?谢谢!

楼主:
图1中的公式和图3中的公式相比较,图1中的公式(电压部分)应该是有错的,因为那个占控比应该是要开方的.

网友:
万用表测量起来,跳动较大。
另外,同样输出50%,用单片机可以控制为:开通1个正负全波,关闭1个正负全波。。。或者开5个全波,关5个全波。。。显然后面的波动更大。

网友:
控制导通角的输出电压,直接使用万用表基本无效。 万用表有采样时间,同时测量的值是测量当前值,不是平均值。

网友:
用真有效值表测还行,不过看波形就可以了

楼主:
2楼:那个开关肯定是较均匀的.否则输出电压不均匀.

网友:
你上面的导通率公式很清楚比如导通率是50%,那么n=1,m=1和n=100,m=100都可以,效果呢

网友:
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交流档可以测到电压,我做过类似的产品,有些想着的理论不要说,要有实际的实验才拿出来说好点。
真正的理论是万用过程是:数字万用表测交流时也是将交流转成直流电压的,这样必须要对交流进行滤波。所以开关的频率大过10HZ都可以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