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lpc2132仿真 点灯失败,请问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么?

楼主(2009-04-07):
proteus 7.2
用ADS编译出来的hex文件能烧到FLASH里脱机运行,说明程序是对的,
但用proteus就死活不行,不知道设置方面有什么诀窍,在这里请教各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ads里应该选择debuginflash or relinflash,还要在检查下生成的hex文件的路径,确保是给proteus load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