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楼主(2009-04-07):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这个电路不同国家和地区很多人制作过,测量精度高,测量范围大,有用不同语言写的程序,我作了一个BASCOM-AVR版本的,并增加了对电解电容器测量。
电感测量范围:0.1μH~2H
电容测量范围:1pF~2.5μF
电解电容测量范围:0.1μF~30000μF
一、电容、电感测量原理:
电路是一个由LM393(U3A)组成的LC振荡器。由单片机测量LC震荡回路的频率F1,然后控制继电器K2将标准电容C2与C1并联,测出振荡器频率F2,再用下列式子计算出电容C1电感L1的值。

这里电容器C2的容量的精确程度,基本上决定了整个测量过程的精度。应该选用稳定性好精度高的电容器,这个制作选用了1800pF的云母电容器。
上述过程可称作为一个校准过程,由M8控制每次开机时自动完成。开机后延时1500ms,测量由U1A、L1、C1组成振荡器频率F1;Portd.3 = 0,K2吸合,C2接入延时1500ms,测量振荡器频率F2,Portd.3 = 1,K2断开。M8计算C1、L1完成后按S1进入电容Cx的测量状态。
电容Cx、电感Lx的值,分别用下列式子计算:

二、电解电容测量原理:
电解电容的测量是基于对RC电路的时间常数的计算,由脉冲电路原理可知,电容的充电速度与R和C的大小有关,R与C的乘积越大,过渡时间就越长。这个RC的乘积就叫做RC电路的时间常数τ,即τ=R∙C。若R的单位用欧姆,C的单位用法拉,则τ的单位为秒。

图示曲线可以得到充电过程的一般规律:Uc是按指数规律上升的,Uc开始变化较快,以后逐渐减慢,并缓慢地趋近其最终值,当t=τ时,Uc=0.632E;本测量仪就是利用单片机测量Uc=0到0.632E这段时间,用下列式子计算计算被测电容值:

电路由比较器U3B,放电晶体管Q等组成。设定比较器正输入端为Uc,(Uc=0.632E=0.632⋅5=3.16V,调节RP1获得),反向输入端接被测电容CEx,当D端为高电平时,Q导通电路处于放电状态,这时CEx被放电,比较器U3B输出高电平。当D为低电平时Q截止电容CEx通过R9(R10)充电,CEx两端电压逐步升高,当CEx两端电压>Uc时,比较器U3B输出低电平,产生INT0中断(INT0中断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服务程序读取定时器值,并计算、显示CEx的值。然后置位PD6为高电平,Q导通,CEx放电,延时100mS是为了保证CEx充分放电,中断返回开始下一个测量周期。为了提高测量精度电解电容测量分两档,由继电器K2切换,R9接入时测量0.1μF~500μF电容,R10接入时测量500μF~20000μF电容。R9(R10)的精度和电压Uc的精度基本上决定了测量结果精度。
这个设计原本加入了一个电解电容漏电流测试功能,由于测量时间太长而放弃,图中的R13、R9(R10)与adc0等组成漏电流测量电路。
三、使用方法:
按下S2接通电源,进入校准状态(此时测量端子不能接入器件):

校准完成后:

按动S1进入电容测量状态:

按动S1进入电感测量状态:

按动S1进入电解电容(<500uF)测量状态:

按动S1进入电解电容(>500uF)测量状态:

再按S1返回到电容测量状态。

这是安装完成的样子:

电路板被设计成适合热转印:

加了一个铝合金底座:

这是原理图:

这是热转印图和装配图:
这是源程序:
'****************************************************
'*               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             *
'*  电容:1P-2.5uF                                   *
'*  电感:1uH-2.0H                                   *
'*  电解电容:0.1uF-20000uF                          *
'*                 吕军省   天津大港                *
'*                 junsheng427@126.com              *
'*                            20081217              *
'****************************************************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2 , Db5 = Portb.3 , Db6 = Portb.4 , Db7 = Portb.5 , E = Portb.1 , Rs = Portb.0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Timer1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配置T/C1为计数
Config Timer2 = Timer , Prescale = 64       '配置T/C2定时

Config Int0 = Falling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8
On Ovf0 Tim0_isr
On Int0 T1_isr

On Ovf2 Tim2_isr
Enable Ovf2
On Ovf1 Tim1_isr
Enable Ovf1
Enable Interrupts
Tcnt2 = &H83
Start Timer2
Counter1 = 0
Start Counter1

Dim F1 As Long
Dim F2 As Long

Dim C1 As Single
Dim Ca1 As Single
Dim Ca2 As Single
Dim Cx As Single
Dim L1 As Single
Dim Lx As Single
Dim F11 As Single

Dim V1 As String * 11
Dim V2 As String * 11

Dim Vf As String * 6
Dim Vs As String * 8
Dim Z1 As String * 2

Dim J As Bit
Dim I As Byte
Dim K As Bit
Dim M As Bit
Dim Vl As Byte
Dim Tc As Byte
Dim Tc1 As Long
Dim Te As Long

Ddrd.7 = 0       '键初始
Portd.7 = 1
Ddrd.4 = 1       '继电器初始化
Ddrd.3 = 1
Portd.4 = 1
Portd.3 = 1

Ddrd.6 = 1
Portd.6 = 1
J = 1
K = 1
M = 1
I = 1
Tc1 = 0
Cls
Cursor Off

'/////主程序/////
Do

   '/////按键处理/////

   If Pind.7 = 0 Then       'S1
      Waitms 40
         If Pind.7 = 0 Then
            Incr I
            Bitwait Pind.7 , Set
         End If
   End If

   '/////电感L1,电容C1计算/////

   If I = 1 Then
      If J = 1 Then

         Lcd "  L_C_CE meter"
         Lowerline
         Lcd "    20081217"

         Waitms 1500       '等待F1计数
         Portd.3 = 0       '接入标准电容C2
         Waitms 1500       '等待f2计数

         Ca1 = F1 * F1
         Ca2 = F2 * F2
         C1 = Ca1 - Ca2
         C1 = Ca2 / C1
         C1 = C1 * 1800       '1800是标准电容C2 ;单位pF

         L1 = 3.1416 * 3.1416
         L1 = L1 * 4
         L1 = L1 * Ca1
         L1 = L1 * C1
         L1 = 1 / L1
         L1 = L1 * 1000000000000000000       '单位uH

         Portd.3 = 1       '断开标准电容C2
      End If

      J = 0

      Vf = Str(f1)       '显示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Locate 1 , 1
      Lcd "SetOK "

      V1 = Fusing(c1 , "#.#")
      V2 = Fusing(l1 , "#.#")
      Locate 2 , 1
      Lcd V1 ; "pF " ; V2 ; "uH"

   End If

   '/////电容Cx计算/////

   If I = 2 Then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F11 = F1 * F1
      Cx = Ca1 / F11
      Cx = Cx - 1
      Cx = Cx * C1

      V1 = Fusing(cx , "#.#")

      Vl = Len(v1)
      Z1 = "p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4)
         Z1 = "pF"
      End If

      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nd If

      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nd If

      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uF"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C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C "

   End If

   '/////电感Lx计算/////

   If I = 3 Then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If F1 < 50 Then
         Vf = "     0"
      End If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Portd.4 = 0       '输入端切换到测电感

      If F1 > 1000 Then
         F11 = F1 * F1
         Lx = Ca1 / F11
         Lx = Lx - 1
         Lx = Lx * L1
      Else
         Lx = 0
      End If
      V1 = Fusing(lx , "#.##")
      Vl = Len(v1)
      Z1 = "uH"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5)
         Z1 = "uH"
      End If

      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nd If

      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nd If

      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nd If

      If Vl = 10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H "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L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L "

   End If

   '/////电解电容器测量(<500uF) /////

   If I = 4 Then
      Portd.4 = 1
      If K = 1 Then

         Disable Ovf1
         Disable Ovf2

         Enable Int0
         Enable Ovf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K = 0

   Portd.6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End If

   '/////电解电容测量(2) /////

   If I = 5 Then

      If M = 1 Then
         Portd.3 = 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M = 0
      Portd.6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End If

'/////返回到电容测量//////

   If I = 6 Then

      I = 2       '返回到电容测量

      Enable Ovf1
      Enable Ovf2

      Disable Int0
      Disable Ovf0

      Portd.3 = 1
      K = 1
      M = 1
   End If

Loop
End

'/////计数中断/////

Tim1_isr:

   Incr Tc1       '这么作可使计数分辩率最高到1Hz

Return

'/////定时中断/////

Tim2_isr:

   Tcnt2 = &H83       '定时器T2初值
   Incr Tc
   If Tc = 250 Then       '定时250mS
      Stop Counter1
      Tc1 = Tc1 * 65535
      If Portd.3 = 1 Then
         F1 = Counter1
         F1 = F1 + Tc1
         F1 = F1 * 4
      End If
      If Portd.3 = 0 Then
         F2 = Counter1
         F2 = F2 + Tc1
         F2 = F2 * 4
      End If
      Counter1 = 0
      Start Counter1
      Tc = 0
      Tc1 = 0
   End If

Return

'/////定时中断,测电解电容/////

Tim0_isr:

   Incr Te       '定时器0中断次数

Return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T1_isr:

   Stop Timer0

   Te = Te * 256
   Te = Te + Tcnt0
   Te = Te / 2       '时间/充电电阻=被测电容

   V1 = Str(te)
   Vl = Len(v1)

   If Portd.3 = 1 Then       '充电电阻R9接入,<500uF

       If Vl = 2 Then
          V1 = "NO"
       End If

       If Vl = 3 Then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0")
       End If

       If Vl = 4 Then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End If

       If Vl = 5 Then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
       End I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3)
       End If

       If Vl = 7 Then
          V1 = "  OL  "
       End If

   End If

   If Portd.3 = 0 Then

      If Vl = 2 Then
         V1 = Mid(v1 , 1 , 2)
         V1 = Format(v1 , "0.00")
      End If

      If Vl = 3 Then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End If

      If Vl = 4 Then
         V1 = Mid(v1 , 1 , 2)
      End If

      If Vl = 5 Then
         V1 = Mid(v1 , 1 , 3)
      End I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4)
      End If

      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5)
      End If
   End If

   Vs = Space(7)

   If Te > 1 And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0" ; "uF" ; Vs

   End If

   If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V1 ; "uF" ; Vs

   End If

   Portd.6 = 1       '开始放电

   If Portd.3 = 1 And Te > 10 Then
      Waitms 100
   End If
   If Portd.3 = 0 And Te > 10 Then
      Waitms 500
   End If

   Tcnt0 = 0       '定时计数器清零
   Te = 0       '定时中断次数清零

Return

十六进制文件:

楼主(2019-07-12):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C语言源工程代码

使用时把标准电容写入到Eeprom主,方法见图示

网友(2009-04-07):
强很强,如把测电阻的加进去还要强

网友:
呃……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做过这玩意来着……不过没带电解电容测量,当时是测双绞线用的……

楼主的程序不错,虽然BASIC现在看着有点晕……

网友:
lz的帖子看了总是感觉很舒服。

网友:
我记得前辈80年代的那个古董示波器。。

楼主:
确实是个古董,不过有时还得用,现在还没有新的可以替代.

网友:
非常好,但请问那个MDI文档是用什么打开的?

楼主:
用它打开
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

网友:
哈哈,我前年做了个ICC的,发在本坛上,也得了条裤子~~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实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搞到元件山寨一个!!!!!!!!!!!!

网友:
http://www.aplomb.nl/TechStuff/Elmcie/Elmcie.html

网友:
谁做出来卖

网友:
佩服,basic写的代码看起来很工整,很顺眼。

网友:
吕师傅,我是小郭,前些日子到你家里看到你正在搞这个,这么快就成了,首先表示祝贺,东西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回头我也拷贝一个,给我发一个印刷版图吧,我手头没有一样的继电器,需要修改印刷版图,还有你的那两个精密电容是哪里搞到的?

楼主:
有时间你过来拷吧,没有找到你的邮箱.

网友A: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相当不错啊,我原来用51做了一个,也比较准,还用电桥来校准了!

网友:
很强大!不顶不行。

网友:
能不能改进一点,能测nH级别的精度呢?因为手绕几圈的空心电感数值比较小

网友:
很不错,一定要支持。。。

网友:
很不错!!  赞赏 赞赏

还有gcc代码吗?

网友B:
好漂亮的制作!!!

    想请教 楼主:

    1、JP1/JP2,是干什么用的?否则,可以“直接连接”的啊?
    2、“校正”之后,不接被测电容器时(输入“空”),Cx值是否会“等于0”?
    3、有朋友经过实验认为:393的“可靠”振荡动频率,只能小于400KHz——看楼主的LM393,好像比较“正宗?”——不知道您这个电路,对于393芯片、有没有“特殊的要求”(能否使用市场的“普通”芯片)?
    4、取消电源开关S1(常接电源电压),是不是可以?
       ——宁愿加一个“复位按钮”,来“启动校正”——好像“开关”没有“按钮”方便(仅仅是个人的观点)。
    5、“S2”按钮,“循环切换”输入测量参数——操作很方便!
       ——如果切换的“参数”和实际接入的“元件”不配合;譬如切换到测电容器参数时、实际接了电感器(或者相反),会不会“发生问题”?

楼主:
回 【33楼】 wxfhw

问题:1.完全可以直接连通,留这个是为了以后作其它用,比如频率计.
     2.理论上应该等于0,但实际上有正负0.1pF波动.
     3.我测试过三个不同厂商的393都可以工作到500KHz,这个制作选用了401KHz.
     4.完全可以.
     5.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只是读数不对.

网友:
谢谢 楼主的答复!
准备仿制一个。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需要长时间的测量电容信号,那继电器就不合适使用了,如果用个MAX4051一类的开关是否可行呢?!!

楼主:
这类电子开关导通电阻比较大,可能会影响振荡回路的稳定性,你可以作实验试试.

网友:
LZ。电容测量,你做下来,精度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
再请教 楼主:

    1、L1=82uH,是两个云母电容器左边的、那个“白色”环氧封装的吗?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磁芯”?
    2、如果做不到如您电路图要求的、标准LC(L1=82uH、C1=C2=1800pF)的话,程序是否需要修改?修改哪里?限制“标准LC”的条件是什么?
    3、BASCOM-AVR版本的编译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到?
    4、电路图里是直接使用M8驱动继电器,M8的驱动能力应该可以直接驱动;但是,是不是会“容易干扰”M8?加个三极管是否会更加“合适”?

    再次谢谢!

网友:
不错!!留下来研究一下!

楼主:
回【42楼】 wxfhw

     1.是那个白色的有磁芯.
     2.C1与C2可以不相等,L1 C1组成的谐振频率在400KHz比较合适,你可以用下列附件计算,这是我作程序时建立的.
       C1与C2要用温度特性好的电容,C2的容量要尽可能的准确,有条件话可以用其它标准仪表校准,修改程序中的相关项目,有注解的.
     3.本论坛就有.
     4.没有发现干扰,但你在设计电路板是应该注意,它毕竟有近30mA的突发电流.

附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4387.xls(文件大小:15K) (原文件名:CLF计算1.xls)

楼主:
更正:

    原理图中的R9=3k,R10=300,正确的为R9=2k,R10=200,程序是按R9=2k,R10=200计算结果的

网友:
测量电感电容,mark~

网友:
很强,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 basic 啊,前段时间做触摸屏,写宏指令就是用这个写的,当时参照提供的代码和说明说倒腾了好几天才熟悉书写风格。现在看来比较顺眼了。

网友:
有时间搞搞,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关键在校准电容C2的精度,如果你有一只误差0.5%的电容,可以作到较高的精度.通过对大量电容电感测试我作的这个误差小于5%.有条件的话我找一个电桥作个校正.最近在淘宝看到有误差1%的云母电容,用它应该可以作到好的精度.

网友:
LZ,請問:
        1.MCU可用ATMEGA8-16PU替代?晶振是否改成16MHz?
        2.若可替換,源程序須改動嗎?
謝謝!

网友:
楼主的单片机、PCB设计及照相技术都很厉害,乃真正的高手!这个东西也很实用,市场上卖的成品电感电容表都没有这么大的量程呢。很想照葫芦画瓢一个,可惜玩不动AVR单片机。
    说说个人意见:1、PCB太大了,应该搞成贴片元件加双面环氧板,体积更小,可靠性更好。2、搞成电池供电的,携带更方便,但不知耗电几何?还有电池电压下降时对测量精度有多大影响?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想做的啊,大家一起找元件、一起筹钱开板啊。

网友:
正想做个,顶顶!!!

楼主:
回【51楼】 yhloh

        MCU可以用ATMEGA8-16PU替代,但晶振要改成16MHz,源程序必须作改动.

回【52楼】 lht12345

        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
我m8做出来过,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当被测量电容比较大的时候误差会非常大,比如一个100u的mlcc接上去可能测出来只有1u,搞了很久,最后放弃了.测小电容还是非常准的

网友:
好,板子也很好看.

网友:
楼主制作这个产品很好,但可将3个测试点,优化为2个测试点,弃用LM393,可采用74HCU04/74AC04,电路得到简化,可3V供电及增加其他功能(简单的频率计、晶振检测电路)。

网友:
有人做套件吗?哈哈

网友:
楼主在楼顶有句话:
    “这个设计原本加入了一个电解电容漏电流测试功能,由于测量时间太长而放弃,图中的R13、R9(R10)与adc0等组成漏电流测量电路。”

    不知道, 楼主在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加入”?
    如果  楼主没有这个“准备”了,我在仿制时、就想“去除”它们了——“压缩一下版面,方便一下走线”......

网友:
还想请教 楼主:
您的电路图里面,继电器“接通”的接点状态,是在继电器的“吸合”状态、还是在继电器的“释放”状态?
我突然发现,我手头的TX2-5V继电器,几年前画的PCB图,居然和今天实测的继电器的接点状态,“相反”了!
麻烦了!

楼主:
在“释放”状态

网友:
谢谢 楼主【68楼】的答复!
如果是“在‘释放’状态 ”,我就需要重新画了。

我“估计”应该是在“释放”状态的,上面的电路图没有“錯”;
只是,继电器的封装,居然有两种?! 接点标号要相应作修改。

网友:
【42楼】 wxfhw:
    问:3、BASCOM-AVR版本的编译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到?
【44楼】 jun427:
    答:3.本论坛就有.

    只是,我找不到可以下载的链接?
    楼主可以给一个可以正常下载的链接吗?
    麻烦了!谢谢先。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22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ascom&bbs_id=9999

网友:
准备 学习学习 O(∩_∩)O谢谢。

网友:
不错 我要收藏下来

网友:
不错,有空自己也做个!!
不过楼主有套件卖最好!!
哈哈哈

网友:
留个记号,过一阵子做一次试试

网友:
我已经仿制成功了——谢谢 楼主!!!

初步完成仿制版
1、未安装LCD时的电路板照片:

    ——注意:还没有安装8MHz晶体,现在采样的是内部RC振荡器;
    ——右上角,附了一个板上使用的151K“工型”磁芯电感器,自己绕制应该不困难;
    ——右下角,附了一个板上使用的2n2/100V“校正电容”(商家说是2200pF,现在按此值设置;再去设法测定之);

2、通电的开机LCD显示——为了区别软件版本,稍微修改了一下显示的文字——请楼主谅解:

3、上电自检之后的显示:“SetOK”(校正通过)
       LCD的右上边、显示“LC振动频率”;因为电感使用比原作大近一倍,振动频率比原设计的400KC低了不少;
       LCD的右下边、显示当前LC的“计算值”——标称值是2200pF和150uH——基本上“差不多”:

4、自动清零(SetOK)之后,被测电容Cx的零点漂移很小:

5、整个【LC+Ce Meter】仪器,只有两个操作按键:
    ——左下方的“校正”(Reset)键;
    ——右下方的“测试”转换键;
    操作简单、方便!

    再次感谢 楼主 jun427 !!!

楼主:
不用客气,好用就行

网友:
冯老师的活干得漂亮~~~~~~~~~

网友C:
哈哈,支持,我今天跑了半天电子城,终于把元件凑齐了,准备开工仿制。为了1800P的云母电容,腿都跑断了。最后买了4个1800P的,4个1000P的,都用老板的电容表测过,在1%精度以内。

网友:
高手,请教一下,对于单片机测量频率,在一秒的闸门时间下可以得到的精度是6位/秒但是如果用一秒的测试时间太长了,所以实际的精度只有5位/秒,刚才用您提供的EXCEL计算了一下,1815.5和1815.6频率差11赫左右,如果测频率在0.1秒左右的闸门下由于一个字的误差,已经无法可靠的测量,M8的晶振8M,振荡频率按您的算法只有400K左右,如果用周期法测量精度可以提高到6位,测量时间也可以缩短,还有富裕的时间做差值和均化等处理,您以为是否可行?

楼主:
这个制作闸门时间是0.25秒,也就是每秒钟测4次.
电解电容测量是用周期法测量的,但不适应小容量电容测量,很容易受分布参数影响.

网友: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测量频率脉冲的周期,实际上很多频率计在低频的时候也是测量周期400K下M8可以有10个计数值测频率所以用闸门时间是为了均化,曾经用频率计测量过电容,发现再用周期的时候得到的精度要高于用频率测量的精度,而网上的资料都是测量频率,不知道您有否同样用周期和频率两种方法的测量经验,BASCOM实在是一点不会,所以偷点懒,想看看实际的测试情况究竟如何

楼主:
没试过,大家都测频率可能是更直接一些.
如果是测转速我可能会选用测周期,这样反应更快一些,这个制作我确实没有考虑过.

网友:
楼主,看到这些帖子,我也跃跃欲试了,能否把你的那些材料打包发到我的邮箱:beijingxiaoxuesheng@gmail.com,我想用128山寨一个,不知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麻烦了,谢谢啦

网友:
我的仿制过程:
http://bbs.yleee.com.cn/viewthread.php?tid=934&extra=&page=1

网友:
我利用t(tao)=RC,C=t/R直接测量时间来计算C
搭接的实验电路做出来,感觉效果不错:
1.不需要校准,零点无飘移,不接电容时显示值稳定为零
2.低值P级电容测量精度高,初步试验接30P,显示30P,接100P,显示100P
3.单按键操作,测量范围0P-----40000uF
4.M88 8MHz  芯片内部比较器,两个测量电阻(500K,200欧),两个小继电器,一个按钮

大家对这个方法发表意见
我继续试验,争取以最简单的方法将电感测量部分加上去

网友:
我利用t(tao)=RC,C=t/R直接测量时间来计算C
搭接的实验电路做出来,感觉效果不错:
1.不需要校准,零点无飘移,不接电容时显示值稳定为零
2.低值P级电容测量精度高,初步试验接30P,显示30P,接100P,显示100P
3.单按键操作,测量范围0P-----40000uF
4.M88 8MHz  芯片内部比较器,两个测量电阻(500K,200欧),两个小继电器,一个按钮

大家对这个方法发表意见
我继续试验,争取以最简单的方法将电感测量部分加上去
期待中,测量电容是测充电周期,测量电感是测放电周期,大约的也是测量到0.62...左右的放电电压,然后比较器翻转。《无线电》曾经有用2051的比较器测电感的文章,您可以参考,但这种方法不适合测量Q值太低的电感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

网友(2009-05-07):
【95楼】 hzn1948 :
“我利用t(tao)=RC,C=t/R直接测量时间来计算C  搭接的实验电路做出来,感觉效果不错:
  1.不需要校准,零点无飘移,不接电容时显示值稳定为零
  2.低值P级电容测量精度高,初步试验接30P,显示30P,接100P,显示100P
  3.单按键操作,测量范围0P-----40000uF
  4.M88 8MHz  芯片内部比较器,两个测量电阻(500K,200欧),两个小继电器,一个按钮
    大家对这个方法发表意见
    我继续试验,争取以最简单的方法将电感测量部分加上去 ”

    愿闻其详!

网友:
做了一些实验,有了暂时觉得满意的方案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在95楼说的所谓精度高不一定对,因为分辩率不高
在8MHz,50K电阻下,分辩率2.5P,估计能做到0.5P,还没试
我分析,用L--C振荡频率测量是间接的,易受模拟电路影响

电感测量原理和电路采用楼主相同的方法,但是其中电容电感参数作较大改变:

C=22000P,L=12uH  (f=309.755K) 此参数欢迎大家讨论和测试

另外也不用切换开关来区分L,C  有L接着,就测L
电容测完显示测量结果X秒后转为测电阻,如果电容未拿下,则为漏电阻
换接电阻,则测电阻(似乎没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
强烈建议大家集思广益,将此制作扩展开来,添加如频率计,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和温度的测量,这样我们就有一台自己DIY的电脑数字万用表了,我现在正在收集相关资料,如有进展将第一时间在此贴出

网友D:
我前不久已经成功仿制了此制作,下面是成品图片,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原文件名:picture_00070.jpg) ,图中的C2采用淘宝上面买的1200P 1%精度的银云母电容

网友:
下面是我实测的例子,在开机校准时显示的是1237P,电感105.1uh,频率441452hz,下面是图片:
(原文件名:picture_00073.jpg) ,下面图片是我测试一只534P 1%精度银云母电容的结果
(原文件名:picture_00074.jpg) ,显示为529.9P

网友:
下面是测试一只标称值331的工字磁芯电感的结果,显示315.8uh :
下面是测试一只4700uf电解电容的结果,显示3850uf:

网友:
c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l!!!!!

太经典了!学海无涯,自己太渺小了

网友:
感叹jianjun42 真是太强了,东西做得漂亮!

阿莫老大的一个帖子里介绍老外做的电容测量仪(无电感测量),原理和我设想的一样  R-C-T
作为集思广益,各位值得一看

网友:
【107楼】 hzn1948 过讲了,应该说楼主太强了,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我只是仿制而已,楼主的板子那才叫一个漂亮,可惜你们不能亲自看到他的作品

网友: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太强了,仿制中

网友:
建议大家在制作中一定要留出ADC和T1的转接针,我在制作时就是为了简化电路取消了这些当时认为没有用的插针,结果现在想把频率计加进去才发现很不方便,只好重新做一块板了

网友:
楼主的热转印图能不能再重新上传一次啊?楼主位的有丝印层!

楼主:
请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4901.rar(文件大小:269K) (原文件名:rzy00.rar)

网友:
jun427,你明天在家吗?我给你送两个2*8的接头去

网友:
吕师傅,这段定时程序我有个疑问:
'/////定时中断/////

Tim2_isr:

   Tcnt2 = &H83       '定时器T2初值
   Incr Tc
   If Tc = 250 Then       '定时250mS
你设置的定时中断应该是1ms对吧,8M晶振64分频我计算的定时初值应该是c=8000000*0.001/64=125,转换为16进制应该是&H7D,按你程序中的初值&H83的十进制数是131,那么t=64*131/8000000=0.001048,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

网友:
我猜想是补偿从中断响应到重新设定定时器初值之间已经过去了X个定时器周期,程序不同X也不同,仿真确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是电路中用的是M8,无法硬件仿真,软件仿真又不准确,这个6ms差值是如何确定的呢?等待楼主答复

网友:
比较不错的工具!!

网友:
"软件仿真又不准确"

应该说很准确(不考虑晶振准不准),别忘了修正工作频率的差异

"这个6ms差值..."-------笔误了吧?

网友:
楼上我没有笔误,请看118楼,定时初值131-125=6,定时初值每加一,时间加1ms

网友:
回楼上jianjun42:

是我没仔细看帖,在119楼贸然回复,猜想是错的,原值正确,也无须补偿

是你"脑子搭线"了,不但不理解125=256-131  还出来一个"定时初值每加一,时间加1ms"

想不到你会出这样的错,把我也拖下水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确是脑子搭错线了,哎,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没有想到,见笑了。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经常出低级错误,昨天还烧了一块M16,焊接时把AVcc和GND搞在一起了,反复检测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通电后没有显示,检测中闻到一股焦糊味,手指不小心碰到M16表面给汤了一个大泡

网友(2009-06-08):
有谁能简单的讲一下LC和运放A之间是怎么工作的原理吗?对运放不熟!

网友:
好东西..有空也弄一个...

网友:
是个好东西,我也做了一个,只是用100uh,2700电容,想改一下程序,只是编译不过来,我下载源程序,也是编译不过来,楼主,你能帮帮忙吗?谢谢

网友:
电感不用修改,只修改电容就可以了,怎么编译不过来呢?用bascom的无限制版1.11.9.0,论坛里面就有,在论坛里面搜索一下

网友:
我是下载的是BASCOMAVR1.11.8.1版,源程序用这版本编译,总是出错,“Error:999 Line:  457 DEMO/BETA only supports 4096 bytes of code in File'   这不知道是什么出错,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回楼上,你的这个版本是有限制版的,只能下载4K的程序,还是下载一个1.11.9.0的破解版吧,没有下载限制的

网友:
我在论坛上下载1.11.9.0,就是打下开,都出错了,是“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006AC884',in module'bascavr.exe',Read of  address 00000220",哪位高手,指点指点,我下载了N遍,就是不行

网友:
到网上搜一下吧,没那么费事

网友:
能不能发个器件列表啊,谢谢
galaxyp@tom.com

网友:
楼主能不能留下qq啊,有的地方还是看不懂啊,我的是372168490

网友:
要是能做出来卖就好了,这种小工具很实用的。

网友:
强悍啊
什么时候能出个带Q值的就好了
有时候电源电感量 要考虑Q值啊

网友:
小弟刚接触AVR,想仿制一个,已经做好PCB,请问在烧炉程序时熔丝位应该如何设置,请楼主和仿制成功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147楼】 lfq1 ,熔丝位设置为外置晶振8M,其他的不用动

网友:
学习了,电路板不错的。

网友:
谢谢jianjun42大大的指点

网友(2009-07-13):
请问楼主,用色环电感与内部晶振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
楼主能否说么A/D是用来测什么的,电解电容是通过比较器来测量的嘛

网友:
震荡回路的电感、电容怎么选?

网友:
楼主传了一个计算的Excel文档,就是关于电感和电容的值得计算的,
但楼主用了一路A/D来测什么东西始终没看明白,不知道是不是留着以后做功能扩展用的

网友:
MARK LC测试仪

网友:
问下1602A能用吗?s2是自锁的吗?s1不是自锁的吧?

网友:
定时时间是多长的呀??

网友:
祝贺,我们终于做出牛品了,哈哈

网友:
有谁能用C编写一下程序吗?上面所用语言看水懂谢谢啦!!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能发一个pcb文件吗?

网友:
太好了,谢谢了!学习中……

网友:
【95楼】 hzn1948 :
“我利用t(tao)=RC,C=t/R直接测量时间来计算C  搭接的实验电路做出来,感觉效果不错:
  1.不需要校准,零点无飘移,不接电容时显示值稳定为零
  2.低值P级电容测量精度高,初步试验接30P,显示30P,接100P,显示100P
  3.单按键操作,测量范围0P-----40000uF
  4.M88 8MHz  芯片内部比较器,两个测量电阻(500K,200欧),两个小继电器,一个按钮
    大家对这个方法发表意见
    我继续试验,争取以最简单的方法将电感测量部分加上去 ”

    愿闻其详!

*******************************************************

以上是我在三个月以前发的帖子

三个月中间我对该制作一直没有中断,反复修改方案,反复试验,力求增加更多功能
使之成为 业余AVR爱好者的  迷你多功能仪表

目前主要功能已调试完成,将有关情况先作一下汇报:

硬件:M88 16MHz晶振;  LCD1602;  4键ADC键盘;  DS1302(有后备电池);  LM393;  10K热敏电阻;

功能:1.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不用手动切换量程,也不用继电器切换,按下同一个测试键即可
       量程:1P-------15000uF
       采用RC充电电路测量
     2.电容值测完并显示以后1~4秒(电解电容时间长)显示电容漏电电阻(最大65535K)
     3.电感接入电感接线柱,按功能切换键进入测电感,按下测试键测量电感,量程1uH------10H
   按功能切换键进入其它功能:
     4.日历/时钟/温度显示
     5.频率计
     6.测电阻(1----65535K)
     7.测电压(0----5V)
     8.输出32Hz------2MHz方波

网友:
关于测量精度,大体上是:
      重复测量误差小于百分之0.5,绝对精度受使用元件精度的影响,手中缺少标准器件,无从考核
      用普通电容测量,与标称值的误差都小于百分之十

网友:
楼上的,把资料发上来!

网友:
说来惭愧,我不知道如何将Protel99se格式的原理图上传作为帖子的内容
请哪位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先上原理图,以便讨论

网友:
用抓图软件抓下再上传呀

网友:
很简单,在protel99se里将电路图打印输出为tif图形文件,然后用系统自带的画图程序把图形文件打开,然后保存为gif或jpeg文件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正为测量电感发愁呢,谢谢楼主!

网友:
171楼的不错啊,加1302、电阻测量、输出方波比较不错的。

网友:
标记一下,也许用得着

网友:
我在171楼所介绍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要象LZ那样作详细的介绍的话,目前还没准备好,发布的东西总是希望尽量完善
到时候我会提供详细资料
也许功能还会增加哦

网友(2009-08-12):
楼主,我打印了你的热转印文件,但是尺寸不是1:1的,尺寸变小了,能否给出 99SE 的PCB文件。

网友E:
根据楼主的原理对电路做了删减,只测电感 (原文件名:L_Meter.jpg)

上电显示 (原文件名:L_Meter_poweron.jpg)

短路以作校准 (原文件名:L_Meter_1.jpg)

按按钮校准后 (原文件名:L_Meter_2.jpg)

测量 (原文件名:L_Meter_3.jpg)

楼主:
回184楼:
PCB文件

网友:
什么时候出套件卖?好东东,呵呵~

网友:
请问上面原理图上用到的电感是如何DIY,谢!

网友:
找一个工字型铁氧体骨架绕制

网友:
能够说一下上面用到的几个电感是怎么自制吗,用多大线径绕多少圈,谢谢!

网友:
正在转印电路板,元件只缺少2个1800pf了

网友:
在业余制作的条件下,标准电容,标准电感很伤脑筋,买到了也无法知道精度究竟如何

网友:
请问qianhng你那两个电感是怎么制作的,谢,有联系QQ吗!

网友:
zqljg你好,那两个电感是买的,电路上的那个标称33uH,在单片机上测为大约30.5uH,其实电感大小并不很重要,只是并联用以测量小电感(否则频率太高)所以即使是40~90uH都未尝不可,对了,上面那张原理图没有画ISP接口部分,要自己处理或先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感觉还是ISP接口方便)。

网友:
很漂亮 有空试试做 。 标记

网友:
佩服,大家都很厉害,学习

网友:
提点小建议:电解电容测量部分(保证测量精度)
1、充电电源容量要足够并要稳定,特别是在大电容测量时尤为重要。
2、0.632E基准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要加基准电压源。
3、放电回路不妥,会剩下残留电压影响测量。放电管C极串一个小欧姆电阻作为初始放电用,再加个继电器触点和电容并联来彻底放尽电容的电压,也就是说,先用三极管放电50ms,再接通继电器放电。

网友:
要做一个

网友:
猛料,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难得的资料~~~准备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老帖又翻出来了:)

网友F:
我的也做好了,上图。

网友:
很好。卖一个给我好吗?

网友:
很好,谢谢。有空也学学。

网友:
等这几天忙完了就做个

网友:
TO:jun427 也使用了您的pcb文件,要是需要的话可以(用挂号信送片)您,做个纪念.请发邮件diannaoza@163.com。

回楼下:总5片,自己一片,楼主一片,还有3片,能提供此板50%的主要元件图片发上,可以送出,请发邮件。送完即止,要是楼主反对的话,则也不能送出。
【223楼】 gujie111 ;发地址到邮箱中
还有2片

网友:
小声的问下楼上,我有份没有?

网友:
小声的问下楼上的楼上,可以送我一份吗?

楼主:
网友 diannaoza 天比,非常感谢!
地址已发到邮箱

网友:
diannaoza 天比  能给我一块吗?我已经在淘宝上购买了
全新原装进口极品日本SOSHIN双信高精度无极发烧电容
其他元件都容易找的,现在就差板子了

图片为证

网友:
请教楼上的,这电容比云母的好吗?

网友:
楼上的,云母现在好像很少了,不容易买到,而且一般不怎么标注精度,这个是1%精度的,价格也还能接受

网友:
【225楼】 gujie111
貌似你买全新原装进口极品日本SOSHIN双信高精度无极发烧电容他店里就有云母电容,而且价格也是3元一个!

网友:
我的银云母电容就是在淘宝上面买的,%1精度1200P,2元一个,他店里正好还有一些拆机的超小型继电器,在本制作中也可以用到

网友:
我自己也仿制了一个,制作中出了好些个问题,第一次是做板子的时候因为是蓝色的电路层就直接打印了没想到是反的,焊了几个元件才发现是错的,所以报废了一块板子;第二次是一位ATmage8 的熔丝位设置从出错使得一片ATmage8锁死(有谁知道如何恢复熔丝位,望告知,谢谢),我的6元钱就这么没了;第三次的错误是继电器引起的,买的两个继电器型号是DS2Y-5-DC5V(一只5元,很贵),装好后把程序烧进去了可是显示怎么也不正确,仔细检查了几遍电路都是正确的,后来才想起整个过程中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测驱动信号是有的,突然想到有的型号的继电器也是有极性的,故在网上一查,果然是有极性的继电器,而且电路正好是反的,这也太狗血了吧,于是切断铜箔飞线。焊好以后终于出现了正确的读数。自此终于将这个测量仪做好了,费得钱不说,关键是把人折腾的够呛。
     注:因为没有云母电容,故用1800pF电容用薄膜电容代替,精度还凑合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惑,在不接入被测元件时显示的不是0,电容显示-4.3pF,电感是-1.51uH,如何将其调到0?楼主可否告知??????

网友:
mark,有时间自己画板子了。

网友:
相当实用。

网友(2009-09-12):
我找到国外那个人那里去了,今天一搜这里,发现也有,嘿嘿,我用CV写的程序,没有测电解电容的部分。

不接电容,显示正负0.2左右

但是根据原理图,不接电感的时候,应该显示很大电感才对啊,相当于电感开路

老外的网站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lc/

网友:
由于在忙一直没空,今天才挂号寄出,留意下楼上两位,再要的网友还有两片不挂号了(排队晕菜),到付(顺风或圆通)。

网友:
还有PCB吗,需要联系我QQ:782763764@qq.com      加我QQ也好啊

网友:
已收到pcb板 谢谢  diannaoza 天比  好人啊

楼主:
网友 diannaoza 天比

             电路板已收到,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还有PCB吗?有的话请加QQ:402065151

网友:
这个论坛总是能让人感到惊讶,太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居然,是BASIC程序?好亲切的DIM。。。我头回知道BASIC也可以做单片机,长知识了

网友:
mark,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楼主
能不能讲一讲他是如何震荡的啊

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用Spice仿真不能振荡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9465.jpg(文件大小:2.0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00.jpg)

网友G:
变小了,大家看看!!

网友:
发现这里也有人做LCF,哈哈,我上年也开始玩,给大家看看.
M8果然是比较强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8944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35889

网友(2009-10-20):
楼主有Protel 99 SE的电路图吗

网友:
这里有卖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3732d9f54d4644b2a00c82de9945b16&x_id=0db1

网友:
【257楼】居然用2051搞定,PF!

网友:
高手太多,不敢开口。
学习了。

网友:
能不能将切换的继电器改为CD4066呀,这样又省电又不用考虑继电器的机械寿命。

网友:
做个记号,  很需要一个测电容和电感的表。

网友:
请问用C语言如何实现vb 中Format的功能?

网友:
MARK   自己也做个玩一下~~

网友(2009-12-24):
还不知道具体的原理。。先MARK一下,将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F:

的確縮小了.小弟經過幾次測試,原稿放大 160% 剛好符合實際尺寸.給大家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概看了你的程序跟所給出的幾個公式, 發現兩者對應不上.......主要是后面3個公式...
不知道是我看錯了,還是其它.......
誰知道的都可以說說.

网友:
回复 楼主:

樓主...........

大概看了你的程序跟所給出的幾個公式, 發現兩者對應不上.......主要是后面3個公式...
不知道是我看錯了,還是其它.......
誰知道的都可以說說啊.

网友:
好强啊,留名慢慢看,谢谢!

网友:
我碰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以楼主的图为例,在电容C11(10uF)的两端频率不一致,大致上是C11正极频率比负极频率高5%,当
频率在400khz以上的时候就明显了,负极频率400khz,正极频率420khz左右? 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表笔对地电容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H:
表笔对地电容影响

hzn1948,你是对我刚才的问题解释吗,谢谢。
不过没理解,示波器探头的电容一般不到25pf,会造成这么大影响?
我倒是试过在C11的正极直接添加1000p接地电容,这样接直接降低了C11正极的
频率和C11负极的频率(都大概降低了15%),可是理论上C11负极的频率只和谐振
的电感和电容有关,困惑中。

网友:
我只是从可能的原因作定性分析,未经过计算,也许是其它原因
但是测量操作可能会影响"谐振电容"的

网友:
很不错,在流口水中,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下材料清单吗?好去买器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谁能提供一下材料清单吗?好去买器件。谢谢!

邮箱:5dada@21cn.com

网友:
建议每个项目提供一套配套PCB的全套文件, 包括原理图, PCB图, 程序和HEX, 材料清单. 方便大家制作.

网友:
利害,我也要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0-01-24):
使用内部8M晶振的熔丝是什么啊,怎么都没看到哪里有写着的

网友:
这么简单实用的东西,我要是不做一个,对不起我自己,抽时间一定做

网友:
恩,不错,改天自己山寨一个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做出来给大家邮购哦

网友J(2010-03-08):
今天热转印了一个楼主的LC表,PCB改动了一些地方,加上了驱动5V继电器用的PNP的8050三极管两个,和复位M8的微动轻触开关做初始复位功能。但是开机的校正显示“1777PF(板子实物我用的是1800PF)+1.5uH(板子实物我的板子左下角继电器下的貌似色环电阻的那个电感我用的是100uH哦)”。而且在液晶显示SetOK后的频率太大了"F=3037716H"!是数据溢出的结果吗?为什么会这样?郁闷!! 求助!! !

LC表 (原文件名:LC表.jpg)

LC表底部 (原文件名:LC表底部.jpg)

LC表SetOK显示的电感值与我的100uH色环电感不相符合。求助! ······(原文件名:LC表SetOK.jpg)

LC表Cx (原文件名:LC表Cx.jpg)

LC表Lx (原文件名:LC表Lx.jpg)

LC表CEx小于500UF的量程显示 (原文件名:LC表CEx.jpg)

LC表CEx大于于500UF的量程显示 (原文件名:LC表CEx500uF以上.jpg)

LC表实物PCB自制成品 (原文件名:LC表实物PCB自制成品.jpg)

LC表实物PCB自制成品的正对面 (原文件名:LC表实物PCB自制成品2.jpg)

唉今日重新自己编译了一次终于可以正常测量电感和电解了,LC标测得数值较为准确且比较稳定的显示,不错!

LC表实测标准色标470uH电感量实测490uH (原文件名:LC表实测标准色标470uH电感量实测490uH.jpg)

在2010.03.09我改动一下的开机显示LOGO图:

网友:
楼上的热转印板好漂亮哦,丝印也是用热转印吗?

网友:
回楼上 “amity”M8电容电感表丝印也是我我自己热转印上去的--操作是将打印有覆铜的走线和元件面丝印层的两张热转印纸中间夹着大小一致的单面覆铜板子同时放进照片的过胶机反复来回几次热转印上的。如下图实物效果很好:^_^

M8电容电感表丝印 (原文件名:M8电容电感表丝印.jpg)

M8电容电感表底部走线刚腐蚀完效果:

M8电容电感表底部走线刚腐蚀完效果 (原文件名:M8电容电感表底部走线刚腐蚀完效果.jpg)

网友:
sunny503
这个能做多块送我吗?

网友:
这才是技术啊

网友:
http://www.ppbear.com.cn

网友:
21ic 上有人盗用这篇文章: http://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我们会密切留意此事件。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看你那盒子上面的按键不错,哪里能买到呢?我非常的需要!!!我邮箱54157384@qq.com,谢谢

网友:
这个要做个MARK

网友(2010-04-14):
为什么下载的十六进制文件不能仿真

网友:
准备动手做一个,MARK

网友:
有没有人改成avrgcc啊~basicavr看起来费劲~

网友:
我也是用热转印印丝印层。
自己制作,方便实用。

也可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用同样的方法制作面板,效果也很好。印有机玻璃面板和金属面板略有不同,我是用电熨斗的,实验多了,就能掌握好了。

网友:
sorry,说错了。
用彩色激光打印机打印。

网友:
我喜欢,作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2010-05-16):
本人装一个开机没有显示片本和没有自检,按S1按键就有测量状态,不能测量,查出是S1开关问题,不过自测出现电感很小,不知什么原因。如图

网友:
mark,能否加个测频率的功能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实力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现象就是烧录ATMEGA8的时候熔丝为默认的内部RC用了1MHZ振荡频率烧录所致,我当初就是与“yyji”这样的情况一个样。更换一下用8MHZ的内部RC熔丝设置来烧录就会正常自检和正常测量的了。^_^

网友:
多谢sunny503,本对ATMEGA8是刚刚接触,多谢指教,重新设置一下用8MHZ的内部RC熔丝设置来烧录。成功

最大好处是测量精度由C2决定,而且根据自已知道C2容量来编写

测钽质电解电容都准 (原文件名:lc_11b.gif)

网友:
楼上的电路板怎么看上去像出土文物?

网友(2010-06-27):
回复 网友E:
你的板子设计得很小,甚是喜欢,也想仿一个。你的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

网友:
看着都兴奋啊, 可惜我什么都不懂! 不知哪位大虾能给我解释一下 LCR 的原理啊?
    是不是测出被测元件的电压,电流,相位角,然后代入计算公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

网友:
有没人改成C的啊,这个语言不好看

网友(2010-07-28):
mark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这个是重量级的帖子,要套件就好了,想到买元件和弄板子就头大

网友:
很强大!不顶不行

网友:
MARK 标记,有意思

网友:
mark 改天也仿个学习下

网友:
自制电感电容测试仪,好资料!

网友:
楼主提供的“bascom的无限制版1.11.9.0,论坛里面就有”的地址,已经没有了。我是新手,找了两天也没找到。下载链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
买了几个1%精度的银云母电容,做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M:

兄弟,哪买的1800pf的银云母电容啊?

网友:
mark~有空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N:
没买到82uH的电感,搞了个100uH的,银云母买的是1600pF,1%精度,还买了个0.5% 266PF的银云母电容做校验电容,地址在下面: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a126b0171fc664a8b06c905fb61b53d0.htm

网友O:
这个表表我也做了一个 并且投了板
程序基本上都是自己写的 都注了注释
用了5110显示 并换了芯片 成本估计上去了
不过自己做来玩一玩的 不追求什么
在这里我学到很多东西 只想把自己的东西分享出来供更多电子爱好者学习
感谢阿莫 感谢为这样良好学习环境默默奉献的朋友们

22uF电解电容 实测22.2uF (原文件名:20100814405.jpg)

1000uF电解电容 实测942.8uF (原文件名:20100814414.jpg)

280nF电容 实测282nF (原文件名:20100814424.jpg)

100uH电感 实测95uH (原文件名:20100814434.jpg)

LC表源代码 编译环境IAR 芯片:mega16lourdev_576326.rar(文件大小:76K) (原文件名:LC-METER-5110.rar)
PCB整个工程 包含原理图 PCBourdev_576327.rar(文件大小:120K) (原文件名:LM393.rar)

网友(2010-08-27):
飞思卡尔单片机摄像头程序

网友:
呵呵越来越热闹了

网友:
记号,以后备用

网友:
我按公式算都算不出来的呀????

网友:
MARK,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To:382  一个业余爱好者对AVR不大熟悉,用IAR V4.20A编译你的LC表源码死活不成功。可以上传个HEX文件吗?

网友:
我发现这个LC2010 迷你电感电容表 电感表 电容表 电感电容表套件(不含电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6110823
这个如何?大家评价评价,卖家声称:
名牌 (22:59:59):
精确度如何
letmeone (23:00:20):
大量程<5%,局部常用<3%
letmeone (23:03:39):
现有条件,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名牌 (23:28:10):
精确度要是再能提高下就真是绝对精品了啊
兄弟有才啊
letmeone (23:28:57):
水平有限,呵呵只能到这样了
名牌 (23:30:17):
用标准电容来校对
名牌 (15:54:14):
你好,问题1.LC2010 迷你电感电容表的稳定度如何啊?
letmeone (20:07:24):
一般前几位稳定
老版本的跳动厉害,现在的是新程序
名牌 (20:49:37):
不过以前那个版本的不干胶贴面比较好看
名牌 (20:53:57):
我比较喜欢

名牌 (13:26:02):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属于论坛:AVR)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7&bbs_id=9999
名牌 (13:27:07):
电感测量范围:0.1μH~2H
电容测量范围:1pF~2.5μF
电解电容测量范围:0.1μF~30000μF
letmeone (13:28:22):
他哪个成本高应该比较高
名牌 (13:47:46):
他那个带电源
而且用了两只云母电容
名牌 (23:26:15):
两只云母电容很稳定,精确的一般聚苯稀,聚脂电容是做不到的

我个人认为LC2010如果连电解都是用很稳定的钽电解的话真是更精品了,云母电容替代CBB和瓷片电容更不错,稍加升级精密档次就上去了!当然,又想好又想马儿不吃草是不太可能,成本肯定稍增加的。我认为不过也是值得的!!!

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79446393测量精确度:1%

电容测量范围:0.01pF-10uF

最小分辨率:0.01pF

电感测量范围:0.001uH-100mH

最小分辨率:0.001uH

测量精确度:1%很可以的了,只是测量范围太窄了,实用性大打折扣。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29381326 多功能检测工具/测量电感/电容/电压表/频率/
一、功能特点:
本产品使用美国MICROCHIP公司高性能的PIC单片机芯片,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测试工具,非常适合电子爱好者或产品开发人员使用.经实际测试使用效果和精度都非常好,产品由国外资料制作而成.使用方法很简单:通电后,按住KEY1不放,再按KEY2,就往前选择功能;按住KEY2不放,再按KEY1,就往后选择功能.以下是显示代码与功能对应表:

显示字符: 功能: 使用方法:
Prob 电平逻辑测试 这个模式的作用是检测数字电路的脉冲或逻辑电平的电平的高低。由第一位LED数码管显示,显示"L"表示低电平(低于0.8伏),显示"H"表示低电平(大于约3.7V ) ,显示"-"表示信号浮动或高阻抗。如果脉冲检测超过0.5微秒的第二位LED数码管出现字母"P".
PWM 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 PWM脉冲宽度3%-97% 可调,PWM频率6khz,按KEY1脉冲宽度减1%,按KEY2脉冲宽度增1%。在测试直流电动机大功率驱动电路时是非常有用的.
Ir38 38K红外信号发生器 产生高电平2.5ms,低电平1ms的38khz方波,当外部连接红外发光二极管后会发射简单红外线测试信号.
nois 数字噪声发生器 20kHz噪声信号发生器.
[ ] 方波信号发生器 产生方波信号(占空比50%),可调范围:1-9999Hz,按key1频率减1,按key2频率增1,可用于校准数字电路的频率信号等作用. 可以选择1-9999HZ任意频率的信号输出.
r/c.1 伺服电机的r/c测量 测量脉冲宽度,范围:10us微秒 - 16s秒 按KEY1测量高电平H,按KEY1测量低电平L.
r/c.o 测试无线电舵机信号 测试无线电舵机信号发生器,单位微秒us. KEY1减少,KEY2增加
midi MIDI接口 可连接乐器MIDI接口, 按KEY1发送midi信号 ,按KEY2可选择16个频道.
sEr 检测串行口通信的信号 串行口UART通信的信号发生器. 按下KEY1发送ASCII字符, 按KEY2可以选择UART串行通信速度分别为: 1200 , 2400 , 4800 , 9600 , 19200 , 3.48万, 57600和115200波特率bps。
ntsc NTSC视频信号发生器 生成图像所形成的格局,白点的黑色背景中的NTSC视频测试信号。可连接电视机的视频插口.
516 500hz方波发生器 这种模式产生500hz方波,0.5v的信号.
coil 电感测量 使用时把电感线圈接在探头(test tip)和地(GND)之间,按KEY1开始测量,电感测量范围为 0.1-999.9 mh .
CAP 电容测量 使用时把电容接在探头(test tip)和地(GND)之间,按KEY1开始测量, 测量范围为 0.001-500UF。测量的时间和电容值成正比.
cnt 计数器 计数器功能,当测试脚(Test tip)为低电平时计数器增1,按KEY2计数值清零。
freG 频率计 8位高精度频率计,采样频率高达40MHz,显示刷新时间为1秒,小数点前面表明千赫,如42345678频率为42.34赫兹,按KEY1显示尾4位值5678。使用4位LED实现8位显示和精度.
voLH 高电压-电压表 使用10位A/D,分辨率可达25mV ,测量范围0 V-25.00V ,被测电压<25v.2个排针帽要切换到"HIGH",其它所有功能排针帽都是切换到"VOL LOW"
voLL 低电压-电压表 使用10位A/D,分辨率可达5mV ,测量范围0 V-5.00V ,被测电压<5v。
PULS 脉冲发生器的逻辑 500nS产生脉冲宽度4频率,该显示屏显示频率的脉冲( 5 , 50 , 500 , 5.0 )按KEY1产生的0.5微秒逻辑电平。按KEY2改变脉冲频率5Hz,50HZ,500HZ,5kHz 。脉冲频率选择保存在EEPROM,在为了不失去在断电。

评语:功能繁杂,精度不明,功能项目多而不精,项目范围窄。比较专业,实惠,稳定的电感电容表不容易啊!

老的国产云母电容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849720856

网友:
看完一遍,楼主强悍!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mark,有空也搞个

网友:
又浮上来了~~再看看

网友:
我也按PCB图做了个,但是有个问题。在开机清0过后,不接待测电容,电容值在慢慢增大,5分钟后才停止变化,此时测量的值才准,不然测量值会慢慢增加。这应该是某个原件的温飘,在测量值增大的时候,测量得的频率也在变化,估计是构成震荡器的运放的温飘。基准电容我用的是云母电容。电解测量正常。

网友:
只能测电感电容,功能总感太少了

网友(2010-11-09):
高手请指教,我是按上面资料仿制了一台,为什么没有开机和自检的内容,可以显示切换的内容,但无法测试,什么原因。

网友:
版主:我是刚接触M8的,请问源程序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
顶! 记号  准备山寨个…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相当不错啊,

网友(2010-12-14):
熔丝位是多少哦
我仿制的山寨货熔丝设置不对哦。请教高手?

网友D:
楼上的朋友,熔丝位只需要设置外置8M晶振,其它的不用设置

网友:
谁有这个项目的C程序代码,给我传一份吧!!谢谢大家!!
eleday@126.com
我也准备DRY一个。

网友:
强悍!马克一下!

网友:
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1-02-07):
jun427
记号,很佩服。

网友:
做得太好了! 真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仿制了一个,测试电感没有问题,测试电容,值几乎小了一倍,参考电容用的是1800P云母电容,去一乐社区,也有人出现同样问题,有人说是烧MEGA8时时钟设置问题,熔丝设置成了默认的内部RC振荡频率选了默认值1MHZ,6CK +64mS,需要改成8MHZ,6CK +64mS,我将其改动后,设置了CKSEL3-CKSEL0为0100,SUT1,SUT0设置成10,程序烧写后居然没有显示,请楼主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mark,最近要做个类似的

网友(2011-03-09):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我仿制了一个,测试电感没有问题,测试电容,值几乎小了一倍,参考电容用的是1800p云母电容,去一乐社区,也有人出现同样问题,有人说是烧mega8时时钟设置问题,熔丝设置成了默认的内部rc振荡频率选了默认值1mhz,6ck +64ms,需要改成8mhz,6ck +64ms,我将其改动后,设置了cksel3-cksel0为0100,sut1,sut0设置成10,程序烧写后居然没有显示,请楼主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看来仿制人家东西要先把帖子看清,先吃透了!熔丝设置应该是外部8M,16K,64MS,cksel3-cksel0为1111,sut1,sut0为11,测电容不准是因为要将LM393的5脚电压调到差不多为3.16V(相对于Vcc=5V电压),仿制成功,下面就是找1%电容

网友:
mark一下,不知道能不能仿制成功,第一次动手。

网友:
做一个先~~~~mark(电容电感测量)

网友:
DIY RF电路利器,必备仪器。最近也要做一个!

网友:
楼主你好!我退休在家也想做一个试试,把详细资料发给我一份吧,谢谢了!minyang3011@163.com

网友(2011-04-23):
mark 电感测试

网友:
实用哦,准备参考仿制一个.

网友:
顶,用128仿一下

网友:
测量小数值元件要用电桥

网友:
急需一台可以测到0.001uH的。LC200A手持式不错。大家的研发方向要考虑高频工作者。

网友:
能发个PCB板给我吗,heeroping@126.com

网友:
太有才了,水平未到,记下以后慢慢看

网友:
照片拍的真是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强!!!

网友:
神贴一定要mark

网友:
楼主,可不可具体给出里面所有器件的名称啊,我想用PIC单片机效仿一个。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原理图,里面有个地方不太懂,请指教一下,那个电压比较器的adc0那一个端接到单片机上起什么作用的呢。我猜想是adc0端输出一个5V的高电平,让三极管Q能正常工作,但有个问题,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充电状态时RC的时间常数呢,本人是大三的电子专业学生,有些简单问题不懂,请不惜指点哈

楼主(2011-05-23):
引用楼主位:
"这个设计原本加入了一个电解电容漏电流测试功能,由于测量时间太长而放弃,图中的R13、R9(R10)与adc0等组成漏电流测量电路。"

网友:
很强大,先mark再说。

网友:
楼主,我做的测电容误差在2%左右,但是测电感误差太大了,有10%-25%左右(100uH测成76uH,220uH测成170uH),请问影响电感精度的是哪块的问题,我的L1是100uH,C1,C2是用涤纶电容拼凑的自动校正显示SETOK F=399300(尾数300会向上渐变),1925.3p 82.6uH,电容C1可能用的不正规,可是电感L1我明明用的是100uH的,电感本身误差不可能这么大吧?另外请问软件是否有更新呢?我的还是20081217的版本!

楼主:
你好,你的问题可能出在电容器C2的容量上,你可以选一个1200P-2200P之间的电容,但这个电容你必须知道它的准确容量,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基本上决定了整个测量过程的精度。应该选用稳定性好精度高的电容器。修改程序的这一行:

C1 = C1 * 1800       '1800是标准电容C2 ;单位pF

把1800修改为你的已知电容器,重新编译,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问题可能出在电容器c2的容量上,你可以选一个1200p-2200p之间的电容,但这个电容你必须知道它的准确容量,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基本上决定了整个测量过程的精度。应该选用稳定性好精度高的电容器。修改程序的这一行:
c1 = c1 * 1800       '1800是标准电容c2 ;单位pf
把1800修改为你的已知电容器,重新编译,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真是太感谢了,我马上试试~

网友:
你好,楼主,我弄了一下午,不怎么会用BASCOM AVR 1.11.95,编译总了不输出hex或bin文件,另外编译选项里面的LED总线模式以及Protb要不要重新定义成实际一样的排列顺序呢?芯片已经选了M8def.dat,输出选项也勾选了hex。实在是精疲力尽了,买材料,做板子,搞了两天...真想跳楼了~~~能不能帮我把C2改成1550pF和1500pF(供以后买云母电容用)编译两个Hex发我呀?我的QQ231045652,邮箱231045652@qq.com,谢谢了~

楼主:
你好,编译好的两个文件

网友:
太感谢了,很激动,祝福Jun427,真不知说什么好,好人一生平安吧!没想到穷途末路的时候,还是楼主热情的帮助了我,感谢楼主,感谢OURAVR,感谢AVR所有热心的网友和AVR后台工作者...

网友:
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网友:
你好,可以给我发个LC测量仪的电路图吗?我是大三学生,想要学习下,谢谢~~~circle529@yeah.net

网友:
现在才发现这个帖子。。。。

网友:
请问如何修改才能量到10H的电感,谢谢,我的QQ 1821702114

网友(2011-06-24):
太好了,我也准备做一个!楼主的东西这么漂亮,这两年怎么都没有见楼主发新帖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Q:

请教:你做好后,测量的频率会不会突变的情况, 比如说测量电容,测量出频率300KHZ,但是会来回的跳变1-2KHZ  301KHZ或者299KHZ.  被测电容不变的情况下,测量出来的频率不稳定。。
  如果不跳,是否有特殊线路?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收藏,有空自己做个

网友:
标记一下

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C语言吗?我怎么看不懂啊?是什么编译器啊?

网友:
想问楼主几个关于LC振荡器的知识:

1,关于运放2脚那个10uf的电容,看见好多电路都加,不知有什么作用??如果不加影响还挺大!!

2,那个R12(100K)和R15(47K)的作用是什么??我测2,3脚电压都是2.5V,不知道1脚怎么就输出方波了呢??

这个振荡器的原理哪位老师讲一下啊!!

用此振荡器产生方波,比较常用么??照比其他产生方波的方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啊??

网友(2011-07-28):
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MARK!

网友:
参考了几个LC表,这个制作成功性较高。有信心仿制一个玩玩。

网友:
真是酷啊

网友:
这个贴我看了N次了,也用楼主的程序测试过外部的频率,确实精度太高了,我自己怎么写也不能达到这个精度,很想知道楼主的程序思路是怎么样的,我自己写的思路是用定时器1来记数,用定时器2来计时,这样来做
急求楼主程序思路啊????????????????????????

网友:
想请教楼主,电解电容的精度你能做到多少?这个电压的影响估计会有点大,而且我将电阻和电容的位置互换那就可以得到电阻测试模块了,但是电路做出来感觉这个0.632电压比较难调。

网友:
不错的东西 学习了

网友:
动手自己做啊!。。。成本需要多少啊??

网友:
有时间玩玩,还很实用

网友:
正想搞一个这个东东

网友:
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有看出问题来吗?
测电容,为什么要用C2进行校正呢, 为什么要用C2校正C1,直接把C1换成高精度的不就行了吗;
开机的时候不接待测电容,测得F1, 接上待测电容后测得FX ,那么CX不就得出了吗: CX=( F1²/FX² - 1) * C1 ;这里只要C1的精度够就行了;

继电器完全可以省掉了啊,按某一个按键的时候就进入F1测量,然后测到的F1存到EEPROM

看楼主的公式没有一个跟C2有关啊!!!,为什么要用C2去校准C1实在搞不懂!!!
测电感也跟C2没有关系;

网友:
码赛克思。

网友:
回复 网友R:

是不C2是一个校正的电容,用它来校正C1,而且这种校正是考虑了电路上的散杂电容,而比仅仅是标称的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正是所需。其实改进算法,可以测量电感与电容无关。精度可以达到很高。
我用2051试试,有一条过的数码管,也很好做。

网友:
辛辛苦苦把LZ的图做出来,钻孔无数,然后镀锡,最终发现图小了

浪费了3个小时,看来做事还是慢慢来比较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先收藏了。等哪天有用到了。再来取。

网友:
回复 网友S:

如果是矫正C1和板上离散电容的话,就不应该加继电器,应该是在接线端子上加一个电容矫正,矫正完后把这个电容拿下来,再测普通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S:
好!正是所需。其实改进算法,可以测量电感与电容无关。精度可以达到很高。
我用2051试试,有一条过的数码管,也很好做。

怎么可能与电感无关呢,电感变了,频率就变了,基准F1就变了,应该重新校准,特别是做高低温测试,电感的影响还是有的;

网友(2011-08-29):
LZ的东西总是做得那么精致漂亮,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确实不错,花了多少时间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R:

考虑一下,其实,这里的电容要求稳定就行,不需要太高的精度,也不需要校正电容。
我正在试验。正在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R:

我意思的是测量电感不需要太高精度的电容,而是要求稳定的电容。

网友:
单说外观,精致整齐漂亮,非常值得借鉴

网友:
实用制作 马克一下

网友:
实用制作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但不知准不准?

网友:
高人啊 哪天试试雕刻机 也做一个

网友:
我只有2200P的云母电容,是不是只要把程序
C1 = C1 * 1800       '1800是标准电容C2 ;单位pF
把这一句中的1800换成2200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也想做一个,但不知准不准?
准不准--还可以,看看链接.http://www.aade.com/lcm2binst/HP.html
(L/C Meter IIB,B&k 878,M3,Electronics-DIY的比较)
多年前我做的LC测量仪使用PIC16f628a+ LM311好实用,和LZ的测量仪是类似的。
当然测试导线必须很短很短。

网友:
最近再次更新了这项制作,添加了频率测量功能,量程10hz-8Mhz,添加了晶振测试功能,可测量主频8M以内的晶振频率,为了进一步提高电容的测量精度,我将原精密电容C2更换为0.5%精度的聚苯乙烯薄膜电容,上图

网友:
先标记一下……回头好好研究!

网友:
mark,有空做个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能提供的你详细资料吗,PCB图和程序等,想仿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发资料出来了  俺们仿一个来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U:

    【591楼】 jianbo999

回头整理出来就发

楼主:
朋友送的两个电容,这是我目前拿到的最高精度的电容了,在室温22.1度时的测量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U:

    【591楼】 jianbo999

我把AD10的电器原理图、印刷版图和主程序的HEX文件贴上来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7628NQW863.rar(文件大小:31K) (原文件名:M8Lc测量仪原理图.rar)

网友:
我在制作中C1、C2采用的是1290p、0.5%精度的聚苯乙烯电容器,如果上面两位朋友制作中电容器采用别的容量,可在程序中修改。
源程序代码附上:
'***************   LCF测量仪程序(BASCOM编译通过     *****************
'***************      MCU采用M16\主频16MHZ          *****************
'***************        2010年8月22日完成           *****************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16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c.3 , Db5 = Portc.2 , Db6 = Portc.1 , Db7 = Portb.5 , E = Portc.4 , Rs = Portc.5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Timer0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Config Timer2 = Timer , Prescale = 128
On Ovf0 Tim0_isr
On Ovf2 Tim2_isr
Enable Ovf2
Enable Ovf0
Enable Interrupts
Tcnt2 = &H83
Start Timer2
Counter0 = 0
Start Counter0
Dim F1 As Long , F2 As Long , Tc1 As Long , Te As Long , Fx As Long
Dim C1 As Single , Ca1 As Single , Ca2 As Single , Cx As Single , L1 As Single , Lx As Single , F11 As Single
Dim V1 As String * 11 , V2 As String * 11 , V3 As String * 9 , Vf As String * 6 , Vs As String * 8 , Z1 As String * 2 , Z2 As String * 3
Dim I As Byte , K As Bit , M As Bit
Dim Vl As Byte , Tc As Byte

'**************端口设置*************
Ddrb.0 = 0                                                  'S2按键设置为输入
Portb.0 = 1                                                 '上拉电阻有效
Ddrd.6 = 1                                                  'K2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Ddrd.0 = 1                                                  'K1设置
Portd.6 = 1                                                 'K2断开
Portd.0 = 1                                                 'K1断开
Ddrd.7 = 1                                                  '充电输出端子设定
Portd.7 = 1                                                 '上拉电阻有效

'*************初始化****************
K = 1
I = 1
M = 1
Tc1 = 0
Cls
Cursor Off
'*************按键处理**************
Do
  If Pinb.0 = 0 Then
     Waitms 40
     If Pinb.0 = 0 Then
        Incr I
        Bitwait Pinb.0 , Set
     End If
  End If

'************主程序段***************
Select Case I
         Case 1                                             '校准程序段
               Lcd "  L_C_F  meter  "
               Lowerline
               Lcd "   wait plise   "
               Waitms 1500
               Portd.6 = 0                                  '接入标准电容C2
               Waitms 1500
               Ca1 = F1 * F1
               Ca2 = F2 * F2
               C1 = Ca1 - Ca2
               C1 = Ca2 / C1
               C1 = C1 * 1290                               '1290是标准电容C2
               L1 = 3.1416 * 3.1416
               L1 = L1 * 4
               L1 = L1 * Ca1
               L1 = L1 * C1
               L1 = 1 / L1
               L1 = L1 * 1000000000000000000                '单位uH
               Portd.6 = 1                                  '断开标准电容C2
               Incr I
          Case 2
               Vf = Str(f1)                                 '显示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Locate 1 , 1
               Lcd "SetOK "
               V1 = Fusing(c1 , "#.#")
               V2 = Fusing(l1 , "#.#")
               Locate 2 , 1
               Lcd V1 ; "pF " ; V2 ; "uH"                   '显示C1和L1

          Case 3                                            '电容测量程序段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F11 = F1 * F1
                Cx = Ca1 / F11
                Cx = Cx - 1
                Cx = Cx * C1
                V1 = Fusing(cx , "#.#")
                Vl = Len(v1)
                Z1 = "p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4)
                   Z1 = "pF"
                Else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lse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lse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uF"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C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C "

           Case 4                                           '电感测量程序段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If F1 < 50 Then
                    Vf = "     0"
                 End If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Portd.0 = 0                                '输入端切换到测电感
                 If F1 > 1000 Then
                    F11 = F1 * F1
                    Lx = Ca1 / F11
                    Lx = Lx - 1
                    Lx = Lx * L1
                 Else
                    Lx = 0
                 End If
                 V1 = Fusing(lx , "#.##")
                 Vl = Len(v1)
                 Z1 = "uH"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5)
                    Z1 = "uH"
                 Else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10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H "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L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L "

           Case 5                                           '电解电容测量程序段 (<500uf)
                 Portd.6 = 1                                '接入2K电阻
                 If K = 1 Then
                    Disable Ovf0
                    Disable Ovf2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8
                    On Int0 T1_isr
                    Enable Int0
                    Enable Ovf0
                    Te = 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K = 0
                 Portd.7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Case 6                                           '电解电容测量程序段(>500uf)
                 If M = 1 Then
                    Portd.6 = 0                             '接入200欧电阻
                    Te = 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M = 0
                 Portd.7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Case 7                                           '频率测量程序段
                Config Timer1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On Ovf1 Tim1_isr
                Enable Ovf1
                Enable Ovf2
                Disable Int0
                Disable Ovf0
                Fx = 0
                Portd.0 = 1                                 'K1复位
                Portd.6 = 1                                 'K2复位
                Portd.7 = 1                                 '放电复位
                Tcnt2 = &H83
                Start Timer2
                Counter1 = 0
                Start Counter1
                Incr I
           Case 8
                Locate 1 , 1
                Lcd "TestFx [0-8MHz]"
                 V3 = Str(fx)
                 If Fx < 1000 Then
                    V3 = Format(v3 , "        0")
                    Z2 = "Hz "
                 Elseif Fx > 999 And Fx < 1000000 Then
                         V3 = Format(v3 , "     .000")
                         Z2 = "KHz"
                 Elseif Fx > 999999 Then
                         V3 = Format(v3 , "  .000000")
                         Z2 = "MHz"
                 End If
                 Locate 2 , 3
                 Lcd "F=" ; V3 ; Z2
           Case 9
                Config Timer0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Disable Ovf1
                Stop Timer2
                Enable Ovf0
                Tcnt2 = &H83
                Start Timer2
                Counter0 = 0
                Start Counter0
                I = 3
                K = 1
                M = 1
                Fx = 0
    End Select

Loop
End

'***************计数器1溢出中断*****************

Tim1_isr:

   Incr Tc1

Return

'**************定时器2中断*********************
Tim2_isr:

   Tcnt2 = &H83                                             '定时器T2初值
   Incr Tc
   If Tc = 250 Then
      If I = 8 Then
         Stop Counter1
         Tc1 = Tc1 * 65535
         Fx = Counter1
         Counter1 = 0
         Fx = Tc1 + Fx
         Fx = Fx * 4
         Start Timer1
         Tc1 = 0
      Else
         Stop Counter0
         Te = Te * 256
         Fx = Counter0
         Counter0 = 0
         Fx = Te + Fx
         Fx = Fx * 4
         If Portd.6 = 1 Then F1 = Fx Else F2 = Fx
         Start Counter0
         Te = 0
      End If
      Tc = 0
    End If

Return

'****************定时器0中断**************

Tim0_isr:

   Incr Te                                                  '定时器0中断次数

Return

'***************外部中断******************

T1_isr:

   Stop Timer0

   Te = Te * 256
   Te = Te + Tcnt0
   Te = Te / 4                                              '时间/充电电阻=被测电容

   V1 = Str(te)
   Vl = Len(v1)

   If Portd.6 = 1 Then                                      '充电电阻R9接入,<500uF
      Select Case Vl
              Case 1
                   V1 = "NO"
              Case 2                                        '加入这段语句可以测量0.001uf以上的小电容
                   V1 = Mid(v1 , 1 , 2)
                   V1 = Format(v1 , "0.000")
              Case 3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0")
              Case 4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Case 5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
              Case 6 : V1 = Mid(v1 , 1 , 3)
              Case 7 : V1 = "  OL  "
       End Select
   Elseif Portd.6 = 0 Then                                  '接入充电电阻R10
       Select Case Vl
               Case 2
                    V1 = Mid(v1 , 1 , 2)
                    V1 = Format(v1 , "0.00")
               Case 3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Case 4 : V1 = Mid(v1 , 1 , 2)
               Case 5 : V1 = Mid(v1 , 1 , 3)
               Case 6 : V1 = Mid(v1 , 1 , 4)
               Case 7 : V1 = Mid(v1 , 1 , 5)
      End Select
   End If
   Vs = Space(7)

   If Te > 1 And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0" ; "uF" ; Vs

   End If

   If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V1 ; "uF" ; Vs

   End If

   Portd.7 = 1                                              '开始放电

   If Portd.6 = 1 And Te > 10 Then Waitms 100

   If Portd.6 = 0 And Te > 10 Then Waitms 500

   Tcnt0 = 0                                                '定时计数器清零
   Te = 0                                                   '定时中断次数清零

Return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没显示,屏幕闪
现象是:通电后能听到2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按右下角的键,好像校准,再按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屏幕在不停闪,最后是头一列闪,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刚才发现J21跳线没焊,回去补上

熔丝位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482 21006091 無奈  低位7F,高位D9 ,曾经选择外置RC 8M 被锁。
元件按原理图包括1800pf和82uh

请jun427和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示【585楼】 qq2203049

                  【591楼】 jianbo999
两位朋友,我的PCB设计习惯是以元件面为参考面的顶视图,在打印PCB时不用镜像直接打印就可以,请认真核对,别制版后才发现是反转的。

网友:
准备做一个,很实用

网友:
曾经mark,再次mark,准备做一个

网友:
这个要顶,一直想做一个,全贴片用锂电,可惜一直没时间搞。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图纸,这个与你发的另一个帖子LFC测试仪电路有点不一样,这个用M8 16MHz主频,直接测试频率,LFC测试仪用M16,用74HC393分频后测试频率,其他LC测试电路一样,哪个测频率精度高?

网友:
回复:【602楼】 rgzdb
看了图纸,这个与你发的另一个帖子LFC测试仪电路有点不一样,这个用M8 16MHz主频,直接测试频率,LFC测试仪用M16,用74HC393分频后测试频率,其他LC测试电路一样,哪个测频率精度高?
——————————————————————————————————
用M8做的只是在楼主原设计上添加了测频和晶振的功能,选用16M主频后最大只能测到8M。
用M16做的LFC测试仪由于采用了分频器,可以测到35M以上,两种设计精度都一样,我测量一只2M的有源晶振,都可以显示到1.999985,最后一位数字跳变。

网友:
做得很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2011-10-03):
有程序跟电路的所有呢,好资料

网友:
需要1800P的云母电容可以联系我,便宜出售,一次买了几十个

网友:
很好,这个一定要做一个。

网友:
有时间做个来看看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错,顶顶顶

网友:
回复 网友N:
需要1800p的云母电容可以联系我,便宜出售,一次买了几十个
您好!时隔这么久,不好意思,请问您的1800P云母电容还有吗?谢谢!价格几何?

网友(2011-11-10):
回复 网友D:

程序怎么看不懂???

网友:
我觉得这个仪器很实用,正准备DIY一个试试,才买了3片M8L。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V:

程序怎么看不懂???
-------------------------------------

这是basic语言,可能你是直接用C的

网友:
蛮实用的东西,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
欣赏了jun427和jianjun42 沧海一粟的大作

我得加把油了!

网友:
强大 啊 不错实用!!

网友:
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挺好用的,谢谢吕老师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不错 收藏 增加经验

网友(2011-12-16):
做了一个  始终初始化的时候出问题  时好时坏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没腐蚀好    实在找不到其他问题

网友:
我也仿制了一个,用公司的LCR表测了一个2n2的电容,准备改源码,但是不知如何编译,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啊。就说说如何编译成HEX文件啊,需要如何设置BASCOM AVR。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W:
想问楼主几个关于lc振荡器的知识:
1,关于运放2脚那个10uf的电容,看见好多电路都加,不知有什么作用??如果不加影响还挺大!!
2,那个r12(100k)和r15(47k)的作用是什么??我测2,3脚电压都是2.5v,不知道1脚怎么就输出方波了呢??
这个振荡器的原理哪位老师讲一下啊!!
用此振荡器产生方波,比较常用么??照比其他产生方波的方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啊??

1.运放2脚那个10uf的电容是为交流通路放大信号用的,在交流通路中2脚相当于接地,运放相当于对3脚输入信号进行(近似)无穷大的信号放大。而在直流通路中,因为有C的隔离,运放相当于对3脚直流电压的电压跟随器,使输出稳定在直流2.5V,为输出提供直流静态点。
2.R12和R15是为阻抗匹配。
3.LC振荡温漂较大,不精确。优点是相对RC而言可以产生较高的振荡频率。
但看了几遍图,一直觉得运放输出后缺少反馈回LC的回路呢,不知道振荡波是怎么被LC筛选出来的,因为貌似本电路中根本没有向LC提供电源及反馈,然而还是有这么多人都仿制出来了,难道是依靠L捕捉的空间噪声及比较器393的“超强”放大能力??还是因为有串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变小了,大家看看!!

引用图片

嗯,我今天下午已经用实际电路测试了你的电路图,发现按楼主位提供的那样的电路,确实无法起振,没有波形。
经过仔细分析,个人认为,LC并联谐振上没有提供持续的能量补充,这样无法满足对信号的持续放大。解决方案:可以把运放输出端加反馈回路到LC的并联谐振器上,即在Vo和LC之间加一个103的电容,即可产生持续的振荡波。经实际电路测试,测试通过,波形稳定。
且LC产生的频率与Vo一致,有90度的相移(因为LC和3脚之间有一取样电容)。
疑惑的是,已经有这么多人都已经仿制或增强了本设计,为什么从没遇到问题呢?困惑啊困惑啊……难道L是取的空间电磁场??

网友:
记号!有时间看看!

网友:
是什么语言?看起来像是VB语法。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我仿制了一个,测试电感没有问题,测试电容,值几乎小了一倍,参考电容用的是1800p云母电容,去一乐社区,也有人出现同样问题,有人说是烧mega8时时钟设置问题,熔丝设置成了默认的内部rc振荡频率选了默认值1mhz,6ck +64ms,需要改成8mhz,6ck +64ms,我将其改动后,设置了cksel3-cksel0为0100,sut1,sut0设置成10,程序烧写后居然没有显示,请楼主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看来仿制人家......
确实得看仔细了。。。。开始做了一个怎么调就是不准。。。原来是电阻不对。。200/2K  隐藏的回帖没看

网友(2012-02-04):
貌似楼主计算电感那里公式错了应该是π的平方吧。。。。。对了 楼主 tc1 tc2 计算频率那里 我完全copy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完全照做以后 发现显示不正确 希望楼主能解答下。。。。

网友:
对了 除了用393 以外 能不能考虑下 用 op07 震荡频率更高 然后再接一个 缓冲器74hc244 这样波形就比较标准了。。

网友:
对了 顺道问下楼主  这个原版393震荡输出的 电压很低的啊。。虽说是下降沿出发。。震荡电压低 会不会影响到 m8的计数啊。。。有必要用上拉电阻把电压抬上去或者 接个比例差分电路将震荡电路放大几倍再 接入m8。。。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X:
to:382  一个业余爱好者对avr不大熟悉,用iar v4.20a编译你的lc表源码死活不成功。可以上传个hex文件吗?

我对  382  的东西也感兴趣,不晓得  ye-gan  找到没有?或者有没有调通

网友(2012-04-21):
这个电容电感的测量以前困扰了很长时间,
谢谢楼主。

网友:
打算复制一个

网友Y:
引用 网友O:
这个表表我也做了一个 并且投了板
程序基本上都是自己写的 都注了注释
用了5110显示 并换了芯片 成本估计上 ...

edisonjwn 你好。请问你的iar是哪个版本的?我用v5.11b编译提示    Fatal Error[Pe182]: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iom16.h" (no directories in search list) F:\E\lc1651106326\LC-METER-5110\config.h 4    我板子跟器件都买了,想继续用你的方案仿制做一个,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做了一个,用了1%精密电容,442P,用了普通闭磁功率电感,330UH,但示波器看发现频率会一直在变化,1hz/1S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电感选型有要求吗?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比较像样,佩服!!!

网友:
很好,很强大,做一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
来学习楼主的测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Z:
沙发。。

为什么我回复的 “沙发” 就莫名奇妙的不见了  2楼都木有了  直接3楼~~~~

网友:
这个,我已经做第二次了;很实用!

网友:
怎么我用90C51做出来测量不准了!电容用的0.5%精度的聚苯乙烯电容。是运算的问题吗?请指教啊。。。

网友:
之前见过几种方案,楼主的方案很有特色,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这块板子的C语言程序给我,由于我还只是个C语言程序的初学者,所以对于你写的程序看不懂,但是又很想学习这个资料。可以吗?谢谢了。。。。我的邮箱:woshi8986763@163.com

网友O:
引用 网友Y:
edisonjwn 你好。请问你的iar是哪个版本的?我用v5.11b编译提示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

我也记不清用的什么版本了,你那个错误是库文件的问题。我今天上来看到很多跟帖,伤不起啊。当初做完这个,又跟队友做了几个项目以后,一直在准备忙出国,很久没来了。我现在回来了。哈哈

楼主(2012-05-24):
老论坛资料暂时不能下载,重放一个,

网友:
cool  马瑞课

网友Y:
引用 网友O:
我也记不清用的什么版本了,你那个错误是库文件的问题。我今天上来看到很多跟帖,伤不起啊。当初做完这个 ...

我现在  程序 能 编译出来。也能通过 isp 下载,不过只能用isp上电,之后显示图片、还有开机的两段文字,在校准完毕 后 显示co:719.6   lo:728.6. 按键没有反应。
自己也开了板,买了东西,一直调不出来。都想送人帮忙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现在大神终于从国外回来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可以送一套焊接好的板子,帮我看看吗?

网友(2012-07-02):
这么经典的帖子终于给我找到了。MARK

网友:
试着做做

网友(2012-08-14):
请教楼主,我仿做了一个LC测试仪,怎么测5圈空心线圈电感显示负数啊。

网友:
好东西,果断收着

网友:
这个收藏了。谢谢楼主,以及讨论的人们。

网友AA:
ZL我想仿制一个,请问这电路中那些元件要求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ZL我想仿制一个,请问这电路中那些元件要求精度高

C2要求精度高。

网友AA:
引用 楼主:
C2要求精度高。

L1电感有要求吗,我看你做好的板上基本上是独石或钽电容吧象C11与C15我能用电解电容代替其它用瓷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1电感有要求吗,我看你做好的板上基本上是独石或钽电容吧象C11与C15我能用电解电容代替其它用瓷片吗 ...

L1用普通的色码电感就可以,C11,C15可以用电解电容,其他的可以用瓷片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L1用普通的色码电感就可以,C11,C15可以用电解电容,其他的可以用瓷片电容。 ...

ZL还有一个问下S1、S2是用的自锁还是复位的

网友:
S2应该是自锁的

网友:
知道了S1是用的复位按键

网友AB:
如果 F1*F1/(F2*F2)的结果 《1 的话, 结果 为负数,何解呢 ?

网友AA:
LZ我看有一贴中写到 原理图中的R9=3k,R10=300,正确的为R9=2k,R10=200,程序是按R9=2k,R10=200计算结果 请问我按你的资料制做这两个电阻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我看有一贴中写到 原理图中的R9=3k,R10=300,正确的为R9=2k,R10=200,程序是按R9=2k,R10=200计算结果 请问 ...

正确的为R9=2k,R10=200,程序是按R9=2k,R10=200计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如果 F1*F1/(F2*F2)的结果 《1 的话, 结果 为负数,何解呢 ?

这个没有看明白?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看明白?

不好意思,表达不周。我意思是 LZ的推算公式Cx=(F1^2/F2^2-1)*C1, 假设F1<=F2的条件下,那么F1^2/F2^2-1 <=0, 所以可能的结果 Cx<=0, 这样的结果会出现吗?如是测量的结果<=0是什么意义呢?

网友:
仿制中,继电器和云母电容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不好意思,表达不周。我意思是 LZ的推算公式Cx=(F1^2/F2^2-1)*C1, 假设F1

看原理图就知道,测量电容时被测电容是并联到谐振回路的,所以F1不可能大于F2;测量电感时被测电感是串联到谐振回路的,同样F1不可能大于F2。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原理图就知道,测量电容时被测电容是并联到谐振回路的,所以F1不可能大于F2;测量电感时被测电感是串联 ...

本人愚钝了, 谢指教

网友AA:
LZ还想问下
因L1  82uH在当地找了几个店都没有,  看贴电感L1的具体傎是临时计算出的吧,那是不是我用100UH代替也行,这个值最好在多少到多少范围选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还想问下
因L1  82uH在当地找了几个店都没有,  看贴电感L1的具体傎是临时计算出的吧,那是不是我用100UH ...

你可以使用80-120uH的任一取值的电感,不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A:
LZ下面代码怎么多了 3.1416 * 3.1416  上图只是F1的平方啊
         L1 = 3.1416 * 3.1416
         L1 = L1 * 4
         L1 = L1 * Ca1
         L1 = L1 * C1
         L1 = 1 / L1
         L1 = L1 * 1000000000000000000       '单位uH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下面代码怎么多了 3.1416 * 3.1416  上图只是F1的平方啊
         L1 = 3.1416 * 3.1416
         L1  ...

当时整理文档时写错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好玩意,有时间摆弄一个。

网友AC:
那位好人帮忙编译个HEX文件,我仿制的是jianjun42 的那个M16能测频率 的LFC,C1=1805 , C2=1800, L=82   ,谢谢了  icewoo@126.com
jianjun42的程序: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highlight=LFC
我只改了C2=1800,是不是别的不改。
程序: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d.2 , Db5 = Portb.7 , Db6 = Protb.6 , Db7 = Portb.5 , Rs = Protd.6 , E = Portd.5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Timer1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配置T/C1为计数
Config Timer2 = Timer , Prescale = 64                       '配置T/C2定时
Config Int1 = Falling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8
On Ovf0 Tim0_isr
On Int1 T1_isr
On Ovf2 Tim2_isr
Enable Ovf2
On Ovf1 Tim1_isr
Enable Ovf1
Enable Interrupts
Tcnt2 = &H83
Start Timer2
Counter1 = 0
Start Counter1
Dim F1 As Long , F2 As Long , Fx As Long , Tc1 As Long , Te As Long
Dim C1 As Single , Ca1 As Single , Ca2 As Single , Cx As Single , L1 As Single , Lx As Single , F11 As Single
Dim V1 As String * 11 , V2 As String * 11 , V3 As String * 9 , Vf As String * 6 , Vs As String * 8 , Z1 As String * 2 , Z2 As String * 3
Dim J As Bit , I As Byte , K As Bit , M As Bit , Vl As Byte , Tc As Byte , Fa As Byte
'///////端口初始化//////////
Ddrc.0 = 1
Ddrc.1 = 1
Ddrc.2 = 0
Ddrc.3 = 1
Ddrc.4 = 1
Ddrc.5 = 1
Ddrd.7 = 1
Portd.7 = 1
Portc.0 = 1
Portc.1 = 1
Portc.2 = 1
Portc.3 = 1
Portc.4 = 0
Portc.5 = 1
Waitms 20
Portc.4 = 1
Portc.5 = 0
J = 1
K = 1
M = 1
I = 1
Tc1 = 0
Cls
Cursor Off

'////////////////////////////////主程///////////////////////////////
Do

'///////////////按键处理程序段///////////////

   If Pinc.2 = 0 Then                                       '选择键
      Waitms 40
         If Pinc.2 = 0 Then
            Incr I
            Bitwait Pinc.2 , Set                            '防抖动处理
         End If
   End If

   Select Case I
           Case 1                                           '校准程序段
               If J = 1 Then
                  Lcd "  L_C_F  meter  "
                  Lowerline
                  Lcd "   wait plise   "
                  Waitms 1500
                  Portc.0 = 0                               '接入标准电容C2
                  Waitms 1500
                  Ca1 = F1 * F1
                  Ca2 = F2 * F2
                  C1 = Ca1 - Ca2
                  C1 = Ca2 / C1
                  C1 = C1 * 1800                            '1800是标准电容C2
                  L1 = 3.1416 * 3.1416
                  L1 = L1 * 4
                  L1 = L1 * Ca1
                  L1 = L1 * C1
                  L1 = 1 / L1
                  L1 = L1 * 1000000000000000000             '单位uH
                  Portc.0 = 1                               '断开标准电容C2
               End If
               J = 0
               Vf = Str(f1)                                 '显示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Locate 1 , 1
               Lcd "SetOK "
               V1 = Fusing(c1 , "#.#")
               V2 = Fusing(l1 , "#.#")
               Locate 2 , 1
               Lcd V1 ; "pF " ; V2 ; "uH"                   '显示C1和L1

           Case 2                                           '电容测量程序段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F11 = F1 * F1
                Cx = Ca1 / F11
                Cx = Cx - 1
                Cx = Cx * C1
                V1 = Fusing(cx , "#.#")
                Vl = Len(v1)
                Z1 = "p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4)
                   Z1 = "pF"
                Else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lse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lse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uF"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C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C "

           Case 3                                           '电感测量程序段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If F1 < 50 Then
                    Vf = "     0"
                 End If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Portd.7 = 0                                '输入端切换到测电感
                 If F1 > 1000 Then
                    F11 = F1 * F1
                    Lx = Ca1 / F11
                    Lx = Lx - 1
                    Lx = Lx * L1
                 Else
                    Lx = 0
                 End If
                 V1 = Fusing(lx , "#.##")
                 Vl = Len(v1)
                 Z1 = "uH"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5)
                    Z1 = "uH"
                 Else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10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H "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L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L "

           Case 4                                           '频率测量程序段
                 Portc.3 = 0
                 Portc.5 = 1
                 Waitms 20
                 Portc.5 = 0
                 Locate 1 , 1
                 Lcd "TestF  [0-35MHz]"
                 V3 = Str(fx)
                 If Fx < 1000 Then
                    V3 = Format(v3 , "        0")
                    Z2 = "Hz "
                 Elseif Fx > 999 And Fx < 1000000 Then
                         V3 = Format(v3 , "     .000")
                         Z2 = "KHz"
                 Elseif Fx > 999999 Then
                         V3 = Format(v3 , "  .000000")
                         Z2 = "MHz"
                 End If
                 Locate 2 , 3
                 Lcd "F=" ; V3 ; Z2

           Case 5                                           '电解电容测量程序段 (<500uf)
                 Portd.7 = 1
                 If K = 1 Then
                    Disable Ovf1
                    Disable Ovf2
                    Enable Int1
                    Enable Ovf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K = 0
                 Portc.1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Case 6                                           '电解电容测量程序段(>500uf)

                 If M = 1 Then
                    Portc.0 = 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M = 0
                 Portc.1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Case 7
                I = 2                                       '返回到电容测量
                Enable Ovf1
                Enable Ovf2
                Disable Int1
                Disable Ovf0
                Portc.0 = 1
                Portc.3 = 1
                K = 1
                M = 1

   End Select

Loop
End

'/////计数溢出中断/////

Tim1_isr:

   Incr Tc1

Return

'/////定时中断/////

Tim2_isr:

   Tcnt2 = &H83                                             '定时器T2初值
   Incr Tc
   If Tc = 250 Then
       Stop Counter1
       Portc.4 = 0                                          '关闭闸门
       Tc1 = Tc1 * 65535
       Fx = Counter1
       Fa = Pina
       Portc.5 = 1                                          '74LS393清零
       Counter1 = 0                                         '清零计数值
       Fx = Fx * 256
       Fx = Fx + Fa
       Fx = Fx + Tc1
       Fx = Fx * 4
       If Portc.0 = 1 Then F1 = Fx Else F2 = Fx
       Portc.5 = 0                                          '74LS393开启
       Start Counter1
       Portc.4 = 1                                          '打开闸门
       Tc = 0
       Tc1 = 0
    End If

Return

'/////定时中断,测电解电容/////

Tim0_isr:

   Incr Te                                                  '定时器0中断次数

Return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T1_isr:

   Stop Timer0

   Te = Te * 256
   Te = Te + Tcnt0
   Te = Te / 2                                              '时间/充电电阻=被测电容

   V1 = Str(te)
   Vl = Len(v1)

   If Portc.0 = 1 Then                                      '充电电阻R9接入,<500uF
      Select Case Vl
              Case 2
                   V1 = "NO"
              Case 3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0")
              Case 4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Case 5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
              Case 6 : V1 = Mid(v1 , 1 , 3)
              Case 7 : V1 = "  OL  "
       End Select
   Elseif Portc.0 = 0 Then                                  '接入充电电阻R10
       Select Case Vl
               Case 2
                    V1 = Mid(v1 , 1 , 2)
                    V1 = Format(v1 , "0.00")
               Case 3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Case 4 : V1 = Mid(v1 , 1 , 2)
               Case 5 : V1 = Mid(v1 , 1 , 3)
               Case 6 : V1 = Mid(v1 , 1 , 4)
               Case 7 : V1 = Mid(v1 , 1 , 5)
      End Select
   End If
   Vs = Space(7)

   If Te > 1 And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0" ; "uF" ; Vs

   End If

   If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V1 ; "uF" ; Vs

   End If

   Portc.1 = 1                                              '开始放电

   If Portc.0 = 1 And Te > 10 Then Waitms 100

   If Portc.0 = 0 And Te > 10 Then Waitms 500

   Tcnt0 = 0                                                '定时计数器清零
   Te = 0                                                   '定时中断次数清零
Return

网友AA:
LZ   LC200A手持式电感电容表 电容测量范围:0.01pF-10uF

最小分辨率:0.01pF

电感测量范围:0.001uH-100mH

最小分辨率:0.001uH

大电感测量范围:0.001mH-100H

最小分辨率:0.001mH

大电容测量范围:1uF-100mF

最小分辨率:0.01uF

如何增加你的LC测试的范围了,LC200A好象没有用继电器吧

能仿制一个LC200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   LC200A手持式电感电容表 电容测量范围:0.01pF-10uF

最小分辨率:0.01pF

0.01pF 这个吹口气都要变,扩展不出来,至少是现制作的这个电路无法达到。

网友:
LZ你看下,我下载的LC_PCB1.PcbDoc文件与你做好的板比较,有一根线没连可以不连是吗?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上面有接电阻

网友AA:
图中R21、C14取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图中R21、C14取值多少

R21、C14 不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那位好人帮忙编译个HEX文件,我仿制的是jianjun42 的那个M16能测频率 的LFC,C1=1805 , C2=1800, L=82   , ...

你可以找这个制作的作者,他会帮助解决问题的。

网友AA:
LZ  R9,R10要改的话程序改那两处,精度1%的用万用表量阻值没有2k,200欧
还有R13是不是也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  R9,R10要改的话程序改那两处,精度1%的用万用表量阻值没有2k,200欧
还有R13是不是也不用接 ...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T1_isr:

   Stop Timer0

   Te = Te * 256
   Te = Te + Tcnt0     '定时器中断次数的和加上当前定时值
  Te = Te / 2    '时间/充电电阻=被测电容

R13不用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T1_isr:

是这看到了,主要没找到200欧那改

网友AA:
LZ 这按键用的那种规格,网上看到有几种大小
有8*8、8.5*8.5、7*7的等等,PCB板已做好了所以问下应该买那种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 这按键用的那种规格,网上看到有几种大小
有8*8、8.5*8.5、7*7的等等,PCB板已做好了所以问下应该买那种 ...

实测了是8.5*8.5

网友AD:
看电路图应该用不到ADC的功能,AVCC接的L2,C13我也想省略了,该成用100欧姆电阻接+5V。晶振是8M的我手里没有,但是有很多12M的晶振,我以前用过在M8上也很稳定,所以想改成12M的,另外两个22PF电容我想省略掉,因为从来没发现接不接有什么区别,至少起振都没有问题的。但是程序定时部分不知道怎么修改,这些地方的注释不够详细,一时还没有搞清楚。basic的资料手里太少了,网上也很难找。R9,R10改成1K,100的,因为手里没有2K,200的,需要修改程序哪个部分呢?另外电容放电可能会不完全,因为8050完全导通时也有0.2V左右的压降,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MOS管,或者程序里有什么补偿吗?C11耦合的电容我改成4.7uF了,应该没事吧。

网友(2012-09-13):
太牛马给力了!

网友AA:
LZ看看怎么常显示乱码?

在测量电解时上面应该显示<500的
电解电容我还没接就一直显示6点多UF

测量电容还是很好

电解怎么测量我测电解屏幕上一直没反应

网友:
很好得的东西,准备自己做一个!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实用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看电路图应该用不到ADC的功能,AVCC接的L2,C13我也想省略了,该成用100欧姆电阻接+5V。晶振是8M的我手里没 ...

已经按照我的想法做出来了,电路部分已经固定,就等着修改程序了,目前AVCC我没接,因为拿表量它和VCC是内部连接的,晶振还是12M的,程序肯定要麻烦没有8M合适是肯定的,8M分频的频率正好是所需要的,12M就得浮点计算,不知道浮点运算够不够快,会不会影响到定时器中断。我用示波器测量运算放大器的1脚,看到信号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出现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时间再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已经按照我的想法做出来了,电路部分已经固定,就等着修改程序了,目前AVCC我没接,因为拿表量它和VCC是 ...

运放2,4脚之间的电容我从47UF改成10uF了,频率变化加快了,原来是2430,1720两个数不断闪烁,间隔周期大约1秒,现在交替比较快,我都看不清数了。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老论坛资料暂时不能下载,重放一个,

请楼主帮忙,震荡频率不对,示波器量LM393 1脚有1.2Hz方波,检查周边电路没有异常。取下单片机,LCD1602,耦合电容C11,仍然可以在比较器1脚测量到这个频率的震荡,怀疑运放自激震荡。同时不理解这个LC震荡的原理,跪求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楼主帮忙,震荡频率不对,示波器量LM393 1脚有1.2Hz方波,检查周边电路没有异常。取下单片机,LCD1602 ...

这个是正常的,当L1,C1没有接入时是有一个约1.2Hz的方波。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当L1,C1没有接入时是有一个约1.2Hz的方波。

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那么LC震荡的频率约350KHz叠加在这个1.2Hz的方波上就是正常的了。在1.2Hz方波由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时产生了一个约350KHz的方波(应该是LC震荡产生)。程序中使timer1来计算脉冲个数,使用timer2来计算250ms内的频率脉冲个数。我有一个疑问,在1.5秒延时时间内,怎么能保证计数脉冲正好取到了350KHz那个时刻呢,这首先要保证350KHz方波能够产生足够长的时间(250ms),同时产生350KHz方波这一段时间正好是计数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测量计数脉冲时发现高频振荡时间很短,所以我的测量值飘忽不定,结果校准电容和电感时得到的值都是0,而频率值不断跳变(setok F=   3500Hz)(setok F=   4300Hz),就是这样。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呢?350KHz的LC振荡频率产生时间太短就是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吧,我用的电容是2200PF,电感是100UH,跪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那么LC震荡的频率约350KHz叠加在这个1.2Hz的方波上就是正常的了。在1.2Hz方波由低 ...

从产生350KHz的振荡看,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检查M8熔丝位设置应为外部晶振。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从产生350KHz的振荡看,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检查M8熔丝位设置应为外部晶振。 ...

震荡确实可以产生但是持续时间太短,我觉得应该是长时间产生震荡的吧。怎么也得大于250ms吧,晶振设定没有问题,谢谢。clk1111,sut10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震荡确实可以产生但是持续时间太短,我觉得应该是长时间产生震荡的吧。怎么也得大于250ms吧,晶振设定没 ...

间歇振荡是不正常,振荡应该是连续的,只有在测量电感时,当被测电感未接入时振荡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歇振荡是不正常,振荡应该是连续的,只有在测量电感时,当被测电感未接入时振荡停止。 ...

谢谢楼主这么晚还帮助我解决问题,我再仔细查查电路部分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D:
引用 楼主:
间歇振荡是不正常,振荡应该是连续的,只有在测量电感时,当被测电感未接入时振荡停止。 ...

我怀疑是耦合电容10uF不正常造成的,由于受到安装位置限制,我把那个连接3脚的10uF 耦合电容换成贴片胆电容了,通过电路仿真发现只有10uF以上的电容才能引起震荡,否则就是方波,下面展示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怀疑是耦合电容10uF不正常造成的,由于受到安装位置限制,我把那个连接3脚的10uF 耦合电容换成贴片胆电 ...

已经搞定了,实测这个电容只有1uF,更换为10uF的胆点解电容后振荡正常,连续的。唯一不满意的是我的振荡频率不稳定,有十几Hz的摆动,可能和我选择的谐振电容有关,我用的是一个涤纶电容,曾经换过1000pF的校正电容也不稳定,现在手里没有更好的电容了,不知道NP0的陶瓷电容稳定性如何,CBB电容又如何,云母电容价格太高了......现在不接测试电容的时候显示值在-0.1,0.3pF之间跳动,这个范围也能满足我的使用了。测量电解电容还是很稳定的。我觉得电感对频率稳定性影响不大,不过铁氧体工字磁芯的性能也不是很好,要是改成铁硅铝磁环性能也许能上一个层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歇振荡是不正常,振荡应该是连续的,只有在测量电感时,当被测电感未接入时振荡停止。 ...

谢谢楼主支持,这个是我仿制的作品,做工比较粗糙,见笑了。频率的最后两位跳的比较厉害,可能我用的件太烂了。

网友:
感谢共享资料!抽空也做一个。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的制作!!!

    想请教 楼主:

一、量程分了多个挡,档位可以自动变化吗?如果自动,怎么设计?如果手动,如何估算被测元件的值?
二、如何测量回路是否谐振?
三、测量范围能否达到?
你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实现方案可行性可能还有些问题。
   可以知道下吗? 上面是老师给的问题

网友AE:
一、量程分了多个挡,档位可以自动变化吗?如果自动,怎么设计?如果手动,如何估算被测元件的值?
二、如何测量回路是否谐振?
三、测量范围能否达到?
你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实现方案可行性可能还有些问题。
   老师  请教你帮忙指导下  这个测量仪上面的问题能详细说说吗?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一、量程分了多个挡,档位可以自动变化吗?如果自动,怎么设计?如果手动,如何估算被测元件的值?
二、如 ...

1,量程只有电解电容测量分了两档,需要手动转换,没想过要自动转换。如何估算被测元件值,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怎么估算,这个也是一样的。
2.只要电路产生振荡,由于有谐振回路,输出的一定是当前的谐振频率。
3.测量范围能达到楼主位给出的范围。
这个设计思想不是我的,是来自国外的,当时看了觉得很好,就做了这个。如果你有更好的实现方案可以拿出来大家共同学习讨论。

网友AE:
引用 楼主:
1,量程只有电解电容测量分了两档,需要手动转换,没想过要自动转换。如何估算被测元件值,用万用表测量 ...

  谢谢诶楼主  我正在画电路图  你用的元件是一般的还是稍好点的  做出的效果怎样  精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谢谢诶楼主  我正在画电路图  你用的元件是一般的还是稍好点的  做出的效果怎样  精度高吗  ...

用的是普通元件,看C2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普通元件,看C2的精度

  嗯  好的  谢谢你 我想做一个自己用 问了老师  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您有远见列表吗

网友:
请问楼主,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测试时没得测试值出来啊!但是频率又可以显示!!

网友:
上传了图片,楼主麻烦您帮我分析一下这中情况会是什么原因,我调试了几天了!!

网友:
有频率的读数,但是没有电容、电感大小的读数,但是电解电容又可以读取但是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
这个可以做成产品吧

网友:
请问以下楼主,按照您最原始的HEX中的程序,MEGA8中的熔丝应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7楼】 lfq1 ,熔丝位设置为外置晶振8M,其他的不用动

AVR_frighter如何设置成外置8M啊!!参数都是多少!!能否告知以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的原理对电路做了删减,只测电感 (原文件名:L_Meter.jpg)

请问您做的这个L1和C1分别是多大的啊!!我现在做的是MEGA8的,L1和C1是82UH和1800pf,我的能不能用你的HEX文件编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做好了,上图。

兄弟,我的和你做的差不多,也是根据楼主的原理图来的,请问你的HEX文件能发我一份吗?  我的老是测试不了,但是频率又有显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F:
引用 网友J:
今天热转印了一个楼主的LC表,PCB改动了一些地方,加上了驱动5V继电器用的PNP的8050三极管两个,和复位M8的 ...

兄弟,我做的和你的一样的,实物都一样,出现的问题也是和你的一样的, 你说你重新编译后可以正常测量了,请问你可不可以把修改后的HEX文件发我一份啊!加个好友咯QQ:2447993511详聊可以不?我都测试了几天了,但是一直没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朋友,熔丝位只需要设置外置8M晶振,其它的不用设置

AVR_frighter如何设置外置8M啊!!!

网友:
mark  一下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A:
LZ看看怎么常显示乱码?

在测量电解时上面应该显示

兄弟,你的HEX文件能不能发我一份咯!我做的和你的一样,电解电容有示数,倒是测电容和电感的时候没有示数!!还有你的L1是不是82uh,C1是不是1800pf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F:
兄弟,我做的和你的一样的,实物都一样,出现的问题也是和你的一样的, 你说你重新编译后可以正常测量了 ...

每个人选择的参考电容不一样,所以需要修改后重新编译。我的电容是2000p的。
我的电感是150uh,可能也需要在程序里修正。时间太长不记得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每个人选择的参考电容不一样,所以需要修改后重新编译。我的电容是2000p的。
我的电感是150uh,可能也需 ...

电感是150uH,电容是2000PF,那你的HEX文件里面的参数是这个不????我的是82uH的和1200pf,有没有源程序的代码啊!有的话方便发我一份不????

网友:
R1  R3  R17  R18 的电阻单位是K吗  还有R21的电阻值是多少  我正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电感是150uH,电容是2000PF,那你的HEX文件里面的参数是这个不????我的是82uH的和1200pf,有没有源程 ...

里面的2个参数根据需要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古董,不过有时还得用,现在还没有新的可以替代.

  楼主  有很多电阻和电容看上去是直接是导线连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支持,我今天跑了半天电子城,终于把元件凑齐了,准备开工仿制。为了1800P的云母电容,腿都跑断了。 ...

   我想问下  你做的电容电感测量仪  用的是楼主的原理图吗  R27  和C14的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做好了,上图。

  嗯  不错啊  我也在做  找不到云母电容  还有 那原理图里 R27和C14的值 不知道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小了,大家看看!!

这个你做出来了吗  精度怎样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更正:

    原理图中的R9=3k,R10=300,正确的为R9=2k,R10=200,程序是按R9=2k,R10=200计算结果的 ...

楼主您好,我的硬件做出来首先是按R9=3k,R10=300接上的,可以测试但是寄读不够,但是换成R9=2k,R10=200之后倒是不能正常测试了,请教您“程序是按R9=2k,R10=200计算结果的···”这句话在程序里面哪里有体现??不知能否将源程序发我一份,现在还在调试阶段,就是不能测试啊!!60209312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您好,我的硬件做出来首先是按R9=3k,R10=300接上的,可以测试但是寄读不够,但是换成R9=2k,R10=200之 ...

红色那一行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T1_isr:

   Stop Timer0

   Te = Te * 256
   Te = Te + Tcnt0                                          '定时器中断次数的和加上当前定时值
   Te = Te / 2                                              '时间/充电电阻=被测电容

   V1 = Str(te)
   Vl = Len(v1)

   If Portd.3 = 1 Then                                      '充电电阻R9接入,<500uF

       If Vl = 2 Then
          V1 = "NO"
       End If

       If Vl = 3 Then
          V1 = Mid(v1 , 1 , 3)                              '0.000uF
          V1 = Format(v1 , "0.000")
       End If

       If Vl = 4 Then
          V1 = Mid(v1 , 1 , 3)                              '0.00uF
          V1 = Format(v1 , "0.00")
       End If

       If Vl = 5 Then
          V1 = Mid(v1 , 1 , 3)                              '00.0uF
          V1 = Format(v1 , "0.0")
       End I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3)                              '000uF
       End If

       If Vl = 7 Then
          V1 = "  OL  "
       End If

   End If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红色那一行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不好意思楼主,还来麻烦您,我的R9和R10都换了,硬件电路也检查了无数遍了,但是就是不能尽心测试,测电解电容有反应,10uF的电解电容测试时是12uF有点误差,但是测瓷片电容和电感时压根就没得反应,我照了几张图片,望您有时间帮我看看会是哪里出错了,还有您的源程序代码我也付粘给您看看,看您的源程序是不是这个,如果我这里用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动。板子做出来好久了,但是一直调试不出来,作品要交了,望您尽快帮我找找原因,谢谢,所有文件您的126邮箱我也发了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不好意思楼主,还来麻烦您,我的R9和R10都换了,硬件电路也检查了无数遍了,但是就是不能尽心测试,测电 ...

这个好象没有自动校准过程,当仪表上电时有一个自动校准过程,大约有3秒钟时间,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完成后显示如图示,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继电器不动作,请检查你用的继电器是不是线圈电压5V,电阻170欧左右的,如果比较小50欧左右那就得更换,M8很难驱动,从你的图上看振荡频率也不对,很可能是没有完成自动校准过程,程序没问题,

网友(2012-11-21):
20页终于看完了,看样子可以自己做一个试一试。

网友:
AVR的语言有些看不懂啊,也想做一个,看来要先了解下AVR的编程语言再来一步一步来翻译了啊

网友:
我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古董,不过有时还得用,现在还没有新的可以替代.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  但是调不出  不显示字幕  请楼主帮忙啊  那程序也有点问题  有好多地方时错的呀

网友:
翻出来了。真开源啊

网友AF: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象没有自动校准过程,当仪表上电时有一个自动校准过程,大约有3秒钟时间,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完 ...

我换了继电器,开始等待3秒,继电器也有动作,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有频率显示,TEST频率有110963Hz左右,但是没有测试结果,而且还是没有初始化的那个界面

网友AG(2013-01-04):
前辈你好,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成电感挡可以测量超过2H的呢?如果做成500H以内,就更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前辈你好,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成电感挡可以测量超过2H的呢?如果做成500H以内,就更好了,谢谢你 ...

你好,用谐振法测大电感量大电容量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谐振法测大电感量大电容量不适合

谢谢,  但是,我要做大电感的情况下,请问有没有其他电路可以做呢?谢谢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
新手受教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Y:
我现在  程序 能 编译出来。也能通过 isp 下载,不过只能用isp上电,之后显示图片、还有开机的两段文字, ...

可以发给我一块你做的PCB电路板我们一起研究吗?顺丰到付即可,另外工程里面所需的macros.h你是用的哪个?我怎么没找到呢

下面是用IAR FOR AVR 5.11 FULL 设置生成HEX文件的方法,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AH:
可以发给我一块你做的PCB电路板我们一起研究吗?顺丰到付即可,另外工程里面所需的macros.h你是用的哪个 ...

给个地址 。 我发给你

网友AH:
引用 网友Y:
给个地址 。 我发给你

你有QQ吗?我们一起多研究一下,我想把继电器改成磁保持的,这样用电池供电,如果不开背光的话,我查诺基亚5110屏幕的资料,电流才还不到1MA,这样整机应该也就不到10MA的电流,再加上自动关机电路,完全可以做的更好,更智能更便携

另外他的这个测量电解电容的基准电压也需要改改,电阻分压做的基准会因为电源电压的下跌而发生很大变化,直接影响到测量的精度

还有他这个晶振是多少?我看原理图上没有标明,实物照片也看不太清楚。你那个不能正常显示会不会是因为晶振用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你有QQ吗?我们一起多研究一下,我想把继电器改成磁保持的,这样用电池供电,如果不开背光的话,我查诺基 ...

qq :63046233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的原理对电路做了删减,只测电感 (原文件名:L_Meter.jpg)

老兄我也正为测量电感发愁呢 ,看你的电路图洞洞板了一个,下来你的烧录文件到M48V里面通电液晶屏显示上面一排方格,下面一排什么都没有,熔丝我也检查了我设置的是内8M的,电路图与我的实际洞洞板子焊接都一一核对了元件参数都一一核对了没有问题,显示一排方块问题出在哪了呢,是不是你上传的文件有错还是熔丝只能安你图那样是外4M的, 望赐教下,谢谢.

网友AI:
引用 网友AF:
我换了继电器,开始等待3秒,继电器也有动作,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有频率显示,TEST频率有110963Hz左 ...

熔丝位是不是设置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那位好人帮忙编译个HEX文件,我仿制的是jianjun42 的那个M16能测频率 的LFC,C1=1805 , C2=1800, L=82   , ...

按你给的源码给你译出HEX文件,不过我没有M16片子验证行不行你自己拿去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那位好人帮忙编译个HEX文件,我仿制的是jianjun42 的那个M16能测频率 的LFC,C1=1805 , C2=1800, L=82   , ...

给你编译的在这里我发错位置了我没有M16D 片子没有验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2NzE4fDU1MDkzMzc%3D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换了继电器,开始等待3秒,继电器也有动作,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有频率显示,TEST频率有110963Hz左 ...

想制作此表的朋友有福了,在这里找到家出套件的,给大家提供了方便,特别是那些动手能力弱的,又不方便制版的,手上元件又不齐到处找元件折腾半天,耗费时间不说中途遇到各种问题使之一时不能解决而最终放弃的朋友们。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294816697

网友:
老贴标记下

网友(2013-04-16):
楼主 我有个问题想问下  393下面的电路中C15为什么要10UF  是不是太大了 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你有QQ吗?我们一起多研究一下,我想把继电器改成磁保持的,这样用电池供电,如果不开背光的话,我查诺基 ...

我用M430做了一个 精度也不亚于这个 是用5110显示的  可以电池供电哦

网友:
上次抄了楼主的电源,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回再抄个测试仪。。哈哈。。肯定会有进步

网友(2013-06-06):
正想做一件这样的作品

网友:
电容充放电的方案挺好!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3-07-20):
这东西不错,必须记下

网友(2013-08-27):
进来 学习一下 。
这样  的   电感的测量  准确吗 ?

网友:
强大啊,由中的赞叹

网友(2013-10-23):
感谢楼主的分享,但是想请教一下关于校准的问题:观察图片c2和c1是标称值一样的同种电容,那用c2校准c1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不考虑测量电解电容,是否c2就可以去掉?换言之在c2和c1一样的情况下,测量无极性电容是不需要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不久已经成功仿制了此制作,下面是成品图片,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原文件名:picture_00070.jpg) ...

你好,想请教一下关于校准电容c2的问题:
首先,电解电容的测量是和校准电容无关的;
其次,按照楼主和各位网友的制作结果,c2和c1都使用了标称值相同的同介质、等精度的电容,那用c2校准c1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直接把c1用一个精度高、稳定好的电容呢?

网友(2014-02-22):
一直想做个,准备动手呵呵

网友:
自制电容电感测量仪

网友:
顶一下,再顶一下

网友(2014-03-26):
顶,有时间DIY一个

网友(2014-05-05):
正在学BASCOM

网友AJ:
不知道BASCOM和C语言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2014-10-11):
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以前看到过,好东西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A: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相当不错啊,我原来用51做了一个,也比较准,还用电桥来校准了! ...

分享一下呗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哦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手工做的电路板不错,老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不知道BASCOM和C语言相比有什么优势

优势就是basic不用像C一样直接面对寄存器操作,而把这些工作交由编译器完成,更容易上手。

网友(2015-08-28):
很好的方案,我也准备做一个,非常感谢LZ。

只是有个小问题,这个LM393电压比较器组成的LC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呀?这个振荡电路没怎么看明白呢。。。求指点~

网友AK(2015-11-25):
请问楼主你这个程序是用basic写的,有用C语言写的吗,没学过basic,看程序不是很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K:
请问楼主你这个程序是用basic写的,有用C语言写的吗,没学过basic,看程序不是很懂 ...

这个电路时基于basic写的,在LCD1602的4线数据驱动方面,basic不要求是连续的4个驱动端口,可以任意选择,这样有利于PCB布线,而C就要去4线驱动是同一数据端口的连续4个高4位或低4位端口,所以,这对这个电路,还没有办法用C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时基于basic写的,在LCD1602的4线数据驱动方面,basic不要求是连续的4个驱动端口,可以任意选择 ...

好的,谢谢,我还想问下,我看了他的pcb图跟他焊接好的板子,他发了照片在帖子里面的,现在我截图在下面,他的R21电阻没有接,用的是一根飞线代替,这样可以吗

网友AK: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时基于basic写的,在LCD1602的4线数据驱动方面,basic不要求是连续的4个驱动端口,可以任意选择 ...

就是有些地方他的pcb图跟焊接出来的实物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就是有些地方他的pcb图跟焊接出来的实物图不一样

很久没看都忘了,很多时候PCB和实物可能会稍有不同,你自己结合电路图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的帖子非常有营养,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6-01-05):
楼主你好,我照着你的做了一个,程序也下载进去了,在设置界面那个跟你的不一样,我的是setOK F=2940708H, -202730.2pF  -0.6界面显示的是这些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
现在是我的设置界面电容的参数是对的,但是电感不对,电容显示1804.3pF,电感我用的是100uH的替代那个82uH的,程序我没有改,直接用的楼主发的hex文件,现在电感显示1.6H,实际我接的是100uH

网友:
收藏,M8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做好了,上图。

你好,你的做好了吗,我的也照着做了一块,我的频率根本上不去300kHz都不到

网友:
楼主我用做出来的东西测量下电容,在测电解电容时耐压值越大测量出来越不准确,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还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熔丝位是不是设置错啦

确实熔丝位设置错误我以前不知道AVR要设置熔丝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2019-07-12):
这个牛*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C语言源工程代码

LZ都还在本坛阿!问题是哪个标准电容不好找,哪里这个电容吗?

网友:
谢谢分享  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2021-01-26):
谢谢分享  有时间实践一下

网友(2024-08-08):
这个不得不顶!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