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8下载线

楼主(2009-04-07):
请问有那位DX做过LM3S1138的下载线.可否共享些资料?

网友:
没必要自己做吧,一个Jlink就搞定了。

楼主:
Jlink现在虽然便宜但比不上自己做得便宜啊。

网友:
什么下载线,串口不就能上载吗??还有什么特殊的下载线吗?

网友:
DIY WIGGLER 用H-JTAG

楼主:
LS可否提供些资料.我现在是用在LM3S1138芯片的.

网友:
建议买个1138的套件,上面带USB的仿真器,才99块哦

楼主:
是不是H-JTAG的费用比 1138的套件还贵?

网友:
1138可用的工具是:
1、JLINK 70
2、ULINK 70
3、HJTAG 20
4、LMLINK 99
5、按照数据手册后面的编程算法自己做一个。。。。 也许20左右。。。

楼主看那个好~

楼主:
请问eeyrw能不能做出1138的套件那个下载器,而且1、JLINK 70 2、ULINK 70 3、HJTAG 20 4、LMLINK 99 这四种是不是可以直接用IAR下载,还是还要用别的软件下载程序.你说20左右可以做是是用什么做,能不能再说详细的,也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望了说,最好是用USB的,因为我的电脑没有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