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输入捕捉测脉冲信号的周期,误差好大,附程序,不解中

楼主(2009-04-07):
用另一单片机产生周期的30us 的脉冲信号 正脉宽18us 负脉宽12us
用输入捕捉方式测得周期为25us 误差太大了吧。

输入捕捉所用单片机M88 内部RC 8MHz

    DDRB=(0<<PB0);//ICP脚作输入

    TCNT1=0;
    TCCR1A = 0;//普通计数模式
    TCCR1B = (1<<ICES1)|(1<<CS11)|(0<<CS10); //ICP上升沿捕捉,8分频主时钟
    TIMSK1=(1<<ICIE1);// ICP中断使能
    TIFR1|=(1<<ICF1);//清ICP中断标志

#pragma vector=TIMER1_CAPT_vect
__interrupt void cap_ISR(void)
{
  static uint8_t idx1=0;
                RecPWM[idx1]=ICR1;
                idx1++;
                TCNT1=0;
                if(idx1==16)
                {
                  idx1=0;
                }

}

楼主:
补充:主main()程序中没有调用其它程序直接就是
      while(1);

单片机改用外部16M HZ  晶振,
则测得周期为28us  误差稍小了点。

楼主:
难道进入捕捉中断会耗这么长时间。看了下对应的汇编,粗算了下好像进入及退出的时间就占了近3us

网友(2009-06-17):
当然啊,你自己算算时间就知道了啊,中断里面有几条指令,时钟的8M的话,机器周期是0.125us,一条指令一般是4个机器周期,误差个5us完全正常啊,16M时钟的话,机器周期减小一半,当然中断处理的时间也就少了,你要记这么短的时间,得用汇编写,考虑到指令的时间

网友(2009-08-20):
一条指令一般是4个机器周期,误差个5us完全正常啊
============================================================
楼上好心乱指导啊 误认子弟,好好看数据手册再回答吧!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1_CAPT_vect
__interrupt void cap_ISR(void)
{
  static uint8_t idx1=0;
RecPWM[idx1]=ICR1;
idx1++;
TCNT1=0; //将这句移到最上边
if(idx1==16)
{
  idx1=0;
}

}

网友(2011-12-29):
表示阅读过。

网友(2013-07-25):
AVR 大多数指令是一个周期吧

网友:
哇,还这样子啊,学习了

网友:
是的,数据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