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组建无线局域网

楼主(2009-04-07):
我现在住的地方有无线信号覆盖,属于校园网,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可以连接,不过速度不好,如果往前走20M,效果就非常好了,

我现在想利用这个无线信号组建一个4个人用的局域网,采用一个带AP功能的无线路由器 + 10DB增益的天线,因为已经是局域网了,自己的IP设置为自动获取就可以上网,那么对内的话可以使用路由器的局域网,路由器当主机,也可以只使用无线路由器的AP功能,当无线交换机使用,

上面的方案可行吗?对内方式那种好一点?大家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在这个使用中: 定向增益天线 要比 全向增益天线  效果好吧

网友:
可行,只要无线ap能连接到校园网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63132&bbs_page_no=1&bbs_id=3042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2009-09-07):
上次我做了个 菱形天线。效果嘛。真一般。。呵呵。 可能是我没做得很哈。。下次再研究。。

网友(2014-04-26):
路由器的L口 以及路由器的wifi 全部是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