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DSP,有些不明白想请教

楼主(2009-04-07):
之前一直使用MCU,现在需要使用TI 2000系列。看了TI的器件列表,发现280x系列的主频要比281X系列低,但是好像外设又有增强。而且看过一些网友的帖子说280X系列不需要区分内核与外设的上电顺序。请问是不是280X要比281X更好用呢?价格如何?(北京零买)。但是先看到很多资料都是针对281x系列的。如果真的是想一些网友说的那样好的话,我就直接使用280X系列了。

网友:
2812老了但有外总线,2808新,没外总线,外设有新改进,IO比同频2812快(IO操作一个指令周期)

楼主:
在深入请教一下,外总线的用处大吗?我看现在的外设好像都不是使用总线的形式。

网友:
2808内部RAM总共18KW,如果不够用就没法了,2812有总线口,可以外挂SRAM得到大的存储空间

楼主:
这样呀,谢谢终于明白了。这非常有助于我选择器件的型号。不过18K的ram一般做电机控制应该足够用了。

网友:
18KW的RAM一般够用了,2808做电机控制很合适,内部的QEI比2812有很大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