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SE经常出现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this device.??

楼主(2009-04-07):
最近在搞一个程序, 宏单元够用了, 却总不能很好的装入器件,老是提示

ERROR:Cpld:887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this device.
ERROR:Cpld:868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any of the specified devices with

这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是ISE8.2

谢谢先~

网友:
一般是芯片选的不对,也就是你的工程所用的芯片和你的板子上的芯片

网友:
超出所选芯片的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