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像往U盘拷贝文件一样更新用户程序(包含源代码)

楼主(2009-04-07):
在网上爬行了很久才找到一个介绍USBMEM_BOOTLOADER的且有源代码的论坛,用KEIL 编译后结果不能运行,后来才找到问题的根源:
//usbhw.c
void USB_Init (void) {
  PINSEL1 &= ~0xC000C000;
//PINSEL1 |=  0x40004000;  //这是原来的程序
  PINSEL1 |=  0x80004000;     /* Select USB Link, VBUS */

原来得改一下才能用到我的板子上面。

另外,原来的程序是在复位时检测P0.15是否为低来判断是进入用户程序,还是USB IAP程序,我针对我的板子改了一下,我用了两个按钮来控制它,当按下P0.21的按钮时运行用户程序,当按下P0.22的按钮时则运行USB IAP程序:

首先要在sbl_config.h中做一下修改:

#define USER_START_SECTOR 2   //用户程序起始扇区
#define MAX_USER_SECTOR 26    //最大扇区    LPC2146是 14,LPC2148是26

#define ISP_ENTRY_GPIO_REG 0xE0028000                  /* Port */
#define ISP_ENTRY_PIN21            21          /* User Code Pin  */ //这里原来是 15
#define ISP_ENTRY_PIN22            22          /* USB IAP Pin  */  //这个是增加的

然后把sbl_iap.c里面的相关内容修改一下:

void check_isp_entry_pin(void)
{
while(1)
  {
    if(!( (*(volatile unsigned *)ISP_ENTRY_GPIO_REG) & (0x1<<ISP_ENTRY_PIN21)) )
        {
            execute_user_code(); break;
        }
        if(!( (*(volatile unsigned *)ISP_ENTRY_GPIO_REG) & (0x1<<ISP_ENTRY_PIN22)) )
        {
         break;   // Enter ISP mode
        }
  }
}

现在就可以来实验一下了:

usbmem程序的设置 (原文件名:USBMEM_1.JPG)
boot程序按照这个设置编译程序,要输出HEX文件,然后试用ISP工具将其下载到LPC2148中。
现在按一下复位按钮,按K1(P0.21)没有反应,因为现在还没有用户程序;按一下K2(P0.22),指示灯亮了,此时电脑会显示发现了新硬件:

电脑中出现了一个可移动磁盘 (原文件名:USBMEM_2.JPG)
打开这个磁盘,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文件是492K,

得把这个文件删除掉才能拷贝入你自己的程序 (原文件名:USBMEM_3.JPG)
然后再编译用户程序,要把起始位置修改为0x2000;同时要输出BIN文件:(在user  run  写入fromelf --bin .\Flash\Blinky.axf -o .\Flash\Blinky.bin)把得到的BIN文件拷贝入空白的磁盘:

拷入用户程序 (原文件名:USBMEM_4.JPG)
按一下复位键,再按一下K1,就开始运行流水灯程序了。

网友:
酷,,在系统编程IAP,mark

网友:
原理说下呀,一直对iap半截

网友:
高级玩意,

网友:
这个太牛了吧....我的LPC2148马上拿出来试下....

楼主:
说实话,其实我也是刚刚才开始学习使用LPC2148的,这是从网上找的程序,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下图是我的开发板的图片,刚从淘宝买了一个周。觉得这个程序不错,就发上来大家看看。

另外,我正在考虑用SD做程序存储器,思路是用读卡器将用户代码拷贝到SD卡里面,然后把SD卡插到目标板上,利用按键控制从中选择程序,下载到LPC2148中。这有点像是离线编程器。实际就是SD_IAP。不知道有没有有这方面经验的,也来说说看。

网友:
我也正在学LPC2148..我用的也是这块板啊......

楼主:
呵呵,好啊,那可以直接使用了。等会我再上传一个使用SD卡当U盘的例子,看看有没有使速度更快的办法。

网友:
我用的这也是这块板.....哈哈...

网友:
这个比较牛

网友:
楼主可是高手啊,

楼主:
老孟说我是高手,可不敢当。对于ARM7来说,我也是地地道道的菜鸟,呵呵。

网友:
赞一个!
在顶一个!
o(∩_∩)o...哈哈
不错!

网友:
非常不错的东西。
我正好手上的就是这个LPC2148的,哈哈。

害我多买了一个U*LIN-K,血出多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编译的流水灯的BIN文件复制到I盘下的时候不见有固件了啊(第二图)?

还有,HEX文件可以直接下载运行吗?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编译的流水灯的BIN文件复制到I盘下的时候不见有固件了啊(第二图)?

  这个程序就是这样设计的,只要你的USB接口重新连接一次,你拷贝进去的文件就看不到了,但是只要你不重新往里拷贝程序,原来的程序还在。

还有,HEX文件可以直接下载运行吗?

不行,必须转换生成BIN文件。

网友:
我也买了这块板子~~

网友:
我晕。。HEX文件太大了后变成BIN就有问题好像。。。

网友:
我写了个很小的程序。。。用这个正常工作。。然后试我自己的大程序。。。BIN文件大约17K,,操作是一样的。就不行了。。。囧。。。

网友:
恩, 方便的更新办法

网友:
晕啊 我的是2138 不支持USB

网友:
试了一下确实非常方便,所以想顶上来!!!
不知道有没有DX有兴趣把这个项目移植到其他带USB带IAP的ARM7上去?比如STM32或者AT91SAM7S64?

网友:
不错的东东,还没有学ARM ,支持一下

网友:
传说中的记号

网友:
感兴趣的DX们一起加加油啊,把这个项目移植到不同的带USB和IAP的ARM7上去!让开发变得更简单方便。STM32?AT91SAM7S64?。。。

网友(2009-06-01):
呵呵,公司下一步需要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2009-09-29):
这个值得顶一下,标记

网友:
不错,要是能改成2410的就更好了!

网友:
可惜了,我的芯片不是啊!

网友:
问下楼主,虚拟成U盘,电脑上要装驱动程序么??
谢!

网友:
牛b玩意啊

网友:
和 usb mass storage的原理一样

网友(2010-03-12):
这个用起来很酷啊,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
看看这个东东

网友:
晚上我也试试

网友(2010-04-25):
很酷啊。。呵呵下载程序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研究,mp3的拷贝升级文件到flash然后按特定键可以升级程序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顶,希望更多的朋友研究这个

网友(2010-06-10):
此物貌似是NXP官网上御用的secondary USB bootloader
只要是带USB的好像都可以下到对应的bootloader,LPC17XX系列也有哈哈,有空试试

网友(2011-05-10):
我的下了 怎么没反映啊
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健康

网友:
好玩意,收藏起来。

网友:
请问LZ
这个IAP是不是有代码量的限制啊
我运行小的代码可以
大点的就不行了
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8-15):
专研精神值得一赞,申精吧

网友: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