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步进电机参数

楼主(2009-04-08):
昨天淘到的几只这样的电机,就是不知道参数是怎么样的?

网友:
楼主你知道贴纸上那些文字的意思吗?
你还想知道什么参数呢?

网友:
还有很多参数的

不过楼主真的想用这些没有资料的电机, 还是得根据自己的应用试验才好

楼主:
【1楼】 kalo
除电压和电流,还有很多的,比如是42还是57的?
几相的!

网友:
管它是42,57,一定要知道就拿尺子量一下。
相数就拿万用表。
再不行就google

网友:
这个看起来跟我前几天淘到的一个差不多应该是57电机,4相6线的,红、红白为一组,蓝、蓝白为另一组,黑白线是两组中间的抽头,这个用万用表一量就看出来了

不知道楼主淘的多少钱?我买的是15块。

网友:
看参数像是恒流驱动方式的电机,每步1.8度。
1.8度决定了不是2相,就是4相的了。

楼主:
【5楼】 zzy9903 9903,【7楼】 armok 阿莫
我是在二手旧货店淘到的,5块一个,可惜数量不多,就几个!

网友:
很旧的,力距相对小一点

网友:
你买的真便宜呀,跟白捡一样,我看淘宝上这种电机至少都是25一个,好像是实达的打印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
能捡就捡啊!一分钱也是钱

网友(2009-06-25):
看着挺强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