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Touch极重要更新,稳定调整版本release

楼主(2009-04-08):
Snail Touch稳定正式版发布

嗯,针对网友的反馈,集中对代码进行了修正,调整了因为通讯速度过高引起的部分不稳定问题,建议所有的购买了Snail Gui(Snail Touch)的网友更新。
另外针对部分网友的意见,改善了贪吃蛇操作特性
M88工程

根据新发布的QTouch Lib1.1 再次更新,稳定性更高!

AVR32工程

另外,Snial GUI套件定位为评估套件,在测试时请提供尽量稳定的电源,比如台式机请使用机箱后部的电源,电源信号的不稳定会影响测试效果。

网友:
菜刀党果然可怕……

网友:
据说这个版本是KoK拿着菜刀逼着傻孩子写出来的。
~~~~(>_<)~~~~

网友:
顶,很好,试用一下

楼主:
嗯,请试用过的网友,多提意见,现在Touch部分已经比较完善,但是Snail的操作性仍旧需要改善~

网友:
今天收到
总体比较漂亮

不过就是左边那个大屏好像左右上下不是很灵敏
玩那个游戏比较难操作
^_^

网友:
呵呵,菜刀党果然厉害,这个版本确实比较稳定了。

网友:
to 【6楼】 xiaorenren
    1、将液晶屏幕下面的白色泡沫塑料去掉。
    2、使用最新更新的FW
    3、使用模式A检测QTouch系统的性能
    4、请用模式B的游戏感受一下游戏的难度……

网友:
根据新发布的QTouch Lib1.1 再次更新,稳定性更高!

网友:
好,先看看
以后慢慢消化

网友:
请问 这个工程生成的 .HEX 文件大小 为 16k 怎么能下载到 只有 8K  Flash  的 ATMEGA88 MCU 里呢?

网友(2009-05-14):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你好!
     请问m88是否支持 QMatrix 技术?Snail Touch能支持QMatrix 吗?想解决多于8个按键的触摸问题。谢谢!

楼主:
【12楼】 ljl76
新的库支持QMatrix,但是QMatrix需要另一种方式来布板,所以Snail Touch不能支持QMatrix

网友:
技术火腿(KoK):
    请问什么时候能出支持QMatrix的Snail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