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硬件最新资料,包括第四版原理图、PCB封装库等------最后更新:4月11日14时43分

楼主(2009-04-08):
前面板的参数请参考下图!

rube 永丰庵 提供的封装库。 2009-04-08,14:28:07

myavr在燕青的第三版原理图上,作了如下修改,生成第四版原理图:

1、修改了两处错误。一处是U8(MAX232)的13、14脚接反了,二是U9(LM311N)的输出上拉改正为+5V

2、修改了电源部分电路,并补全了MC34063的外围参数

3、修改了+3.3V参考电压产生部分电路

4、加强对VDDA的去耦

5、把U8改为ST3232ECTR(可以在3.3V工作)

6、把LCD的可调电位器改为固定电阻,并增加LCD的电源去耦

7、增加外围通讯接口

8、把运放改为双运放(考虑到用四个单运放太占面积了);把PWM完成DA转换部分的运放改为LM358

sch?原理图? 图库吧?我把自用的图库上传给你,里面L1.4/3的电感就是。

my_avr 图库下载后请确认。

99SE格式的原理图文件:

AD6格式的原理图文件:

04-11,14:09  my_avr  上传的原理图文件及PCB封装库。

下面的链接包含了DXP格式的原理图与封装库(所有封装库位单一元器件)

在myavr的封装库基础上将所有元器件封装整合成一个完整的DXP封装库。

下面的是99SE格式的原理图文件及封装库。封装库为所有元器件的集合,单一文件。

楼主:
将封装库做完了,只剩下一个电位器,我手头没有
欢迎各位提意见:

网友:
34063用的电感 可以用8x10的工型电感。

网友:
二极管的标发可能每个人都不同

楼主:
这种电感?

网友:
这种 邮购部上有。不过是插件的。

网友:
最新原理图PDF文件已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我这几天参考SMHO的手稿写一份硬件使用说明出来!

楼主:
【5楼】 ZealotNH 发仔
能将sch文件传上来吗?我就开始布局了

网友:
LM358可否用帖片?以便换高档运放以后升级。手里的好点的运放都是帖片的。SOIC-8

网友:
sch?原理图? 图库吧?我把自用的图库上传给你,里面L1.4/3的电感就是。

my_avr 图库下载后请确认。

网友:
9楼】 fsclub

LM358可否用帖片?以便换高档运放以后升级。手里的好点的运放都是帖片的。SOIC-8

------------------------------------------------------------------------------
这块板子基本上是用贴片布,很少元件用直插。

换成双运放,最大好处就是 选择很多。可以让你的OP?有地方用了。
低通滤波用LM358还是合适的。

网友:
【8楼】 rube 永丰庵
-----------------------------
给出一个时间,PCB在什么时间可以完成?

楼主:
【10楼】 ZealotNH 发仔
不好意思,是我没表达清楚,我要的就是STM8 Oscillograph(20090409).pdf对应的*.sch文件,就省得我去修改原来的原理图

网友:
【13楼】 rube 永丰庵
---------------------------
图是myavr画的。

网友:
对不起,昨晚匆忙中忘了传原理图文件了,现补上。压缩包为AD6整个工程打包(不知道怎么把AD6的工程转成99SE的工程^_^)

网友:
事实原本我想画的。但工作太多,晚晚九点半,看到SHC、PCB已经疲倦了。现在连工作都没心情,偷懒一会儿。
我做校对,所以一直都在挑毛病,无论大小。
我画板估计不能满足进度要求。因为要用自己的封装重新画原理图,画板也要很长时间,至少要1个星期后。
不是要封装就删除连接了。

网友:
【15楼】 my_avr
--------------------
我帮你转成99SE的!
如果要转99的话,就在另存的选项里选择格式时选4.0就可以了!

楼主:
smallsnail 燕 青
你能将AD6的导出成99se的吗?我公司的电脑配置不高,所以没装ad6

网友:
【18楼】 rube 永丰庵
你能将AD6的导出成99se的吗?我公司的电脑配置不高,所以没装ad6
----------------------------------
已经转换完毕,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在外面上网,留个记号

网友:
电源开关对于外接电源不起作用?

网友:
谢谢ghost2 提醒,我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欧姆龙的继电器G6K-2F-Y好贵啊,我买的12块钱一个

网友:
【23楼】 my_avr
欧姆龙的继电器G6K-2F-Y好贵啊,我买的12块钱一个
-----------------------------
哪里买的那么贵!

网友:
我刚问了一家,8元一只。

网友:
可能我这边就是这样的,零售价都很贵。

8块一个倒可以接受

网友:
用松下的 TQ2-5V 比较便宜,也是信号用的继电器,质量很好

市场报价大概是2.8~3.5

网友:
早上刚看完第三版,下午已经有第四版了,效率很高啊

网友:
楼上的错啦,其实还是你早上看到的那个版本

网友:
电源开关用什么样的好呢?rube 永丰庵的封装图里没找到啊

网友: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1600&super_id=1381&view_kind=picture_list
看看第一个如何?
这里还有一个网址~
http://www.szdgkg.com/shopdetail/channel9/index6/914150/359861.html

楼主:
电源插座和开关我改了,各位没仔细看我发的原理图
还有那个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我改成了npn

网友:
【32楼】 rube 永丰庵
---------------------
这种连接方式也有问题吧,一般的直流电源插头,中间的是正,外边的是地。
你的接法正好反过来了!

网友:
我看就是用一个拨动开关,进行电池与直流电源的切换就行了。
这样的开关阿莫电子也有。
电池与直流电源不同时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34楼】 smallsnail 燕 青

>>> 我看就是用一个拨动开关,进行电池与直流电源的切换就行了。
电源插座本身具有切换功能

网友:
【21楼】ghost2 指出了电源开关的错误,我修正为下图:

电源插头中间的(1)是正,外边的(2)是地,3脚接电池的地。插入外接电源时,2、3断开,即电池断开,外部电源开始供电。

网友:
这个方案可以!

网友:
用这种方式接电源,以后可以简单玩一下电池充电。

楼主:
哎,就是没人认真看我的!
我的原理图中和【36楼】 my_avr描述的一样,早传上了

网友:
看看这样的开关行不行?不知道这样的开关叫什么

楼主:
楼上的开关带锁定,我用的那个跟这个长的有点像,不带锁定

网友:
【39楼】 rube 永丰庵
以后再上传原理图的时候先截图出来,让大家预览一下,就不会收到忽略的!

令你在32楼的那个接法是反的啊!
正负颠倒了。

网友:
速度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开关就用阿莫邮购部的那个

网友:
还有几个地方的封装需要确定,图中的红圈标示元件,用什么封装?请rube永丰庵和ZealotNH 发仔敲定一下。这几个电容,一个需要考虑耐压问题,另一个就是可调电容的选型

网友:
可调的哪个,先用固定的吧。感觉以现在的带宽来说,两个补偿电容还未有用途。

C19可以做两种电容上去,一个0805。
另外一个
我的封装库里有个 CBB6/2X7.2,是1600V 0.01U WMA电容封装,0.1U/275V~的X电容也是一样的封装。

如果我们打算能测量市电。
R14 R15也应该改成多个电阻串联
C20 C24 VC1耐压应该都要有275V~才安全,虽然探头用10X时电压也不过三十几伏。
容量这么小的电容我也没用过。可考虑用直插瓷片电容,封装库里有CO2.
这几个电容画成0805 也可以用直插会方便点。

网友:
看看这个参数!

网友:
【40楼】 my_avr所说的开关我用过,台湾产的零售¥2.5左右,DXP库里的电源开关就是这个封装

网友:
【32楼】 rube 永丰庵
>>> 电源插座和开关我改了,各位没仔细看我发的原理图

兄台有几个地方需要商榷一下:
1、用了耳机插座
2、插入电源,电池与地断开了,但是电源与电池连接了,电路没有供电

网友:
【47楼】 smallsnail 燕 青

1206封装的电容有耐500V和250V的吗?C19、C20我看还是用直插的好些,可以选择的余地大

【48楼】 ghost2

开关还是使用 rube 永丰庵在44楼的那个吧,占的地方小些

网友:
贴片高耐压的不好买。还是用插件好。

网友:
贴片电容有1KV的,0805,1206都有.电源里面用的很多的.

网友:
全部封装已确定,请大家确认

AD6工程打包上传,请燕青转成99SE的工程:

网友:
PCB库文件采用ZealotNH 发仔和rube 永丰庵的部分封装,其余在工程包里找不到的封装就采用AD6自带的库

网友:
99SE格式的原理图及封装库已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44楼】 rube 永丰庵
积分:1378
派别:
来自:深圳
开关就用阿莫邮购部的那个

那个开关不太耐用吧!不适合做电源开关的。

网友:
【54楼】 my_avr
我看见里面有一个液晶的封装,这个就不需要了吧。液晶单独固定在前面板上,与主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好一点也容易调试。
按键采用什么样子的呢?看你的封装是贴片的。
按键采用阿莫邮购部里的那个6*6*9的轻触按键。
6*6*9直插轻触按钮(10万次)(日本)
按键要单独一块板子,与主板之间也采用排线连接。

网友:
【56楼】 srygg
说的很对,那个开关不适合做电源开关,最好换一个耐用的,选择卧式直插件最好!

网友:
开关换一个吧,我们也沾一下马老师的光^_^

网友:
TL431 可以考虑用贴片的。

网友:
【60楼】 ZealotNH 发仔:

我也考虑过用贴片的TL431,可是贴片的有好几种封装,不知道那中好采购,以前一直是用直插的,你看用那种封装的贴片好?

网友:
我也考虑过用贴片的TL431,可是贴片的有好几种封装,不知道那中好采购,以前一直是用直插的,你看用那种封装的贴片好?
----------------------------------------------------------------------------------------------------------------
的确 用邮购部上那种。

记忆中 LM337 未见过有 DPAK 封装的买。
只有 TO-220 TO-92的。
如果没贴片可以考虑用79M05.

网友:
用邮购部上的TL431是 SOT-89(s)封装。

在我的封装库里,SOT-PK 看是不是。名字错了。

网友:
开关和参考电压源已经修改

开关就采用我在【59楼】贴的

参考电压源采用TLV431AIDBZR   SOT-89封装

网友:
基本布局弄出来了,大伙提提意见。

网友:
CH1输入部分向右移,远离液晶插座。继电器及其驱动,应该来个180度旋转使动三极管放左边,驱动线不用兜个圈。
液晶插座向下移,离BNC头太近了。
CH2输入部分,档了MCU到液晶的走线。CH2应该向右移动。
电源部分近凑点,这样上面的件可以向下拉长点,不用逼在一堆。

网友:
二极管,用了SMC封装?用SMA就足够了。

楼主:
那几个电感的高度很高,上面还要叠上键盘板,顶得老高啊

楼主:
布局就由my_avr搞定?

网友:
TO:ZealotNH 发仔

1、液晶的位置不能动了,再往下挪就要出界了

2、SMC封装的二极管是保护用的,我还没有用过这样的保护电路,不知道采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好

TO:rube 永丰庵

1、电感我留有足够的空间让它倒下来,所以不会顶到按键板

2、这个布局是我自己无聊时弄的,只为了让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二极管最普通的M7

网友:
液晶插针在面?不是吧

网友:
用单片机的 AD和时钟 采样?  这示波器也太抵挡了点

网友:
【65楼】 my_avr
能不能给PCB的外框和孔位图给我?可以开始外壳设计了。

网友:
【74楼】 hl1200aa

明天晚上我把PCB一起发给你们吧,这样尺寸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网友:
几个电阻的阻值选择:

网友:
请问 my_avr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TO :【77楼】 lhhsea2004

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6(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_^)。

网友:
应该是问你的那个Excel表

网友:
新一代测试及测量应用的设计技巧 会议于10:00开始,请耐心等候... 时间:2009-4-23  10:00-12:00简介:数字示波器及频谱分析仪等新一代测试及测量仪器对速度及精准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对于集成电路生产商及系统设计工程师来说,由于技术要求严格,因此需要克服…
网址:http://webcast.ednchina.com/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请进入观看。。。。

网友:
是的,主要那个表格的数,用什么软件算出来的?

网友:
Excel本身就可以运算

网友:
哦原来真是excel谢谢,

网友:
如只是计算模拟量,个人觉得EWB也不错,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虽然版本低了点但做模拟计算还是够用的,哈哈

网友:
EWB现在又更新的版本我这有,有需要的吗

网友(2009-05-26):
电感好特别.

网友(2009-07-21):
上个PCB文件得

网友(2010-03-02):
请问这个原理图的温度漂移?像4052内阻的温度漂移还是很大的!直接影响精度

网友(2010-06-07):
那程序部分呢?

网友:
有没成品图啊

网友(2010-07-09):
有了想装一套的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