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用角速度传感器判断 当前车辆在转弯??

楼主(2009-04-08):
RT
   若用一个角速度传感器的话 ,是不是得要求传感器安装必须 水平与地平面 ?
   怎样判断当前转过角度是多少?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
有角速度,有时间,不就有了角度了吗?

网友:
角速度积分是能得到角度,但是精度比较低。 因为还有俯仰角和滚转角的影响。

楼主:
时间不好确定阿
单位时间内转过多少度(即角速度) 大于多少时候就可以认为是转弯了? 这个值不好确定阿有点迷惑

于是想到了利用 角速度=线速度/R  如果线速度已知的话  求出来当前车辆转弯的 R
if((Rmin<R)&&(R<Rmax))
{
     //车辆在正常转弯
}

Rmin Rmax可又如何确定。。。。。。需要实际的实验数据?怎么样去试验

感谢1楼的关注

网友:
to【3楼】 346675655

积分阿,积分就有时间了

网友:
利用检测地球磁场的原理。

网友:
to【5楼】 zcdz123, 这就是电子罗盘了, 但我认为对于地上行驶的汽车不可靠。
1. 地面附近有磁场的东西太多
2. 车就是铁做的

网友:
一般通过角速度可以直接看出车辆的转弯

楼主:
一般的GPS模块 对于慢速移动物体的定位精度比较弱
恰恰在转弯的时候 是慢速状态
其方向不能很好的反应当前的转弯情况

【7楼】 litao8421
积分:64
派别:
来自:
一般通过角速度可以直接看出车辆的转弯
----------------------------------------
能详细说一下吗? 设定一个阀值?

网友:
第一个车辆的侧向速度
第二个是车辆的azimuth
第三个是车辆的yaw rate

看我们这个跑车的图,基本yaw rate在5 deg/s 以上就可以看做是转弯, 可以看到 yaw rate很大的时候, azimuth的变化就很大。
另外把陀螺放在离车辆质心远些的地方, 通过观察水平速度,也能判断转弯。

楼主:
楼上用的什么软件阿?
虽然没有全看明白
还是得顶一下

网友:
结算完的数据,用matlab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