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源码(v0.68d)中的p1066~1078代码的含义么

楼主(2009-04-08):
v0.68d的飞控源码中fc.c文件的void MotorRegler(void)的p1066~1078下列代码如下,能指教一下它们的含义么

// +++++++++++++++++++++++++++++++++++++++++++++++++++++++++++++++++++++++++++++++++++++++++++++
// Gier-Anteil
// +++++++++++++++++++++++++++++++++++++++++++++++++++++++++++++++++++++++++++++++++++++++++++++
#define MUL_G  1.0
    GierMischanteil = MesswertGier - sollGier;     // Regler f黵 Gier
// GierMischanteil = 0;

    if(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if(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if(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if(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if(GasMischanteil < 20) GierMischanteil = 0;

网友:
应该是限制旋转的陀量

楼主:
是的,Gier应该指的是Yaw轴。但GasMischanteil与GasMischanteil的区别?
以及sollGier的含义?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sollGier好像明白了,它翻译成英文是 targetGier

楼主:
GierMischanteil与GasMischanteil的区别?

网友:
一个是旋转,一个是油门

上面的逻辑是限制两个的关系。 因为旋转是依靠正反螺旋桨的速度差实现的现在架设正的转速是A=5,反的是B=5,油门假设是C=10,旋转D=0.
飞行器静止。
需要保持飞行器高度不变,实现旋转就必须保持A+B=C的关系当飞行器要逆时针转,意味要加大A,为了保持高度,则要保持C,则B要减少。A+B=C -> (A-D) + (B+D) = C 由于螺旋桨只能往一个方向转,所以 A-D, B+D都要大于0, 即 |A| > D, |B|> D, 结合以上公式,|D|必须小于C/2

楼主:
非常感谢RickyZhou.

楼主:
还要请问下面的代码,应如何理解?谢谢

    tmp_int = (long)((long)Parameter_DynamicStability * (long)(GasMischanteil + abs(GierMischanteil)/2)) / 64;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网友:
to 【8楼】 sunsmile78

这个没有上下文,看不明白,呵呵

楼主:
摘自下面段落:)

// +++++++++++++++++++++++++++++++++++++++++++++++++++++++++++++++++++++++++++++++++++++++++++++
// Nick-Achse
// +++++++++++++++++++++++++++++++++++++++++++++++++++++++++++++++++++++++++++++++++++++++++++++
    DiffNick = MesswertNick - (StickNick - GPS_Nick);        // Differenz bestimmen
    if(IntegralFaktor) SummeNick += IntegralNick * IntegralFaktor - (StickNick - GPS_Nick); // I-Anteil bei Winkelregelung
    else  SummeNick += DiffNick; // I-Anteil bei HH
    if(SummeNick >  16000) SummeNick =  16000;
    if(SummeNick < -16000) SummeNick = -16000;
    pd_ergebnis = DiffNick + Ki * SummeNick; // PI-Regler f黵 Nick
    // Motor Vorn
    tmp_int = (long)((long)Parameter_DynamicStability * (long)(GasMischanteil + abs(GierMischanteil)/2)) / 64;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motorwert = GasMischanteil + pd_ergebnis + GierMischanteil;          // Mischer
        if ((motorwert < 0)) motorwert = 0;
        else if(motorwert > MAX_GAS)              motorwert = MAX_GAS;
        if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_Vorne = motorwert;
    // Motor Heck
        motorwert = GasMischanteil - pd_ergebnis + GierMischanteil;
        if ((motorwert < 0)) motorwert = 0;
        else if(motorwert > MAX_GAS)            motorwert = MAX_GAS;
        if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_Hinten = motorwert;

楼主:
同样来自v0.68d的飞控源码中fc.c文件的void MotorRegler(void),靠近结束的部分。

网友:
看到头都大了。。。。。。

网友(2009-06-10):
哎。。看不懂。等我懂了一定弄个中文版的...